LG WT-Y142X滴水

楼主(2019-12-09):
洗衣服時偶爾就會看到地板有一攤水,不是每次都會發生,是在脫水時才會滴水,檢查過排水ok,拆起上蓋才看到是從桶槽上面滴下來的,為什麼脫水時水會跑到這麼上面?我觀查到另一個疑點,為什麼桶槽是傾斜的?以為是吊桿壞了,所以水才會跑到低的地水漏出來,我就拆吊桿,結果是二支比較長,另二支比較短,是原本設計就是桶槽高低,接下來真的不知道要從哪裡查起?請高手建議,謝謝!

网友: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謝謝配合!

你是痞酷會員的等級了,理應做新會員的榜樣,希望下次配合。

网友:
此款沒有迴轉盤,是靠離心力整個內桶去轉動清洗
清洗過程中,有一步驟會內桶整個旋轉導致產生水龍捲水往上溢
所以這款外桶上蓋內有一條橡皮油封,來達到防水密合防止水溢出來
你會溢出來有兩種可能而已
第一原本橡皮已經硬化或破損滲水
第二之前有拆過沒裝好導致密合度不好(看螺絲猜應該是沒拆過)

你這台已經老舊,滴水不影響功能,比較龜毛一定要修到好不讓他滴水
就兩個方式,第一去回收場找拆堪用油封回來使用,但密合度不一定能保證"完全一點水不滲"
第二就外桶與上蓋凹層油封處,灌速利康來達到密合(要灌以前確定兩邊都乾燥無水氣不然不會密合)

總建議如果要花費這時間去搞這一台年份已久變頻,不如去回收場買一台新款故障洗衣機回來,花時間整理還比較划算,因為就算滴水修好了這年分變頻機板跟其他零件也差不多了....,除非不考慮成本與後續堪用程度單純研究精神,那就玩看看救我上面所說兩個方式去修護

网友:
為什麼桶槽是傾斜的?

因為他設計就是協取式,如果洗衣機是你在使用應該早發現這一點
代表................哦...........多做一點家事會有意想不到意外X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