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IDE出現缺少文件訊息

楼主(2019-12-09):
請問ARDUINO IDE 程序寫好後要驗證時,底部出現錯誤訊息,內容如下 :

Arduino:1.8.10 (Windows 7), 開發板:"Arduino/Genuino Uno"

exec: "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Local\\Arduino15\\packages\\arduino\\tools\\avr-gcc\\7.3.0-atmel3.6.1-arduino5/bin/avr-g++": file does not exist
開發板 Arduino/Genuino Uno 編譯錯誤。

好像是缺少甚麼文件?
但我實在看不懂,重新下載IDE也沒用,請問這是哪裡問題?

网友A:
請把程式秀出來給大家看...站上貴人才能幫忙找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把程式秀出來給大家看...站上貴人才能幫忙找問題....

不是程式撰寫的問題,就算我用ARDUINO IDE本身的範例去驗證
還是出現同樣的錯誤訊息

网友B:
下載官網的1.6.5免安裝版試試,
之前的程序正常在執行,用新版的IDE編輯出現錯誤,
明明沒改過內容就是出現錯誤,一版一版的倒退回去試,
1.6.5的就正常了,所以一直都用此版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載官網的1.6.5免安裝版試試,
之前的程序正常在執行,用新版的IDE編輯出現錯誤,
明明沒改過內容就是出 ...

感謝
我用1.8.8版目前使用正常了

网友:
問題來自檔案找不到:
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Local\\Arduino15\\packages\\arduino\\tools\\avr-gcc\\7.3.0-atmel3.6.1-arduino5/bin/avr-g++.exe

在這個路徑底下沒有,原因可能來自安裝的問題,或之前的組態檔記錄的舊版gcc連結。

我習慣用非安裝版(Windows ZIP file for non admin install),所以toolchain是放在zip解開來的裏面,所以不會有這種問題。
底下這個訊息是我電腦裏的路徑:
"D:\\Dropbox\\Dropbox\\arduino-1.8.10\\hardware\\tools\\avr/bin/avr-gcc" -c -g -Os .............
"D:\\Dropbox\\Dropbox\\arduino-1.8.10\\hardware\\tools\\avr/bin/avr-g++" -c -g -Os ..............

新版的 arduino 支援不同的 board/library version package安裝~
Tools->Board:XXXXXX(example Arduino/Genuino Uno)->Boards Manager...
把這個 Arduino AVR Boards Built-In by Arduino version x.x.x 更新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