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益]電助力自行車電機400W 控制器250W 是否能發揮電機效...

楼主(2019-12-09):
小弟買了台鋰電池的電助力腳踏車.
廠商標示電機250W升級為400W, 但控制器仍為 48V 12A (研判是250W),
已有解除速限, 原地空轉手把顯示速度 38KM.
實際載重後,約時速 32KM(對照手機自行車軌跡紀路軟體的GPS測速,也差不多這個速度).

小弟想請益的是:
如果電機真的是 400W, 那麼將控制器 由 48V 250W 換成 48V 350W或400W 的,
是否能再提升速度?
還是說用 250W 控制器跟 350W ,結果是一樣的.並不會提升速度.
謝謝.

网友:
電動自行車電機馬達 W數越大 扭力越大 速度越快
照你說 控制器250W  電機馬達400W  將控制器升級成350W或400W 應該會提升速度
依我所知 電動自行車本身應該是350W電機馬達  控制器也是350W的 (我沒看過電動自行車裝250W的控制器過 )

目前政府規定電動自行車時速不能超過25公里
建議將限速 那二條線延長至手把處 裝一顆開關 遇到警察攔檢要將那開關打開(限速) 才不會吃紅單

楼主:
感謝大大的回覆,這是電助力自行車,以腳踏為主電力為輔,與電動自行車不一樣,免戴安全帽。
但速限規定是一樣的,感謝提醒。

附上客服對話

補充內容 (2019-12-10 09:42 PM):
為了安全,小弟有戴輕便型安全帽。

250w

250w

400W

400W

网友:
我的疑問是 控制器仍為 48V 12A     為什麼研判是250W ??

楼主:
這也是我的疑問。
應該是電機有功率因素問題,我也不懂。

怎麼研判的呢?
大陸淘寶這種電助力自行車控制器爆多,都會註明幾瓦的,電壓及電流多少。
多參考幾家,就可以由控制器的尺寸大小,電壓及電流,mos 幾管,得知控制器的瓦數。
我的是鋰電車,所以要看鋰電車控制器。

以48V來說, 12A大約是 250W, 18A約350W, 23A約450W.  賣家會標示出來,參考數據可以歸納出來功率多大。

网友:
速度比腳踏車快的,還是戴頂安全帽吧!省得條子有藉口臨檢,年關將近績效不佳的都會躲在紅綠燈附近死角……呵呵

楼主:
為了安全,小弟有戴輕便型安全帽。
謝謝提醒。

補上電機瓦數圖:

网友:
美的印拆那做的東西,
有大廠有牌的才稍可信賴,
其它白牌參考就好,

(膨風) 不是空談,

比如白牌平板,1G/8G也要弄成2G/16G至32G的賬面數據,
玩文字遊戲,
買來裝沒幾個東西,就儲存空間不夠,
所以別白費力氣,
真要拼電車,狗狗肉才行,

群組傳的,還有一種電滑板,可拼110km/h,我真的服了,
就算是真的,也要超級改裝才行,

先把電池容量加大再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