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SONY KDL-46EX700 紅燈閃6下

楼主(2019-12-10):
SONY KDL-46EX700
這台電視開機螢幕顯示"SONY"LOGO後畫面就不顯示了! 故障代碼是紅燈閃6下!
電視正面
電視背面
廠牌型號
內部照片,SHARP面板
先目視檢查電源&恆流板看有無故障
發現左下角靠近螺絲孔處電路板背面有疑似故障
背面故障點
再放大靠近看 SMD 0.5A FUSE 燒了
更換後再檢查有無其他故障
完修!
獻醜了,感謝收看!

网友A:
恭喜完修,大大如何在這麼一大片的線路中,判斷這個保險絲故障,有線路圖還是什麼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大大如何在這麼一大片的線路中,判斷這個保險絲故障,有線路圖還是什麼方法? ...

中醫有云...
1.望... 觀看電路板上零件外觀有無異常!
2.聞... 聞看看電路板有無異味!
3.問... 用電表測量電路板各個測試點!
4.切... A... 這個想不出... 跳過...
光是"望"... 就看到異常零件...
PS... 抱歉! 我沒有線路圖,基本電學基礎也是死當等級...

网友:
引用 楼主:
中醫有云...
1.望... 觀看電路板上零件外觀有無異常!
2.聞... 聞看看電路板有無異味!

謝謝大大幽默的回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