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教)聲寶LM-42V8T 電源板 715G4382-P03-000-003S 無法開機

楼主(2019-12-10):
這台 聲寶LM-42V8T 朋友載來時,上電測試可以開機.但是不到三分鐘就關機了
拆下檢查電容有凸起,先把全部電容更新後,上電再測試,
狀況如下:
有亮紅燈,按下開關亮綠燈,測量電壓輸出5V.12V.24V皆有出電,但是背光無亮.
過一分鐘左右,綠燈熄滅紅燈也沒亮,量測5V.12V.24V已經皆沒出電
此電源板是715G4382-P03-000-003S
經爬文之前前輩案例
IC901,已經為TNY280
T902的 A / B 兩腳,該兩腳阻抗測量為2.6歐

因這台有5V待機電源,開機後12V跟24V都有,但是無法亮背光及故障時 電壓全失
F大案例很像
請求各位前輩給予指導

网友:
對不起

看錯了

网友A:
我覺得發生失電後拔除電源排線直接測量電壓
這樣來判斷是不是邏輯版導致的斷電保護
要先搞清楚到底是哪部分引起的故障再來處理會比較好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覺得發生失電後拔除電源排線直接測量電壓
這樣來判斷是不是邏輯版導致的斷電保護
要先搞清楚到底是哪部分 ...

我有測試
將主板屏線拆除測試...一樣會斷電
不接背光測試...一樣會斷電

网友B:
如果連待機電源都不見的話,就檢查那顆TNY280PN吧
可能是那顆過熱斷電了
因為之前遇過那顆故障時會熱到燙手,換了一顆後就溫溫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連待機電源都不見的話,就檢查那顆TNY280PN吧
可能是那顆過熱斷電了
因為之前遇過那顆故障時會熱到燙手 ...

喔!BINGO..剛剛測試真發燙然後斷電...謝謝指導!!!

网友C:
引用 楼主:
喔!BINGO..剛剛測試真發燙然後斷電...謝謝指導!!!

280已經換過不代表不會再壞 大陸的ic品質詫異大喔

楼主:
引用 网友C:
280已經換過不代表不會再壞 大陸的ic品質詫異大喔

好的!晚點換上後在測試看看
謝謝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連待機電源都不見的話,就檢查那顆TNY280PN吧
可能是那顆過熱斷電了
因為之前遇過那顆故障時會熱到燙手 ...

TNY280PN更換新品後,上電測試已經不會發燙
開機亮綠燈後也不會失電
但是,現在背光無亮起

爬文後,WET大大有提過 (此板背光驅動IC UBA2071AT及2顆驅動FET 2SK4086很常掛點)

兩顆驅動FAT 2SK4086我也已經有更換新品,剩驅動IC沒換

不知道是否後面背光驅動IC故障
不知道這顆驅動IC UBA2071AT是否能夠量測....而該如何量測

网友D:
引用 楼主:
TNY280PN更換新品後,上電測試已經不會發燙

開機亮綠燈後也不會失電

驅動IC UBA2071AT掛了要更換新品
R801~100(10Ω)-->檢查有無燒毀
GH 24 high-side driver output Gate connection of the high-side half bridge power switch.

R802~100(10Ω)-->檢查有無燒毀
GL 18 low-side driver output Gate connection of the low-side power switch

楼主:
引用 网友D:
驅動IC UBA2071AT掛了要更換新品
R801~100(10Ω)-->檢查有無燒毀
GH 24 high-side driver output Gate co ...

謝謝W大指導,
R801及R802電阻測量都有10Ω
再購入驅動IC新品測試看看

楼主:
更換驅動IC UBA2071AT新品後,已經可以啟動背光了
燒機測試正常
非常感謝各位前輩指導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