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日立HITACHI CP-X445投影機 亮LAMP燈

楼主(2019-12-10):
求助投影機前輩
因丈人有台日立HITACHI CP-X445投影機,在一次的使用中,突然自動關機,之後就沒辦法使用
想說拿回來玩看看
上電後,開機啟動,燈泡有亮,但約5秒左右燈泡熄滅,過一會LAMP燈閃爍
拆下燈泡,發現燈泡已經黑了,淘了兩顆燈泡回來測試(夭壽貴的燈泡)
在等待燈泡到來時,先拆機檢查看看
發現大電容420V390UF有鼓起,就先更換(因找不到同規格,所以用450V470uF替代)
也將電源板上所有電容都更換新品

新的燈泡到來時,插上測試,並歸零燈泡時數,開機測試
結果新的燈泡亮了,有顯示開機畫面,但是也只亮了不到半分鐘就又熄滅了,還是亮起LAMP燈
想尋求投影機前輩/高手們ˊ的協助

請前輩指導,謝謝

网友A:
感覺上有點過電流 !!就是剛開了後 負載電流太大受不了!!有沒有試過有IC發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覺上有點過電流 !!就是剛開了後 負載電流太大受不了!!有沒有試過有IC發燙? ...

恩,沒試過IC有無發燙.晚點上機在測試看看..
往電源板上IC測試還是主板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沒試過IC有無發燙.晚點上機在測試看看..
往電源板上IC測試還是主板的

電源板先看看要是沒問題!試一下主板是否有 再來看其他的

网友B:
燈泡那麼貴,好像也不是這樣玩吧,都是測試過完整電路後才會上燈泡...
還是送電噐行請專業的處理比較好,不然你買再多燈泡還是會掛..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源板先看看要是沒問題!試一下主板是否有 再來看其他的

好的,昨晚上機測試,發現一顆電源板上一顆IC發燙,晚點拍照上來討論

楼主:
引用 网友B:
燈泡那麼貴,好像也不是這樣玩吧,都是測試過完整電路後才會上燈泡...
還是送電噐行請專業的處理比較好,不 ...

呵呵..原本以為只是燈泡用久而已,因原本的燈泡也用很多年了,燈泡也有黑芯...
才以為沒有其他問題....
謝謝指導^0^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原本以為只是燈泡用久而已,因原本的燈泡也用很多年了,燈泡也有黑芯...
才以為沒有其他問題....
謝 ...

燈泡是鹵素燈?

网友:
高壓金屬化物燈啟動瞬間1.2kv  我看規格 AˋC燈泡使用瓦數230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源板先看看要是沒問題!試一下主板是否有 再來看其他的

上電測試,發現這個IC發燙現象
編號IC104 (規格SK 3150J)

上電,按開關,燈泡亮起,約10秒左右,燈熄滅,
約過30秒後,IC發燙,並亮起LAMP燈

网友A:
你把所有的板拍清楚!你這跟我之前遇到的一盞治療燈很像
最後就是電阻有電題
你拍看看正反面
搞不好有相同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所有的板拍清楚!你這跟我之前遇到的一盞治療燈很像
最後就是電阻有電題
你拍看看正反面

好哦,稍等傳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所有的板拍清楚!你這跟我之前遇到的一盞治療燈很像
最後就是電阻有電題
你拍看看正反面

電源板照:

楼主:
電源高壓板(接燈泡區)

主機板:

网友A:
引用 楼主:
電源高壓板(接燈泡區)

B大:電源板會發燙的型號茶的到DATESHEET?
我查了看不太到
你或許可以看看先換掉試一試
因為會發燙大多有問題
第二有試過主板哪會發燙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B大:電源板會發燙的型號茶的到DATESHEET?
我查了看不太到
你或許可以看看先換掉試一試

我也找不到相關的規格書
查了網路..也只有淘寶有販售..

主板上只有圈起來那三個三極管稍微有熱度(如圖)
規格是D1760
其餘芯片都沒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B大:電源板會發燙的型號茶的到DATESHEET?
我查了看不太到
你或許可以看看先換掉試一試

看看這個

63.2 KB, 下載次數: 6

SI-3150J

网友A:
1是地看看有沒有跟其他腳導通
5是VIN看看是幾V
真的很發燙的話 就買來試一試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是地看看有沒有跟其他腳導通
5是VIN看看是幾V
真的很發燙的話 就買來試一試 ...

pin1(地)沒有跟其他腳導通
pin1(地)跟pin5(Vin)測量電壓17.8V
pin1(地)跟pin3(Vo)測量電壓15.8V
pin1(地)跟pin4(Vos)測量電壓15.0V
pin1(地)跟pin2(Vc)測量電壓1.9V

网友C:
編號IC104 (規格SK 3150J)
因為是線性穩壓器發熱是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編號IC104 (規格SK 3150J)
因為是線性穩壓器發熱是正常

原來是這樣...
剛剛測試,IC發燙後電壓值也是沒有斷電..

另請問這顆IC105(規格SK-3120)
也是線性穩壓器嗎?

网友C:
SK-3120

也是線性穩壓器
輸出是12V

SK 3150J
輸出是15V

後三碼是電壓

楼主:
引用 网友C:
SK-3120

也是線性穩壓器

謝謝指點迷津^0^
只是請問,M大說編號IC104是線性穩壓器,發熱是正常
那IC105也是,但是我測試時,IC105並沒有發燙

IC104是熱到燙的現象..IC105就溫溫微熱的

是工作條件不同嗎?

网友C:
負載問題
消耗功率大就越熱
你只要量輸出電壓正常就不用管他熱不熱問題

你燈泡有兩顆換另外一顆試試

還有如果散熱有風扇應該裝起來再測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負載問題
消耗功率大就越熱
你只要量輸出電壓正常就不用管他熱不熱問題

了解,
燈泡是還有一顆,但是不敢冒然測試,所以上來求助一下...
(雖然有考慮到是否燈泡品質...畢竟是淘來的..但是還是想說二次確認再試試..哈哈)

測試時,所以散熱風扇都有接上才上電

网友D:
溫度保險絲不知道會不會影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溫度保險絲不知道會不會影響?

有想過是溫度保險絲或溫度開關
但是溫度異常應該是亮TEMP燈才對(我的猜想啦!哈)

网友A:
主板正反面拍清楚看看!!!B大

网友A:
B大:我上次遇到的問題!你看看有沒有IC的電路上有SHUNT電阻
真的可能電阻老化受不了電流過大
所以過保護
我們都沒有電路圖
但是要修 就要真的抄電路  我那時是把裡面沒用過的IC全部看過一次 最後找出來
希望對你有幫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板正反面拍清楚看看!!!B大

大頭順大:
謝謝您的協助...我拍上來了,只是可能不會很清楚
正面:

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B大:我上次遇到的問題!你看看有沒有IC的電路上有SHUNT電阻
真的可能電阻老化受不了電流過大
所以過保護

限流電阻我再找看看..
如果真的要抄電路圖,那可能要放棄了
畢竟我也不是本科.純屬興趣小弄弄.哈哈
目前有您跟其他前輩的指導...是稍微有些方向可以思考從哪裡著手檢查

网友:
引用 楼主:
限流電阻我再找看看..
如果真的要抄電路圖,那可能要放棄了
畢竟我也不是本科.純屬興趣小弄弄.哈哈

B大!板上很多前輩都很專業!我不懂的也是上來請教!!學習學習

网友:
你那會熄燈應主電源點燈成功回授主板藍色線那有pin 我處理過日立機器 直接換主電源因 沒有電路

网友B:
還沒解決喔,真久....
剛剛看youtube 的有提到 In Some Cases The Problem Of Switches Shows The Lump Problem.
其他型號是燈泡蓋子有接觸開關 感測器 接觸不良 造成LAMP閃爍
還有就是 IC 過熱 更換後 就搞定了

https://www.youtube.com/results? ... +CP-X445+lamp+error

网友E:
這種投影設備,排風扇很重要,它的感器重要。不然會造成火災。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還沒解決喔,真久....
剛剛看youtube 的有提到 In Some Cases The Problem Of Switches Shows The Lump Pro ...

因我是利用工作之餘才有用..也在等零件到來更換測試
A大謝謝提供影片連結,有點進去看過,會多留意這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這種投影設備,排風扇很重要,它的感器重要。不然會造成火災。

謝謝指點,我知道溫度高須注意散熱部分,所以測試都會接上散熱風扇,也會留意溫度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