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多年珍藏肉片啊!~~~

楼主(2019-12-10):
我就知道大家看到這種標題才會進來。

其實我也不知道裡面是什麼?這兩個500G硬碟就莫名其妙的故障了,一個變成33G,一個都讀不到,莫非這兩個是不可能的任務?

网友:
騙人家進來是可恥的行為.....

要找人修?!~~~~

网友A:
容量變小的,換一台電腦試試排除主機板問題,容量還是不對就要針對硬碟處理。
可以用修復軟體修修看。

HDD capacity restore tool
或是
Seatools

硬碟容量異常解決方式

网友:
33G還有得救
讀不到只能請神拜佛了

网友:
沒敲頭  沒壞軌  還可以賭

网友B:
硬碟是否可使用可控制台內→目錄選系統管理→目錄選電腦管理→目錄選磁碟管理可判斷。

网友C:
不會是你自己的肉片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會是你自己的肉片吧~

學姐不在,還敢拿出來。

网友D:
T牌的沒啥好說的,丟了吧!缺硬碟下次來的時後,我補給您。

网友E:
33G 也許 LBA 位址跑了,找個軟體修復或改回來

幾年前有改過,忘了怎麼搞了

"google mhdd lba 修復"

MHDD 命令詳解
EXIT(熱鍵Alt+X):退出到DOS。
ID:硬盤檢測,包括硬碟容量、磁頭數、扇區數、SN序列號、Firmware固件版本號、LBA數值、支持的DMA級別等。
INIT:硬碟初始化,包括Device Reset(硬碟重置)、Setting Drive Parameters(設定硬碟參數)、Recalibrate(重校準)。
ERASE:快速刪除功能,每個刪除單位等於255個磁區(數據恢復無效)。
AERASE:高級刪除功能,可以將指定扇區段內的數據逐扇區地徹底刪除(比ERASE慢,數據恢復同樣無效),每個刪除單位等於1個扇區。
HPA:硬碟尾段切除棄用功能。
NHPA:將硬碟容量恢復為真實容量。
RHPA:忽略容量剪切,顯示硬碟的真實容量。
PWD:給硬碟加USER密碼,最多32位,什麼也不輸入表示取消。被鎖的硬碟完全無法讀寫,低格、分區等一切讀寫操作都無效。
          如果加密碼成功,按F2鍵後可以看到Security一項後面有紅色的ON。要注意,設置完密碼後必須關閉電源後在開機才會使密碼起作用。
UNLOCK:對硬碟解鎖。先選擇0(USER),再正確輸入密碼。注意:選擇1(Master)無法解開密碼

楼主:
引用 网友E:
33G 也許 LBA 位址跑了,找個軟體修復或改回來

幾年前有改過,忘了怎麼搞了

硬碟放一陣子沒用就故障也不是第一次了,幾年前連靜電袋都還沒拆的WD綠標也是放一陣子就壞掉......

楼主:
引用 网友D:
T牌的沒啥好說的,丟了吧!缺硬碟下次來的時後,我補給您。

請問阿三哥有在批發硬碟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容量變小的,換一台電腦試試排除主機板問題,容量還是不對就要針對硬碟處理。
可以用修復軟體修修看。

我是接外接硬碟盒測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硬碟是否可使用可控制台內→目錄選系統管理→目錄選電腦管理→目錄選磁碟管理可判斷。 ...

那我明天回家再試看看好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是接外接硬碟盒測試的

有時有機率是外接盒晶片問題唷..

建議可換個外接盒或內接測試~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時有機率是外接盒晶片問題唷..

建議可換個外接盒或內接測試~

還有這種事喔!我的外接盒是大陸知名品牌耶!
明天我直接接主機板看看。
謝謝告知

网友G:
牛按下標題時的想法是... "是新東陽肉片收在哪, 忘了拿出來吃嗎??"
進到主題看到硬碟照後... "切..."

网友D:
是回收場撿到的,時數有多有少,不嫌棄的話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G:
牛按下標題時的想法是... "是新東陽肉片收在哪, 忘了拿出來吃嗎??"
進到主題看到硬碟照後... "切..." ...

社會的清流哪

网友:
引用 楼主:
還有這種事喔!我的外接盒是大陸知名品牌耶!
明天我直接接主機板看看。
謝謝告知 ...

不排除這個可能啦.

之前有次我用家裡的硬碟外接座要讀小容量硬碟
結果一顆HITACHI 500GB的沒反應,想說是硬碟壞了
又插上另一顆WD 640GB藍標的,還是沒反應
換上手邊用的WD 2TB紅標,還是沒反應.

這時候才驚覺可能是外接座的問題
後來用另一個外接座測試,那顆500GB的確定掛點了

後來我又乖乖回去用之前用的加利略牌子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接外接硬碟盒測試的

改成直接接主機板,或許就可以正常讀取。
有可能是外接裝置的控制晶片不支援造成。

我有幾個低容量老硬碟。外接就是無法讀取,直接接到主機板就能用。
低容量老硬碟都用不壞,反而是高容量新硬碟,用也壞,不用也壞,過保常壞,壽命很短。

网友H:
容量突然縮水剩30GB我處理過~~~很容易

网友I:
TOSHIBA的HD不是傳說有弱磁區的問題嗎
小弟曾經有筆電的TOSHIBA硬碟,整台筆電放著一年多沒用,硬碟自己就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成直接接主機板,或許就可以正常讀取。
有可能是外接裝置的控制晶片不支援造成。

高容量新硬碟,用也壞,不用也壞,過保常壞,壽命很短

這句真是形容得太貼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容量突然縮水剩30GB我處理過~~~很容易

我只有處理過33M的......................

33G 其實我也是第一次聽到QQ

楼主:
唉!應該沒救了,兩個都一樣的訊息。

网友:
引用 网友I:
TOSHIBA的HD不是傳說有弱磁區的問題嗎
小弟曾經有筆電的TOSHIBA硬碟,整台筆電放著一年多沒用,硬碟自己就 ...

國安系統啟動!?~~~

時間一到自動銷毀..

楼主:
引用 网友G:
牛按下標題時的想法是... "是新東陽肉片收在哪, 忘了拿出來吃嗎??"
進到主題看到硬碟照後... "切..." ...

還是牛大比較純潔.......

网友:
引用 楼主:
還是牛大比較純潔.......

其實, 只是突然沒轉過來...
平常的牛, 都是開啟怪北北模式的.... (笑)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回收場撿到的,時數有多有少,不嫌棄的話就可以。

"撿"是戲謔之言,你也是用錢買的,若說嫌棄阿三哥就言重了。

硬碟的壽命跟使用時數有關係,如果有使用時數較少,不要有警告訊息的,歡迎贊助論壇或賣給我,目前SATA 以1T以上適合(含)。

贊助論壇一定要公開刊登在熱心會員贊助名單︰

https://bbs.pigoo.com/thread-25284-1-1.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唉!應該沒救了,兩個都一樣的訊息。

先進BIOS看一下抓到的容量是不適正確的
是的話就可以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