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快煮壺故障修理

楼主(2019-12-10):
大同快煮壺故障了,插電按下開關完全沒反應

拆開後,電熱絲正常沒燒掉
發現加熱開關按下去不過電

這種開關難找,所以繼續拆開關看看是什問題

確定接點氧化都黑掉了,出動銼刀把接點磨亮

恢復正常,繼續使用~

网友:
這種開關要注意  不是只有接通功能
它有溫度彈片在控制溫度

网友:
大電力的接點清潔之後擦一些接點油可延長壽命

网友:
接點油脂真的很好用.

网友A:
快煮壺 13A 250V電茶壺開關
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811761640591

快煮壺 (把手溫控) 溫控開關 電源開關 加熱開關13A/250V 尺寸:21*46mm
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748385009625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快煮壺 13A 250V電茶壺開關
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811761640591

感謝~

网友B:
用銼刀銼過以后,過不了幾天又來找你了,要是耐用,只有換。

网友:
電煮壺熱水壺自斷電開關蒸汽開關 溫控器 16A 13A電熱水壺開關
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851279282906

网友:
兩個銅片,其他氧化、變黑的部份,也要磨乾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銼刀銼過以后,過不了幾天又來找你了,要是耐用,只有換。

磨完之後,表面其實會不平整,用放大鏡來看,等於接觸面積只有幾個點
會更承受不住本來的電流,切換的時候也會看到明顯的火花
我曾經上過接點油,不過大電流的效果不好黑成一片

結論:大電流的開關,修理是下下策,網路上找一個更換才是正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