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ONY KD-65X9000A液晶電視 螢幕有亮暗線 值得修嗎?

楼主(2019-12-10):
朋友載來的SONY KD-65X9000A  65吋液晶電視,開機發現螢幕有些橫暗線及幾條橫綠白亮線,拆機清潔邏輯板軟排線未見改善,初判應該是邏輯板或面板故障,邏輯板大概1000元,若是面板的問題,那維修費用就乾脆換新機。拍賣網站賣的邏輯板都是二手,也沒有實機可測邏輯板是否正常,甚至有的賣家照片畫面也有些橫暗線,也說是良品。所以想請教專業前輩協助判斷,是邏輯板還是面板的問題,該從何處下手感謝!!!參考資料:機型:SONY KD-65X9000A邏輯板:T550QVD02.0 Ctrl BD 55T12-C01面板:UD3Y645LTQ1KD-55X9000A 和 KD-65X9000A 應該是共用邏輯板。國外型號XBR-65X900A 外型一樣邏輯板:T550QVD02.0 55T12-C02不知有何差異?

橫暗線及幾條橫綠白亮線

橫暗線及幾條橫綠白亮線

橫暗線及幾條橫綠白亮線

橫暗線及幾條橫綠白亮線

橫暗線及幾條橫綠白亮線

橫暗線及幾條橫綠白亮線

邏輯板

邏輯板

邏輯板

面板

面板

面板

機型

機型

機型

网友:
不用猜了 是面板啦

网友:
故障點應和這種類似,在玻璃基板內

网友:
大字(或其它字形變化)的功能主要是突顯某個或某句之用,請勿整帖都用大字,這次我已修改,下次發帖請注意。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你是痞酷會員的等級了,理應做新會員的榜樣,希望下次配合。

楼主:
看來好像不能便宜處理,可惜了這台SONY 65吋 4K 3D液晶電視。謝謝!!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來好像不能便宜處理,可惜了這台SONY 65吋 4K 3D液晶電視。謝謝!!

哇,那麼貴,當然值得修,想修看看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哇,那麼貴,當然值得修,想修看看嗎?

真的可以不換面板? 願聞其詳。謝謝!!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真的可以不換面板? 願聞其詳。謝謝!!

第一步先確定是否可修,使用的方法是,分別拆除T-CON到面板的左、右邊排線,看看故障是否可隔離。
記得不要怕麻煩,拆奘排線時要斷電操作。
第二步隔離故障,用的方法是,貼膠布大法,貼的位置同下面所附檔案,用貼膠布大法取代檔案內切割排線方法。
不確定一定能成功,但可以試試看。
祝您能完修。

補充內容 (2019-12-15 03:56 PM):
檔案

補充內容 (2019-12-15 03:57 PM):
檔案轉載自愛修網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步先確定是否可修,使用的方法是,分別拆除T-CON到面板的左、右邊排線,看看故障是否可隔離。
記得不 ...

感謝upchome大的寶貴資訊,剛剛再看了一下,必須將65吋電視放倒才好進行,擇期再試試。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