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灯條測試用電源

楼主(2019-12-11):
本影片提供了2種LED簡單測試用電源電路,請讀者試著了解其中最大輸出電壓及輸出電流的設定及測量.

网友A:
裏面恆流電阻設計的有點偏大。

0.7v/22歐  = 31mA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裏面恆流電阻設計的有點偏大。

0.7v/22歐  = 31mA

對ㄚ,不過我通常都用0.6v/22歐=27mA來算。

令外MJ13005的增益太低了,才使人誤以為R1可以調電流。

网友:
很不錯的影片,謝謝分享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對ㄚ,不過我通常都用0.6v/22歐=27mA來算。

令外MJ13005的增益太低了,才使人誤以為R1可以調電流。 ...

一般不會用 0.6V當導通電壓,只會用0.6v當切入電壓計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不會用 0.6V當導通電壓,只會用0.6v當切入電壓計算。

二極体10mA以下的通導電流,所以用0.6V來算。
如有錯誤請見諒。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二極体10mA以下的通導電流,所以用0.6V來算。
如有錯誤請見諒。

所有的電子學應該沒有任何一版本是用  0.6V 在計算的。
diode 不同公司不同設計都會有不同的答案,所以我們直接取幾家的文件來看:

vishay 1n4148 page 2 fig-2
https://www.vishay.com/docs/81857/1n4148.pdf
1mA 就差不多0.7V了

vishay 1n4001 page 3 fig-4
http://www.vishay.com/docs/88503/1n4001.pdf
約在30mA 到 0.7V

diodes 1n4001 page 2 fig-2
https://www.diodes.com/assets/Datasheets/ds28002.pdf
10mA就到 0.7V,它連低於 0.7V 都懶的畫出來

On simicondouctor 1n4001 page 3 Fig 1
https://www.onsemi.com/pub/Collateral/1N4001-D.PDF
100mA以下25度為 0.79V,它也一樣不願畫低於 100mA 的 Vf了。

0.6V 不適合拿來計算用。如果電表上量測到的話,要先確定這個電表量測電流為何,不然會有以偏概全的結果。

网友B:
要以整體電路面來考量,分析一下運作原理,二極體其實沒有工作在0.7V的範圍。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以整體電路面來考量,分析一下運作原理,二極體其實沒有工作在0.7V的範圍。 ...

其實以你的觀點也算沒錯。我幫你改個字更像:
"要以整體電路面來考量,分析一下運作原理,二極體其實沒有工作在0.6V的範圍。"

网友B:
好吧,就幾ma的事,您說了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吧,就幾ma的事,您說了算。

其實我們在說的是幾 v的事喔~妳搞錯邊了。

网友C:
現在的維修者真的會去DIY 這種測試LED 工具嗎?

我記得我也有LED 測試器,我來找看看是丟到那裡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現在的維修者真的會去DIY 這種測試LED 工具嗎?

其實我是想 diy 一個可調式精密恆流 0.1mA  to 2A or 3A,用途為檢驗元件用(驗貨)。
檢驗 led 為其中之一的用途:

example:
Creen XM-L2 LED 檢測在幾個標定電流下的導通電壓,可以在工廠生產端驗貨時看一下是正貨還是假貨。

网友C:
松佑科技的VR-ML2512 LED 光源控制器,也能拿來測試LED。

簡單的規格介紹︰
http://www.visionroot.com.tw/product_cg251265.html

這是以前我在使用的LED 光源控制器。

這種端子很不耐用,當初我好像是買3台,因為L1的插頭用最多,所以3台都是先從L1的端子故障,也買不到比較好的代用,以前的朋友都用電火布包一包,再用矽利康補強解決。

內部的用料是不馬虎的,有看到MW嗎?

不過半導體的編號全部磨掉,實在是........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松佑科技的VR-ML2512 LED 光源控制器,也能拿來測試LED。

簡單的規格介紹︰

半導體應該難不倒你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半導體應該難不倒你吧~~

說起來真有趣,這台我有幾個同行朋友都有賣,因為都會壞插頭,所以一陣子就會拆開,裡面有一位朋友他拆開時發現其中一台並沒有打磨,當時他有拍照片給大家看,不過事隔多年,大家應該都沒有留下了。

至於打磨的難不難找出來?其實現在的我已經不會想做這類的事了,讓年輕的去做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所有的電子學應該沒有任何一版本是用  0.6V 在計算的。
diode 不同公司不同設計都會有不同的答案,所以我 ...

以影片的電路來看,你可能忘了算,流經(兩顆串聯)二極的電流了...

電壓來源AC220V,經橋式整流及電容濾波...
以最大值算 220V * 1.414 = 311V
流經 R1(200K)  電流為 311V/200K = 1.55mA
1.55mA要分給 電晶體 be電流及 (兩顆串聯D2,D3)二極體
所以 二極體 最大電流 也才 1.55mA

個人認為 二極體工作在1.55mA以下
依格規格書來看,順向偏壓低於0.7V
用0.6V計算,其實還蠻合理的說...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以影片的電路來看,你可能忘了算,流經(兩顆串聯)二極的電流了...

電壓來源AC220V,經橋式整流及電容濾波.. ...

這個例子几乎沒有電流流過二極体(使用了MJ13005的原故),因為電晶体Vbe+Vr2的電壓還沒達到1.2V,而且恆流源的設計是靠二極体通導時電流極速增加來達成,二極体理論上工作在導通電壓附近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這個例子几乎沒有電流流過二極体(使用了MJ13005的原故),因為電晶体Vbe+Vr2的電壓還沒達到1.2V,而且恆流 ...

歡迎討論,可以的話
請給數據並說明原由及依據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歡迎討論,可以的話
請給數據並說明原由及依據

設計原理、工作參數、調整率計算、元件選擇'、優缺點等等‧‧‧寫完一大篇了,比較適合另開一帖,但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設計原理、工作參數、調整率計算、元件選擇'、優缺點等等‧‧‧寫完一大篇了,比較適合另開一帖,但是... ...

洗耳恭聽,拜讀大作...

只要影片電路即可,就那十來個元件...
不用發射火箭...

註: 一般下標電晶體E,B,C極用大寫,但小畫家不好編輯,用小寫代替

网友B:
感謝您還動用小畫家,用心良苦,造福大家。

一般人都假設二極体是通導的,事實上二極体的端電壓要達到0.6V以上才通導。
這個例子電路接通瞬間,二極体端電壓未達1.2V,所以電流全部流向Ib,因Q1的放大率不足,Ie最大為0.024A(想想接上燈條又如何,Q1的hfe怎麼算),故二極体的端電壓最大為(0.024*22)V+0.6V=1.128V,二極体始終未通導,也就是說此例跟本無法恆流,才有R1可以調節電流的說法,這是工作參數、元件選擇未達設想的結果,如果元件選擇適當,當然還有接下來的計算,也才有到底是0.6V還是0.7V的決擇。
另外為什麼要用2顆二極体而不是3顆或更多,為什麼不用Zener diode(稽納二極體),這又是一個話題了。

補充內容 (2019-12-15 07:05 AM):
唉,居然沒有人理解恆流源與穩壓電路的設計原理是不一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謝您還動用小畫家,用心良苦,造福大家。

一般人都假設二極体是通導的,事實上二極体的端電壓要達到0.6V ...

二極體 順向偏壓 不是理想的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A%8C%E6%A5%B5%E7%AE%A1

网友:
是的,您說的是,再不同條件下,會有不同的結果。
順向偏壓 (通導電壓)也不是恆定值。
人生也不完美,但是可以更好,對吧。

网友:
弱弱問一下,
如果要改用AV110V的話,是不是可以不用改電路,或者須要把R1改成100K?
不小心摸到會被電擊嗎?

底下沒注意多跑出一張圖.....

网友F(2020-01-10):
各位大大,請教一下關於使用電容的容抗去作定電流,可以請教一下是否有相關計算公式資料可以分享給我拜讀一下,我真的不會計算容抗轉出多少電流...  (麻煩指點...)  感謝前輩~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各位大大,請教一下關於使用電容的容抗去作定電流,可以請教一下是否有相關計算公式資料可以分享給我拜讀一 ...

論壇有很多討論了,請搜尋『電容降壓』。

网友:
引用 网友B:
論壇有很多討論了,請搜尋『電容降壓』。

感謝告知關鍵字,剛搜尋真的超多資訊!!   謝謝前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