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另有方法降低cpu電壓至12v.bios呈現藍色.

楼主(2019-12-11):
asus p8b75-m lx主機板

cpu 12v電壓12v升至14.15v.bios呈現紅色.

是cpu不良或是主機板電源控制零件不良.

電源供應器已更換測試排除.

請問另有方法降低cpu電壓至12v.bios呈現藍色.

网友:
檢查I/O晶片電源偵測電路是否正常....

网友:
如果之前是正常的,不排除就是 EC 問題,或溫度腳位前面的電阻

補充內容 (2019-12-12 12:56 PM):
電壓腳位才對

网友:
請把廠商、型號,寫在標題上 …

楼主:
技術不精.不會檢查.更不會維修.

如送修皇家.則維修費上千元.

維修或購新版數千元.兩難.

网友A:
你是痞酷會員的等級了,理應做新會員的榜樣,但是卻不按照版規發帖,希望下次配合。

网友:
引用 楼主:
技術不精.不會檢查.更不會維修.

如送修皇家.則維修費上千元.

自己處理能力不足,
除了送俢或換新外,
您還想有什麼途徑能令該板復活 ?

网友B:
沒有購買二手板的選項?1000元不到

不一定得維修,買新板

在BIOS顯示紅色警告,實際拿電表測量 12V CPU 供電,如果正常就放沒什麼大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痞酷會員的等級了,理應做新會員的榜樣,但是卻不按照版規發帖,希望下次配合。

疏忽錯誤.僅致歉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沒有購買二手板的選項?1000元不到

不一定得維修,買新板

不知二手版何處購買.

電表測量是 12V CPU 供電.但bios cpu是14.15v無法進os.

网友:
之前我也有一塊華碩的板子,CPU電壓也是升高亂飄, 是1點多伏特的cpu電壓,還在保內所以華碩換另外一塊給我,還好CPU沒有燒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二手版何處購買.

電表測量是 12V CPU 供電.但bios cpu是14.15v無法進os.

回收廠一片20元 自己拆....

网友:
要就自己動手....網路上都有答案了

兩顆電阻而已、兩顆電阻而已、兩顆電阻而已。很簡單,所以講三次

同一塊 P8B75-M LX 為 5V異常,進系統會掉電

下面點位圖是參考 P8B75-M LX PLUS 不確定是否一樣位置
12V 有兩個分壓電阻,正常值為 0.9V。可能電阻被撞掉或故障

网友:
Google查詢後,這一塊常常有這個毛病,都有資料可以參考

附點位圖,維修指南。位置都有了,只需要動手...

輸入端要有 12V

O_12V_IN 分壓後進到EC 應該為 0.9V,不正常為 1.3V 上下,偏高

111.64 KB, 下載次數: 7

點位圖

P8B75-M-LX RG.pdf

806.42 KB, 下載次數: 9

維修指南

102.07 KB, 下載次數: 9

點位圖

楼主:
感謝各位回文指教.暫時權宜行事.等候降至13.326v時就可進os.電腦友人已取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