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富見接點油EC-420的使用方式

楼主(2019-12-11):
.

有一次跟風買了一罐富見接點油
想說很多故障也是因為接點的關係
這一罐應該幫助不少

第一次使用,因為觀念錯誤亂用
電鍋的接點黑掉,稍微砂紙輕磨之後,就塗了薄博的接點油
想說應該更加地妥當,沒想到三天後就不會動了,接點的地方比原本更黑更嚴重

後來知道要用在還沒有磨損之前,類似新品買來的時候比較合適
像是三用電表的轉盤上、一般玩具小電流的接點上

我有一個小小疑問,很常插拔的東西壞掉又頗困擾的東西
我第一個想到的就是手機的充電器、或是ATM金融卡,不知是否可以塗接點油?
猜測1:接點油應該不會導電
那不會導電,油卡在接點和接點間潤滑,電不就無法過去?

猜測2:接點油會導電
那這樣不就所有接點短路,有點困惑?

网友:
大電流,會有火花的,
不太適用!

网友A:
EC-420接點油就是用在開關接觸點潤滑,降低電弧及接點抗氧化,不只是精密的電表轉盤會使用EC-420,如果你檢查吹風機的切換開關,你就會發現它的存在。

网友B:
之前有討論,接點油不會導電的。

我的小摺,輪胎常常沒氣。
記得汽車換輪胎,好像都會在胎唇刷層油。
於是如法炮製,抹上EC-420。
真的不漏氣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之前有討論,接點油不會導電的。

我的小摺,輪胎常常沒氣。

拿接點油當輪胎裝配劑會不會太重本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拿接點油當輪胎裝配劑會不會太重本了...

正常用途,消耗得很慢呀~
既然有防止氧化的功效,應該阻氣性不錯,這樣也算物盡其用了~

网友:
樓主買這麼大罐要用到什麼時候?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之前有討論,接點油不會導電的。

我的小摺,輪胎常常沒氣。

水密,氣密可用矽脂。

网友:
引用 网友A:
EC-420接點油就是用在開關接觸點潤滑,降低電弧及接點抗氧化,不只是精密的電表轉盤會使用EC-420,如果你檢 ...

大電流或高電壓接點,溫度超過碳化點,要選用銀接點類,耐高溫氧化金屬接點。

网友D:
接觸面如同大地,有尖峰也有谷底,導電處是山峰,所以軟油膜厚度是無法開路。總會導電。
油脂的防銹性,腐蝕性,耐溫性,塑膠相容性,耐水性,穩定性,各有強項,所以才會有不同的專用接點油。

网友:
有一種介電膏,Permatex 22058 供電介質修補潤滑脂
塗在火星塞陶瓷處,和高壓線圈的橡膠內側
看功能滿像似的,不知道能不能代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接觸面如同大地,有尖峰也有谷底,導電處是山峰,所以軟油膜厚度是無法開路。總會導電。
油脂的防銹性,腐 ...

我寫信問富見兩種用途,富見是說一般是不會這樣用
1.我說買來的延長線,插拔久了可能孔會有點鬆鬆的,可以買來就再延長線插孔處塗一點接點油嗎?
回覆→鬆鬆的是物理變化,一般不會這樣塗接點油。

2.手機充電線/尾插,插拔久了,多少金色接點會磨損,可以買來就塗一點接點油嗎?
回覆→這種情況不會產生什麼電弧,所以也不用塗接點油

供大家參考~

网友E:
個人覺得~電鍋的大電流接點應該用黃油?但我是沒修過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寫信問富見兩種用途,富見是說一般是不會這樣用
1.我說買來的延長線,插拔久了可能孔會有點鬆鬆的,可 ...

1.接觸壓力是要保持足夠接觸面積,壓力不足時油脂無法填補接觸面。
2.,磨耗造成鍍層損耗,接觸面將容易產生氧化層。插座油是降磨耗不是修補鍍層。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個人覺得~電鍋的大電流接點應該用黃油?但我是沒修過啦~

個人認為不妥,
因為黃油會導電,
萬一用到沒有耐高溫的,
可能又是一個隱藏危險~

网友:
引用 网友F:
個人認為不妥,
因為黃油會導電,
萬一用到沒有耐高溫的,

哈,就參考一下
我會這樣想
是因為車上的電池電極都會用黃油來避免氧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