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大樓對講機-樓下跟門口對講無聲?(廠牌不明,CK-1002,CK-1003)

楼主(2019-12-11):
家中樓上跟樓下門口對講機已經壞了很久, 詢問大樓其他住戶說已經壞了n年, 也ˊ知道對講機維修需要金額不少, 大家都不願意出錢, 故大門口一堆門鈴樹立, 連送瓦斯在樓下時, 也不ˊ知怎麼按門鈴? 樓上住戶也困擾?

詢問某一樓住戶, 說到本大樓對講機不知當初怎麼壞了, 記得當初好像有修到樓上話筒可聽到門口的麥克風的聲音, 但門口的喇叭卻聽不到樓上話筒聲音? 按門鈴會饗, 也可按開門開啟樓下大門的開關?
花了二個多月的時間, 修不好, 但已經努力到一半, 還是將所記錄到的東西跟大家分享, 也說不定有那位高人, 突然一句天外傳來的聲音, 幫我 CPU x86 的腦袋點一下, 說不定就修好啦! 先這樣吧!

描述:
這個電路一開始打算換換電容就好, 結果竟然不行! 跟著把線路重整, 還跑去看大樓弱電怎麼接, 結果未果(看不懂)! 然後去按著電路去繪製電路圖, 然後發現主要IC, 電晶體, 電源內的電容被剝皮, 這些資訊後經過些許時日, 突然發現是 LM386 這個語音IC, 這個IC 記得是高一有做過實習課, 當初不知道其原理, 上YouTube 可看到許多分享學習. 最後經維修有兩處人工將*實際電路, 1.發現變壓器被加工焊上一條短路線 2.主板麥克風電路被切割.
原本以為因該可以解決, 後發下這個 (*實際電路) 部分, 是因為要如此接法, 才能使麥克風電路對樓上話筒聽到聲音, 而且按樓下門鈴時, 聲音才會變的比較大聲而設計修改. 你如果恢復電路部分, 就全部都失效了, 變的門口全部都聽不到聲音, 但門口機按下住戶門鈴, 但樓上有聽到有人按鈴. 故還是先接這樣, 免的被人抗議賠錢! 目前狀態就這樣, 不太了解 AC 24V 的運作方式, 其實一知半解, 維修過程中有好幾次嚇到, 好在隔日有將其弄回. 比方說: 喇叭斷線, 電路板被焊到斷線, *實際電路, 實際上真的要膽大心細換回來.

老式公寓對講機的一點經驗
大部分去這個網站, 可得到大部分的資訊!(文中有提到: 建議只在室內機的範圍內維修,千萬不要去動到門口機的部分。....,但是請一定要忍下維修門口機的欲念.因為,就算門口機這次被你修好,但下一輪的「輪流故障」來臨時,「你動過門口機的事實」可能就會被拿來當成歸咎的原因。)(我就是愛亂動, 好在又弄回原狀, 差點就花費賠錢.)

去YouTube 搜尋 對講機, 也可發現一些資訊.

基本上搜尋電路圖, 一堆都是系統方塊圖, 看一下都可以了解. 但是要經過摸索才能理解.

這次維修大致了解該電路主要有幾個部分,
1. B 電鈴部分(樓層對應)
2. 對講機系統 -  門口對樓上(講-聽), 樓上對門口(講-聽), 電路上設計其實分兩個部分主要, 就兩個部分就講跟聽.
3. 門鈴系統 - 舊式樓層部分
4. 門鎖系統 - 開門系統
5. 其他

0.DIY 用 draw.io 繪製電路.

對講機電路

對講機電路

1.本大樓門口對講機的樣貌

門口對講機-1

門口對講機-1

2.大樓拆開線路凌亂樣貌

門口對講機-2

門口對講機-2

門口對講機-3

門口對講機-3

門口對講機-4

門口對講機-4

門口對講機-5

門口對講機-5

3.整理後樣貌

門口對講機-6

門口對講機-6

4..樓上對講機樣貌

樓上對講機-1

樓上對講機-1

樓上對講機-2

樓上對講機-2

樓上對講機-3

樓上對講機-3

5.對講機電源

門口對講機電源-1

門口對講機電源-1

補充內容 (2019-12-12 04:25 PM):
最新的電路圖為向下樓層最新的補上, 請看8#, 謝謝!

補充內容 (2019-12-12 11:38 PM):
最新的電路圖為向下樓層最新的補上, 請看24#, 謝謝!

補充內容 (2019-12-16 08:31 PM):
最新的電路圖為向下樓層最新的補上, 請看30#, 謝謝!

補充內容 (2019-12-24 11:16 PM):
最新的電路圖為向下樓層最新的補上, 請看ˋ41#, 謝謝!

補充內容 (2020-1-1 05:51 PM):
最新的電路圖為向下樓層最新的補上, 請看64#, 謝謝!

楼主:
1. 對講機電路CK-1002 修改

對講機電路CK-1002

對講機電路CK-1002

補充內容 (2019-12-12 05:17 PM):
最新的電路圖為向下樓層最新的補上, 請看8#, 謝謝!

補充內容 (2019-12-12 11:38 PM):
最新的電路圖為向下樓層最新的補上, 請看24#, 謝謝!

補充內容 (2019-12-15 11:14 AM):
最新的電路圖為向下樓層最新的補上, 請看30#, 謝謝!

補充內容 (2019-12-27 09:45 PM):
最新的電路圖為向下樓層最新的補上, 請看ˋ45#, 謝謝!

補充內容 (2020-1-1 05:52 PM):
最新的電路圖為向下樓層最新的補上, 請看ˋ64#, 謝謝!

网友A:
看到這篇,讓我想到以前,幾乎一模一樣的場景…因為我老家就住5 樓,不知道修了幾次,修好沒多久、又壞
AC 24V 門下大門的 開門電鎖,LM386是音頻放大器----依俅所述應該是沒問題的,
你先那把2 顆紅色的輸出變壓器,先換新看看
記得維修時,我有用手機拍照,一樣六也畫了電路圖…我在找找到

网友B:
依"老式公寓對講機的一點經驗"文中提到有一個重點零件,就是DPDT話筒開關常常接觸不良,容易造成"樓上話筒可聽到門口的麥克風的聲音, 但門口的喇叭卻聽不到樓上話筒聲音?",不知您是否有更換過,可能會有意想不到的結果

网友C:
看了你敘述還不太清楚現在主要的問題是 ?

不過電路圖 你提出的

1. 實際短路的 (那是接地是必需的)

2. 麥克風電路 如果斷了開那麼這部份的電路就失效了~

如果你說接上後會造成電路聲音會出問題~
我覺得這部份的電路可能有接地 (元件有問題)
你可以針對這部份的元件去做檢測~

楼主:
引用 网友B:
依"老式公寓對講機的一點經驗"文中提到有一個重點零件,就是DPDT話筒開關常常接觸不良,容易造成"樓上話筒可 ...

謝謝回復!
DPDT這個零件已經測量過確定沒有接觸不良問題(用電錶測量過), 並且有ˊ住戶給的一台分機拿到門口做測試(也測試過室內機),電路修改為原先未割除電路-沒聲音測試時, 確實門口與住戶做測試也沒有聲音.
後將電路改為*兩部分電路, 門口機就可按取樓層聽到B的響鈴, 並且可樓上住戶聽到門口客人的聲音, 樓下門口客人則聽不到樓上住戶的聲音.
這個問題我覺得樓下門口機的問題較大, 因原先電路並未修改, 後經果*實際修改後, 反而可聽到聲音.而且是全部ˊ住戶都有問題, 因為我動到的, 是門口機部分, 所以有問題全部住戶都有問題. 謝謝您.
到是覺得那個TR2 變壓器部分, 初級56 Ohm:次級5 Ohm, 感覺是不是反轉過來接上比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這篇,讓我想到以前,幾乎一模一樣的場景…因為我老家就住5 樓,不知道修了幾次,修好沒多久、又壞{:8_ ...

不知這變壓器規格為何, 期待有好消息! 謝謝!

楼主:
1. 對講機電路CK-1002 修改2

對講機電路CK-1002

對講機電路CK-1002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了你敘述還不太清楚現在主要的問題是 ?

不過電路圖 你提出的

OK!
回復1. 這部分變壓器是必須短路的麼? 因為我實在想不懂為何這樣做? 因為你看焊接面左側切斷 DC 12V連接部分, 如果TR2 變壓器  (*實際電路)連接線接到地 GND. 則 12V 接到地GND. 這應該不合理?  況且這裡還有AC 24V,謝謝!

回復2. 確實如您所說的,  (*實際電路)斷開麥克風電路理論上應該電源斷開, 但這樣方式斷開確可聽到樓下門口客人聲音, 讓人實在不解, 應該是AC 24V 提供的電源造成連動, 因為現無示波器, 也不知為何這樣, 想說上來看看先分享資訊給大家, 並且詢問大家有無建議?

"看了你敘述還不太清楚現在主要的問題是 ?"
對不起, 我可能描述上讓大家不知問題, 其實我的問題是如果有良品可以比對最好, 或者是有大大可以分享經驗!
謝謝您的回覆!

网友C:
引用 楼主:
OK!
回復1. 這部分變壓器是必須短路的麼? 因為我實在想不懂為何這樣做? 因為你看焊接面左側切斷 DC 12V ...

你的電路改了好幾遍~

我不知道原來的是哪一個版本 ?

但看這電路不是很複雜 ~

不過你的電路似乎有些問題 ~

左上那個電路没看見接地點 ? (A1015)

中間下這個電路也似乎也不正確 ? (假設 PNP)

网友:
公寓住宅的共用東西,我是不會去動的,修好無功修壞要賠,只會動嘴的人多,直接請人來修大家分攤費用,才是王道。

网友B:
參考對岸的檢修電路與過程:https://www.dgzj.com/ruodian/53821.html

网友D:
這和我們社區門口的對講機蠻像的,只是我們的是戶數比較多
20幾年買三年的二手屋他就是故障的,到現在從沒有人提案要修理
郵差來送信是直接騎到中庭用喊的

网友A:
你先試試換掉紅色的那顆變壓(正名?一時也想不起),就近喇叭的那顆,電子材料有賣,

以前手機拍的,挖出來了

對講機工作簡圖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這和我們社區門口的對講機蠻像的,只是我們的是戶數比較多
20幾年買三年的二手屋他就是故障的,到現在從沒 ...

因為沒有管理委員會,也省了一筆開銷。老舊住宅必需要有熱心的住戶鄰居,碰到一個不配合的話就麻煩了,樓層低的無所謂 樓層高的就麻煩了。我家樓下鐵門的電鎖有故障,居然有人直接將電鎖的線路剪斷不請人修理,其實按鈴通話都還可以用只是不能開門,年輕時我會自己嘗試修理更換,現在lkk懶得動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試試換掉紅色的那顆變壓(正名?一時也想不起),就近喇叭的那顆,電子材料有賣,

以前手機拍的,挖出來 ...

非常感謝你的大恩大德! 我再去光華找看看那顆小變壓器! 感恩!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電路改了好幾遍~

我不知道原來的是哪一個版本 ?

對不起~! 電路圖是自己用 GOOGLE draw.io 畫的, 太久沒對過電路沒使用OrCAD, 又太久沒PO文, 不知怎麼換圖, 真是對不起大家, 真是很抱歉! 請大家原諒, 謝謝!
新圖後來的補上, 往下樓層 8#是最新的圖, 謝謝!

本來是想把文章在此留底備份(留給後人查照), 但是想到可以順便發問, 就想說在此提問了, 真是謝謝大家的幫忙! 謝謝!

"左上那個電路没看見接地點 ? (A1015)

中間下這個電路也似乎也不正確 ? (假設 PNP)"

1. 左上電路是室內分機 CK-1003 設計, 本身有GND這個腳位連接至門口主板的地GND, 看他的設計是分機的麥克風訊號到 R , 連接到主板的 R, 說ˊ實在的自己功力太差, 不甚理解, 謝謝!

2. 其實這個部分並未查, PNP這顆電晶體被磨掉, 不過用分機上電晶體編號猜了一下應該是相同的 (A1015), 反正不NPN就是PNP. 當喇叭不響, 查到是電路板焊到斷路, 修護後, 就不敢動了.(請原諒我嬌小的心靈, 我還是很怕弄壞的)
   2-1.可能這個電路上有樓上對門口無法講話的問題.
   2-2.可能這個電路有阻值放大比例或變壓器相關的問題, 也是要去實驗才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參考對岸的檢修電路與過程:https://www.dgzj.com/ruodian/53821.html

感謝大大的分享!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謝你的大恩大德! 我再去光華找看看那顆小變壓器! 感恩!

同樓的人不理,你會就來做,有什麼好計較的!
反正都壞了,你頭也剃一半,還怕什麼?
不行再來問,加油!

网友:
引用 楼主:
對不起~! 電路圖是自己用 GOOGLE draw.io 畫的, 太久沒對過電路沒使用OrCAD, 又太久沒PO文, 不知怎麼換圖 ...

不用怕啦~

反正都是壞的 , 頂多回復原始狀態 ~

1. 就左上的電路 , 你用的 晶體 A1015 是 PNP  E 極接 R的 是高電位的
    那總要有一個負電位的吧 ?  (看不出接到哪)

2. 我想 中下 那個 電路是用 PNP 没錯~   你看那個 C 極 有透過 喇叭 接地
    理論這2個電路應該是一樣才對 ~

你的電路好像也没有完全照電路板的標示 ~

-  + AC R  2M  (T)

D1 應該是個 ZD  6V 的 ~  (穩壓用)
D2 是二極體 ~ 怎麼會沒裝呢 ?

没有正確的電路很難分析問題的所在~

网友F:
1. 年久失修要花更多心力才能找到全部問題點,經過多次查修失敗,也更增加了不確定性。
2. 最快的方法是全套換新,包含配線全部抽換,這不是甚麼高科技,一定可以解決,將來也有相對應的維修廠商可支援。
3. 所畫出電路圖有許多不合理的地方,有可能畫錯或漏畫,電路一個基本原則就是要產生迴路,單一條電線沒構成迴路不會產生正常功能。
4. 一開始不要將重點放在電路板電子零件上,配線是查修重點,要先確定配線沒問題再來找室內機或室外機問題。
5. 門口機聽不到室內機聲音,就是R這個線路有問題,可能是斷線或是R對其他線短路,或是某台室內機把R線訊號吃掉。
6. 建議把門口機、電源供應器、一台室內機單獨拆下到室內測試,以電線將這三者連接起來,先排除複雜的配線因素,釐清這三組件是否正常?要弄到正常之後再拿去接在原本線路上,若又有問題就是配線問題,這樣分開測試可以減少很多上下跑的時間。
7. 維修對講機最麻煩的是要進入各戶查修,要約個大家都在家的時間,以6.的方式分開查修,可以將進入各戶時間減到最少。
8. 為居住的地方服務是好事,當作是做功德也是鄰居的福氣,加油囉,祝您查修順利成功。

网友G:
請參考#14 接線, 注意T與R這兩條線,Transmit/ Receiver, 跟聲音上/下傳送有關。 假設門口機的信號電纜線先往2樓左邊用戶,先確定此段接線及功能正常。此時會發現2條多芯信號電纜從此戶延伸,一條到2樓右邊用戶,另一條向上延伸到同側(3樓左)住戶,再由此戶往上到同側4樓,類推。。右側也是從2樓向上延伸3樓,但其來源是2樓左側住戶。 你要從2樓(左)住戶開始查T與R這兩條跟聲音線相關的線。 ㄧ般都是斷線或接觸不良,可用焊錫加強信號線連接的可靠度。 電路板故障機率不高。

网友:
#4 所提話筒開關,也是重點。微動開關接點經常時好時壞。

楼主:
1. 對講機電路CK-1002 修改3. 對不起! 已修改數次, 改到我都覺得世界離我好遠,ˊ 真的不再修改了. 謝謝!

對講機電路CK-1002

對講機電路CK-1002

楼主:
最新的電路圖為向下樓層最新的補上, 請看24#, 謝謝!

引用 网友F:
1. 年久失修要花更多心力才能找到全部問題點,經過多次查修失敗,也更增加了不確定性。
2. 最快的方法是全 ..."

引用 网友G:
請參考#14 接線, 注意T與R這兩條線,Transmit/ Receiver, 跟聲音上/下傳送有關。 假設門口機的信號電纜線 ...
高級模式"

謝謝大大們的建議~!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新的電路圖為向下樓層最新的補上, 請看24#, 謝謝!

引用 网友F:

回覆文章請按該篇回文左下方「回復」,這樣您想回覆的人才會知道您已回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因為沒有管理委員會,也省了一筆開銷。老舊住宅必需要有熱心的住戶鄰居,碰到一個不配合的話就麻煩了,樓 ...

我們也是沒有管委會
透天社區,都是外地人來買的(很便宜,整棟還換不到台北一間廁所

有幾戶都想出頭,也會互扯後腿
除非是非常重要的事,不然一些事很難推動

我是都不管事的,要做什麼配合就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新的電路圖為向下樓層最新的補上, 請看24#, 謝謝!

引用 网友F:

以這個電路來說~ (實際的電路   TR-2. 短接    TR1-2 斷路)

1. 樓上說話  樓下可以 收的到?

2. 樓下說話  樓上可以收的到 ?

如果由圖來看 , 樓下說話 樓上是無法收到的~  (因為無電源進入)

樓上說話 樓下也無法收到的~  (因為無電源進入)

P.S
2M 似乎有接線 ?

如果電源從這接入 , 則 TR2-2 不該短接地 ~

楼主:
引用 网友F:
1. 年久失修要花更多心力才能找到全部問題點,經過多次查修失敗,也更增加了不確定性。
2. 最快的方法是全 ...

對不起! 想說用偷懶方式回覆在同一樓層內, 下次會回覆該樓層! 謝謝!

大大的回覆我有到, 1-8都是精華, 謝謝!

楼主:
1. 對講機電路CK-1002 修改4.

對講機電路CK-1002

對講機電路CK-1002

1. 現在先做一個東西, 等做成功後, 在與pigoo大大門分享! 請耐心等候! 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1. 對講機電路CK-1002 修改4.

電路這樣子清楚多了~

但是還是很多矛盾~

假如你說中間這個使用 NPN 那 E 極接正極 ??

你看 C6 電容的極性 正極接在上 ~

負極接一個電阻串喇叭接地這算合理~

反之 若為 PNP 則 E 接正極合理~

E+C-  B-   PNP

E-  C+ B+  NPN

楼主:
1. 目前這個電路確實如 jeanshyen 大所說的, 確實沒幾顆零件, 也確實有許多不了解的疑惑? 這個可能需要大大們幫忙.

2. 請問 lianyich 大大或者其他大大們, 可不可以幫忙, 拿個螺絲起子,去門口拆開蓋子, 看看這顆電晶體是否有編號? 及方向? 謝謝! (應該是 A1015 吧?)

3. 另外  lianyich 大大提供的小變壓器名稱叫做 脈衝變壓器, 再去光華之前, 有把樓下的電路拔掉, 實際去測量變壓器1比值, 跟變壓器2比值一樣, 唯一不一樣的就是變壓器1並無初級及次級短路情形, 另外他的方向相反, TR1(5 Ohm: 58ohm) -> TR2(58 Ohm : 5 Ohm). 感覺並無損壞.
   去光華實際去比對變壓器並無跟比值相同, 加上2個變壓器我看比值ˊ相同, 故先做良品. 謝謝~!

4. 根據 ysc 大大所述方式, 我看過之後, 覺得可以在樓下施工, 把樓下 電源, 主板, 分機一併測試,(其他住戶斷開接線), 如此一旦修護, 再來查是否樓層線路問題. 謝謝!

5. huang22 大大提到, T-R/ R-T 主板-分機樓下接線, 會特別注意, 當分機接2台時, 訊號會衰減, 謝謝!(後續情況再查線)

网友:
引用 楼主:
1. 目前這個電路確實如 jeanshyen 大所說的, 確實沒幾顆零件, 也確實有許多不了解的疑惑? 這個可能需要大大 ...

PNP 偏壓極性

PNP 偏壓極性

PNP 偏壓極性

网友:
引用 楼主:
1. 目前這個電路確實如 jeanshyen 大所說的, 確實沒幾顆零件, 也確實有許多不了解的疑惑? 這個可能需要大大 ...

電晶體的 NPN PNP 的判別~

論壇內有相關教學 ~

如 33# 這樣子就合理多了~

不過還是以實測量為準~  (我個人認為是 PNP )

目前你的電路 電源走向似乎還未釐清~

能否提供你實際測量 點位的 電壓以利參考~

楼主:
感謝大大的提供, 謝謝!

不知還有沒有大大可以提供零件面方位, 依我的照片中, 零件面上電晶體方位是朝下, 謝謝!(想想應該不用了! 前面已有 lianyich 大大提供)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大的提供, 謝謝!

不知還有沒有大大可以提供零件面方位, 依我的照片中, 零件面上電晶體方位是朝下 ...

找到一本書:

网友A:
引用 楼主:
1. 目前這個電路確實如 jeanshyen 大所說的, 確實沒幾顆零件, 也確實有許多不了解的疑惑? 這個可能需要大大 ...

報告是地!就是 A1015 沒錯
下圖是我最後一次維修拍的,原本修好一陣了,拆開看才知頂樓住戶給你偷加一戶。

楼主:
謝謝分享!

補充內容 (2019-12-19 12:34 AM):
P.149頁, 上方提到 A - 為 AC 24V, 謝謝資料提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報告是地!就是 A1015 沒錯
下圖是我最後一次維修拍的,原本修好一陣了,拆開看才知頂樓住戶給 ...

謝謝分享! 越來越看到一點光明希望!

网友H:
引用 楼主:
謝謝分享!

補充內容 (2019-12-19 12:34 AM):

無法通話:
室內機的話筒開關 H.S. 要接通,
並依6-29電路圖 室內機 R 要接在門口機的 T , 門口機的 R 要串接在室內機 T 。

R接T ,T接R 。... 室內機 串接 門口機 ,  由12V電源供電 成迴路 。

楼主:
最近做了一些電路實驗, 然後得到實驗結果.

本來以為手機有可用示波器來測量波形, 後發現該使用麥克風做輸入測量端, 買了一些零件製作 測試棒 端, 後經過數日的實驗測量,  發現並不行, 因麥克風輸入是產生音波, 且在測量時, 旁邊有聲響亦會產生音量, 故使用 Sound Oscillscope 及 Oscillscope(App 名稱), 並無法測量波形, 但一樣可測量音訊, 結論不行用.
但USB 輸入 或 WIFI 或 藍芽輸入 的示波器 測試棒 應該沒問題, 不過我沒用過, ˊ謝謝.

1. 經過阻抗匹配,  使用對講機分機的喇叭(>=100 Ohm)可得到放大的聲音, 使用自己購買的喇叭(內阻測量為 33 Ohm 及 25 Ohm) , 太小內阻 <100 Oh 則完全不會響, 好在有先實驗, 不然又找半天不求甚解.(電源用電腦的電源供應器)

麥克風喇叭阻抗-100Ohm

麥克風喇叭阻抗-100Ohm

2. 根據LM386的實驗, 一樣照電路圖(麥克風輸出串聯輸出), LM386的喇叭輸出會得到聲響.

LM386-02

LM386-02

3. 用手當天線感應AM 聲響, 會得到電台的聲響, 跟我在樓下手壓LM386 IC 會產生電台聲響.

LM386-01

LM386-01

然後又帶著愉快的心情到樓下施工, 結果又不知在樓下遭遇甚麼狀況, 然後又先停工, 先觀察再說.(會怕...改不完)
後發現原來電路圖內的電源部分, 由於當初測量就覺得粉奇怪, 怎麼這個電源怪怪的, 為何要這麼接, 後發現這個電路應該是多一組電源給一樓層裝的門鈴輸出, 所以有四條線. 測量應該也是12V輸出的GND. 這個要想想可能要改電源, 改成 36# 裡的圖案顯示方式. 因為電源接法應該是半週整流兀型方式, 其二極體方式應該是 AC 24V 在經過 二極體半週 產生電壓輸出, 而目前電路是AC 24V 直接產生在電容上, 然後將二極體接在地端產生半週, 一樣半週整流方式.(弄得我頭好亂) 我原版要去換 A1015, 變壓器, 麥克風電路, 全都暫停, 在此先跟大家說聲抱歉.

ˋ4. 對講機電路CK-1002 修改5.

對講機電路CK-1002

對講機電路CK-1002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最近做了一些電路實驗, 然後得到實驗結果.

本來以為手機有可用示波器來測量波形, 後發現該使用麥克風做輸 ...

我個人的判斷 ~

1. 那個 +12V 是電源 (DC) 因為要供給 LM386 所以有 稽納 穩成 6V  (這一部份没問題!)

2. 那個 AC 24V 接一個 聲頻變壓器 然後串電容 再 串電容 給另一個 聲頻變壓器 目地 用來按門鈴的響聲 !

3. 目前不明白你的 門口機 麥克風 電源從何而來 ?? (懷疑從 2M 接入) 但 那個 聲頻變壓器 58.6Ohm 又接了

地 ?

原來切斷的地方 是供給 這部分的電源 同時也供電給室內機的 麥克風    (如果 聲頻變壓器 58.6Ohm 不接地的

話) 是合理的~

我認為電路應該是

1 . 把切斷的地方接回  ~
2.  把聲頻變壓器跳線拿掉~

當然你先要測一下這線對地的阻值 是否 有短路情形 ~

實際電路為何會把電路切了 , 聲頻變壓器跳線 , 這原因不明 ~

依你現在這個電路 ~

門口 & 室內機 的 麥克風 電源 應該是沒有 ?   (如果還有表示電源有別處接入)

那你就要查清楚 電源的 來源 ~ 不可冒然恢復原電路 ~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個人的判斷 ~

1. 那個 +12V 是電源 (DC) 因為要供給 LM386 所以有 稽納 穩成 6V  (這一部份没問題!)

謝謝jeanshyen的回復
1. 稽鈉 6V , 之前沒仔細看, 原來有穩壓成 ˊˊ6V , 謝謝!(LM386 Vs=4~12V or 5~18V.)
2. AC 24V 與 B(bell), 看了那麼久, 他經由脈衝變壓器(聲頻變壓器)將信號耦合電容到 LM386, 這部分也終於了解. 謝謝!
3. 麥克風電源? 其實有可能從由此T線路 (門口(T 端)-住戶分機連接(R分機)), 可能 [有某一層住戶][內接電源線連接進來], 經由大大指點, 又找到一盲點. 謝謝!
    那個 [2M] 只是門口主板的信號輸入腳位, 將 [R] 跟 [2M] 接此只差 220 歐姆, 請看零件面 與 電路圖.(零件面上我接到 [2M], 實際上我接到 [R], 其實兩個點位我都有接, 好像沒分別.)
4. 其實上次就測量麥克風電源, ˊ只測量電源就自己被自已打敗了, 想說為何為0V, 其實應該繼續測量下去的.
    之前頭腦鈍鈍, 也有發現電源電路4條主線, (AC) (+) (-) (-_某戶門鈴), 可能也有錯誤, 先一步一步來.
(那你就要查清楚 電源的 來源 ~ 不可冒然恢復原電路 ~)

楼主:
引用 网友H:
無法通話:
室內機的話筒開關 H.S. 要接通,
並依6-29電路圖 室內機 R 要接在門口機的 T , 門口機的 R 要串 ...

室內機的話筒開關 H.S. 要接通 <-- 這就是所說的 DPDT, 其實就是掛上分機聽筒-掛斷通話的開關, 接上來就併上分機聽筒.
謝謝大大!

楼主:
ˋ1. 對講機電路CK-1002 修改ˊ6.

對講機電路CK-1002

對講機電路CK-1002

楼主:
最新的電路圖為向下樓層最新的補上, 請看ˋ45#, 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jeanshyen的回復
1. 稽鈉 6V , 之前沒仔細看, 原來有穩壓成 ˊˊ6V , 謝謝!(LM386 Vs=4~12V or 5~18V ...

1. 雖然  LM386 可以到 MAX 18V 但是使用 穩壓成 ˊˊ6V  有其好處  , 可以抗雜訊 對供電有穩定的作用 ~

2. 如果你目前的電路 (室內外麥克風電源) 有電壓存在 ~  那麼 那個 聲頻變壓器 跳線接地不合理 ~

3. 你說那顆 磨掉編號 晶體 是 NPN  但依你電路上的接法是不合理的 ~~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最新的電路圖為向下樓層最新的補上, 請看ˋ45#, 謝謝!

我有用 模擬電路跑過~

接成原來的電路是可以正常的作用~

就你目前 [麥克風電路未接電源下居然可使用] ??

這一點不合理 ~  懷疑有其他電路接入電源~

那個 [麥克風 應該是 電容式的 , 必需要提供電壓才能使用] <---------依電路判斷 !

另外室內機那顆 標為 1 的電阻 阻值不正確 ~ 1K?? 1歐 ???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用 模擬電路跑過~

接成原來的電路是可以正常的作用~

1. 謝謝 jeanshyen 大大用心, 還用模擬電路跑過, 不知是否為免費軟體? 可否分享將電路圖供大家學習運用? 謝謝!
2. 的確目前是 磨掉編號 晶體NPN, 現在目前先還原成先前狀態. 現在用戶樓上分機的確可收到聲音. 照電路上及變壓器接法(接到地), 感覺上沒有電源. 其實當初也被先前帶去樓下分機所誤導, 覺得怎麼沒訊號, 沒有聲響? 其實要跟樓上用分機接上, 電路才有接通, 腦袋其實要清楚, 不然又被自己搞昏頭, 怎麼都怪怪不能動?
3. 抱歉, 經三用電表測量 電阻值是 100K 歐姆, 圖片如下.

分機話筒-零件面

分機話筒-零件面

分機話筒-電路面

分機話筒-電路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1. 謝謝 jeanshyen 大大用心, 還用模擬電路跑過, 不知是否為免費軟體? 可否分享將電路圖供大家學習運用?  ...

1. JAVA電路模擬軟體 CIRCUIT解說
https://bbs.pigoo.com/thread-47475-1-1.html

http://tinyurl.com/yx6h99oc (我畫的應該没錯)

2. 你說要接上 室內機 (分機) 才會有電壓 ?  這顯然不合理 ,  原設計電路 門口機 電源是常 ON 的~
    樓上分機是 OFF 的 , 當拿起話筒時才會接通電源這樣子是合理的 ~

3. 100K 是正確的~

楼主:
突然想到利用電路連接, 所以我在樓上測量室內機故定點位置.
測量結果發現, 原來是電源供應產生壓差, 故室內機 DPDT 測淂 ON/OFF 時,
測量 R) ~  -), ON = -0.69V(因D2 壓差, 故 GND=0-0.7=-0.7V)
                   OFF = -11.23V(壓差 D2 = -0.7V)
       T) ~  -), ON = -6.07V
                   OFF = -11.23V
       B) ~ -),  ON = -1.23V
                   OFF = -1.23V

這個電源腦袋被搞的混亂, 有人可以幫忙分析為何混亂我的腦袋, 怎麼回事, 為什麼?
我把電源供應器電路修改, 這樣應該就正確了, 請大家幫我確認一下, 我在前往施工?

對講機電路CK-1002

對講機電路CK-1002

网友C:
引用 楼主:
突然想到利用電路連接, 所以我在樓上測量室內機故定點位置.
測量結果發現, 原來是電源供應產生壓差, 故室 ...

基本上我看不懂你測的數據 ?
你没有詳述你電錶 紅 黑 棒接於何處 ?
所得的數據不知如何判斷 ?

1. 你說的電源 (灰棕) 2 條線 各接往哪裡 ??

2. 要你確認 R . T 上的電壓是從何處來的???

把接 室內機 R 接 門口機 T 先分開  ,  測門口機上的 R 對地 有電壓否 ?

測接往室內機的 T 對地有電壓否 ? (DPDT ON/OFF)

正常的情形 , 門口機保持在 待命的狀況  (各部電壓正常)

室內機 收發是未有電的 , 要把 DPDT ON   收發電路上 , 才會有電壓 ~~

网友A:
所有話機與楼下門口的對講機電路是板並聯共用的,我直覺你的話機是好的。
那其他用用戶的話機正常? 新舊皆有,新的自接,舊的掛掉也不斷......問題在這裡!
就聲頻放大器而已,電路也沒也那麼地複雜,老舊公寓的線路要不要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基本上我看不懂你測的數據 ?
你没有詳述你電錶 紅 黑 棒接於何處 ?
所得的數據不知如何判斷 ?

1. (灰棕)這是+12V輸出, 電源供應的 +12V輸出端, 接至門口主板的 +12V輸入, 那主板上的 +(12V),-(GND),AC(24V) 輸出接到主板上,謝謝!
2. R, T 的電壓, 其實是利用電表測量而得, 目前R T 二線兩線共接所有住戶分機, 當一住戶將話筒拿起, R , T 上的電壓直接用電表測量而得, 得到電壓值為 R) 點接紅測試棒, -)點接黑測試棒, 測的數據 EX: R) ~ -),ON=-0.69V, T) ~  -), ON = -6.07V,  R) ~ -),OFF=-11.23V, T) ~  -), OFF= -11.23V, 可以得到測量電壓, 此亦是實際電壓值, 是直接測量而來, 此電壓是電源供應器產生的電壓而來.(這抑是之前頭痛的地方, 頭腦昏鈍的地方)
3. 此是利用 室內機) 跟 門口機) 接線來測試, -) ~ -), R) ~ T), T) ~ R), 然後去DPDT ON/OFF, 故可聽到話筒中可聽到門口麥克風的聲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有話機與楼下門口的對講機電路是板並聯共用的,我直覺你的話機是好的。
那其他用用戶的話機正常? 新舊皆 ...

其他話機也都是好的! 除了3樓一戶鈴聲不響, 必須最後再查詢.
聲頻放大必須實測, 但必須先實際修改電源供應電路部分, 不知要怎麼跟你們說, 那個電源部分 +) 跟 -) 必須要反接, 產生輸出才正確, 我看先這樣好了. 等我先修改測試之後, 在跟你們說後續狀況.

网友:
引用 楼主:
1. (灰棕)這是+12V輸出, 電源供應的 +12V輸出端, 接至門口主板的 +12V輸入, 那主板上的 +(12V),-(GND),AC ...

那就不明白為何是負電位 ??

R 或 T 對地怎麼看都不可能是負電位 ~

看起來你是 極性是 顛倒 的 , 而且 那個 T  的數值也不正確 ~

接 門口機 的 T 接 室內機 R , 如果是 DPDT ON 因為 喇叭 接地 你測的對地電壓是很小 ~

接近 0  OFF 時 切掉喇叭對地 是可以測到高一點的電壓 ~ (還要看你的 未知型號 晶體 是否正常)

門口機的 R 接 室內機的 T 理論上應該是 = OR 接近 電源電壓 ~ (指的是原電路的設計)

看你給的數據 , 還會是負電壓 ? 一點都不合理 ~

可以參考 我畫的 模擬的電路  ~

楼主:
其實, 這是穩壓電源輸出, 二極體接在負極地方錯誤所致, 其產生的電壓波型及反向電壓, 以前老師所教導半週整流輸出,  才會得到我們正確的電壓波形.
但如果將二極體接在負極, 則因為沒有做過實驗, 導至腦袋混亂, 不知結果為何?
其電壓 +半週時, 產生 0-24V 經變壓器的波形, 穩壓到電容器端, 產生穩壓, 如果二極體接在正端, 則電壓波行會經由電路輸出流逝, 但如果二極體接在負端, 則穩壓會經由本身的電流回路流逝, 0-11.99V 電壓低於 12V低時. 不知如何解釋.
其 GND, 其 R) 點被電錶接紅棒, -) 點被電錶接負棒, 其測量的到電為是負的 -0.7V, 實際上測的是比這個GND更低的電位.
我只能向你們解釋如此, 實際電位可用模擬電路模擬, 但我還不會使用, 請會的人幫忙測試, 謝謝!

网友:
讀了PCB EBC 又畫錯了 !

A10151

A10151

補充內容 (2020-1-1 07:41 PM):
以上電路錯誤 。

A1015

A1015

网友:
引用 楼主:
1. 謝謝 jeanshyen 大大用心, 還用模擬電路跑過, 不知是否為免費軟體? 可否分享將電路圖供大家學習運用?  ...

PCB

PCB

底視圖

補充內容 (2020-1-1 07:43 PM):
以上電路( B E 極) 錯誤 。

网友:
引用 楼主:
突然想到利用電路連接, 所以我在樓上測量室內機故定點位置.
測量結果發現, 原來是電源供應產生壓差, 故室 ...

合理化電源 :

是否只因二極體和電容極性的差異。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其實, 這是穩壓電源輸出, 二極體接在負極地方錯誤所致, 其產生的電壓波型及反向電壓, 以前老師所教導半週整 ...

我大概明白你的問題了~

我想證明我的想法 ~

1. 你測量 [門口機的]  那幾個點 1. +12 2M  R T  (紅棒接測試點 , 黑棒請接 機板上的 GND

2. 你測量 [室內機的] 那幾個點  R T   (紅棒接測試點 , 黑棒請接 該機板上的 GND

你這個有用 負電壓 (其實是參考點的問題)

楼主:
感謝lkkseemi大大的資料分享,沒有這些資料,會不清楚電源 AC + - 是如何形成3條電源線, 謝謝!

我原本的電路上 A1015沒劃錯, 教你一個方法, 將電晶體平面朝前, 腳位順序由左至右不是 ECB 就是 EBC 這兩種,這是我老師教我們, 只要記得左邊第一ˊ隻腳是 E, 就對了! 好記吧!

報告各位大大, 已經修護完畢! 謝謝各位大大的努力! 謝謝!

實際上發現一住戶接俞氏對講機一戶對講, 也ˋ用二極體接半波整流, 但亦將此電路用反向接, 就是當電源接+ -, 他的電源就會變 - +, 反正後來修正電路改+ -, 就正常啦~!

感謝大家的努力支持, 晚點再將最後電路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大概明白你的問題了~

我想證明我的想法 ~

其實昨天我有用模擬電路繪ˊ製模擬, 可以看到半週整流電路必須將二極體放在+端極及電容器的正端, 不然整出來的波形會發生錯誤, 這也是為何在 MIC 麥克風會產生逆向偏壓的關係.

感謝jeanshyen大大的用心督導, 謝謝你! 亦謝謝 lianyich 鼓勵! 謝謝!

楼主:
最後之電路圖, 謝謝!

對講機電路CK-1002

對講機電路CK-1002

网友:
依電路 那個 腳位是合理的 ~

最上 是 B 中 C 下 E  NPN

E+ B- C-

補充內容 (2020-1-2 06:54 AM):
Pnp才對!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後之電路圖, 謝謝!

最原始未修改以前電路是正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