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字起子頭的用途

楼主(2019-12-11):
各位前輩好,一字起子我本來都當撬棒在用,但後來向烏骨雞學姊買東西附贈了一隻雙頭撬棒後,發現實在比一字起子好用多了

像這個當初在Costco買電鑽起子組時附贈的鑽尾和起子頭

鑽尾都換了好幾隻,但一字起子頭卻從來沒用過
我就一直很納悶平常修繕有哪些場合會用到一字起子?而且甚麼時候會用一字起子頭?

還望各位前輩指點,謝謝

网友A:
拆一字螺絲時用,
不論什麼起子是在拆螺絲用,
用在其他的地方,
只是剛好利用到而已~

螺絲為什麼要分為一字和十字螺絲?說出來你都不信

原文網址:https://kknews.cc/news/z55yjlg.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一字螺絲時用,
不論什麼起子是在拆螺絲用,
用在其他的地方,

我之所以會有這個疑惑,因為平常拆裝家電,十字、星型、六角都遇過,但印象所及,似乎很少看到一字螺絲?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之所以會有這個疑惑,因為平常拆裝家電,十字、星型、六角都遇過,但印象所及,似乎很少看到一字螺絲? ...

因為容易崩牙,所以利用的少.
反向思考廠商會利用這弱點
來淘汰物品的壽命.

小的一字起子,
我都拿來拆小的十字螺絲,
比十字起子好用太多.

网友B:
職人老闆我,外出做工也會帶著一字頭。
只遇過一兩次。都是要拆的時候。

真的該淘汰一字螺絲了。為什麼?
十字頭一頂就是中心,一字頭還得小心花時間對準中心。
電動起子機轉下去,沒對準就會滑掉,拆螺絲不順利,很煩。

网友:
改裝用, 磨成劃圈工具, 在覆銅板上割島嶼, 做實驗用的電路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職人老闆我,外出做工也會帶著一字頭。
只遇過一兩次。都是要拆的時候。

rex560810 版大
不可能淘汰掉,這是水電基本工具,只是不想承認他得存在。

水 凡耳經常在用調教流量或開關(洗手台下/馬桶內/沐浴都有),電 接點螺絲(幾乎都有++—尤其卡牙等距夠長幾乎一字可解)。機械 薄型螺絲或常開粗大螺絲(手指甲)
電子 如薄可變電阻/可調電感﹍等等,不勝枚舉。

雖不是最好,卻是基礎,一可以用在十字,十字卻不能用在一就勝出了。
可以確定一字大多因旋轉中心定位會位移,不適合電動起子高速或快速旋轉。

网友:
木工螺絲有些還是一字頭,有些十字一字通用螺絲頭(就是十字其中一畫是貫穿的),被十字起子轉爛了,用一字起子頭有可能轉出來,粗壯一點的還可以當鑿子用,所以一字起子還不會消失。

网友:
小一字起子用來翹EMI shield,每天使用~

网友:
當十字螺絲頭壞掉的時候
當沒帶外六角螺絲的套筒或對應尺寸或磨圓了
當內六角螺絲沒機絲

就是用扶練打切溝,用一字的卸螺絲

==================

當十字起子頭爛掉的時候,只好換一把
當一字起子頭爛掉的時候,砂輪機烙幾回就復活了

==================

十字起子頭的中心定位真的是最實用的特性

网友:
以前的老舊住宅公寓開關盒八卦盒等…都是一字木螺絲。有的一字深度很淺非常不好轉,木螺絲的品質有點差,一字可以轉多種螺絲。現在螺絲頭故意做的不統一,這又是多一種賺錢的手段。

网友:
一字在 細小的地方有用  直徑3mm以下的
在一些加工件上也有   因為車一條溝就好(特別是一些調整用的螺絲)
在以前的機器設備內也有  如果是金屬殼的 多半會用一字
現代的也是有

家電類的一字就很少了  除非是古早的裁縫機那類的

网友:
一字起子 可以拿來挖電路板上的原件

网友:
十字溝槽未能達圓邊
相同的圓  一字產生的切向力距 大於 十字

楼主:
引用 网友C:
rex560810 版大
不可能淘汰掉,這是水電基本工具,只是不想承認他得存在。

照這樣說的話,電動起子組中的一字起子頭不就無用武之地了?不如多送我幾隻鑽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