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SUS A53S 不亮機維修

楼主(2019-12-12):
型號:ASUS A53S
板號:K53SV
症狀:上電就自動觸發,電流 0.4A,不亮機

這個電流疑似欠壓或電壓不正常,先測量 ALL_SYSTEM_PWRGD,0V,初步確定某電壓有問題

從CPU周圍壓開始,測到 PU8705 (APL5930),+0.8VS 產生位置
5、9腳VIN =1.5V,3、4腳VOUT =1.4V 不正常,應為 +0.8V

處理:
此IC底部是有整面接點為第9腳 VIN,非GND。因為在CPU座、獨顯中間,不使用風槍,夾爆它,再用烙鐵即可輕鬆解焊
卻不小心夾斷第2腳FB接點,只好接了一條線,回焊有使用風槍+小口徑吹嘴

焊接好後, ALL_SYSTEM_PWRGD 3V出現,正常亮機

疑問及想法:
此板有拔電池清過CMOS,主機板如果沒有完成開機程序,南橋內的CMOS寄存器似乎還會是空的,
以至於每次上電就會自動觸發,如果有完成開機程序,CMOS寄存器就會有相關資料暫存,就不會上電自動觸發?

599.47 KB, 下載次數: 47

维修指南

K53SV 2.4,60-N8LMB1200-A02.FZ.zip

153.87 KB, 下載次數: 28

點位圖

网友:
謝謝分享,筆電門外漢學習中

网友:
恭喜完修,感謝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