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G 42LM6200遙控接收板

楼主(2019-12-12):
今年4月出過一次問題,也是遙控無接收,上次無緣無故自己變好,這幾天又發作了,只好再拆下來找問題
我想會出問題大多是電容,但這種SMD電容是不是沒有極性?
而且上面也沒標容值,這樣怎麼知道我測出來是正確?

网友A:
是的,沒極性。有極性的話電路板上應該會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沒極性。有極性的話電路板上應該會標

那我只要一顆一顆拆下來,只要沒容值就是掛了

网友B:
應該先查遙控接收頭.及相關線路.電容是否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應該先查遙控接收頭.及相關線路.電容是否短路

接收頭也可以量測嗎?
該怎麼量?
我以為接收頭壞的機率超低的。
我沒拆電容量都有數值,所以應該沒有短路。

网友C:
先檢查清潔一下遙控器,有碰過遙控器能發射,但時好時壞,電池有無接觸不良,按鍵有無卡住,因為我有包保鮮膜防塵防潮,呵呵   結果都沒壞

网友D: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謝謝配合!

你是痞酷會員的等級了,理應做新會員的榜樣,希望下次配合。

网友E:
這照片是用顯微鏡下去照的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檢查清潔一下遙控器,有碰過遙控器能發射,但時好時壞,電池有無接觸不良,按鍵有無卡住,因為我有包保鮮 ...

我有3支遙控,都試過了,確定是接收端

楼主:
引用 网友D: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站長大,我是按圖片上傳不是附件上傳,

不過為何有些有跑出檔名,有些沒有?

按圖片上傳確實比較方便,可以一次選多個圖,

以前用附件都一個一個挑。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這照片是用顯微鏡下去照的嗎

淘寶買的簡易板,上面可以夾手機

順便試試看圖會不會再跑出檔名

网友:
引用 楼主:
站長大,我是按圖片上傳不是附件上傳,

不過為何有些有跑出檔名,有些沒有?

你這次都是把圖片用附件上傳,才會發生這種情形,請先在貼文練習區練習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有3支遙控,都試過了,確定是接收端

去沒屋頂的買拆機良品來更換吧,才150元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去沒屋頂的買拆機良品來更換吧,才150元

我已經從對岸買了,不過收到前,想自己debug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去沒屋頂的買拆機良品來更換吧,才150元

我把線拉出來,接在外面,剛剛測試又正常了!
這是什麼情況?難道每半年就要拿出來透透氣?
跟靜電有沒有關係?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把線拉出來,接在外面,剛剛測試又正常了!
這是什麼情況?難道每半年就要拿出來透透氣?
跟靜電有沒有 ...

你沒拆之前就發生了,應該跟靜電沒關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沒拆之前就發生了,應該跟靜電沒關係吧!?

還有其他可能因素會造成這樣嗎?
電子零件老化?
現在不曉得要不要裝回去?
淘寶買的拆機件也發貨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還有其他可能因素會造成這樣嗎?
電子零件老化?
現在不曉得要不要裝回去?

不要一直執著在遙控接收板.主機板故障也會這樣.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要一直執著在遙控接收板.主機板故障也會這樣.

gkjnn大,
這種要壞不壞的最難找問題,
我剛剛把所有焊點都補焊一次,
希望是脫焊的原因。
另外板子上有些銅點,3.3V,GND,3.5V,IR,LED等等,
這是上電測量數值正不正確用的嗎?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把線拉出來,接在外面,剛剛測試又正常了!
這是什麼情況?難道每半年就要拿出來透透氣?
跟靜電有沒有 ...

這樣看來應該是接觸不良
把接觸點都檢查一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這樣看來應該是接觸不良
把接觸點都檢查一遍吧

LG的電視是不是沒插遙控接收板,
電源拔除再插上會自動開機?
原遙控板應該是掛了,插上連電源燈都不亮了!
因板子還在對岸集運手上,我現在都是插頭控制開關
另外我試過下載app控制電視,但現在的app都抓不到舊型電視
所以沒辦法控制電視了(同一個網域)

補充內容 (2019-12-29 10:08 PM):
淘寶的電路板收到了,裝上去整個全部都正常,所以確定是接收板單方面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