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兌換]DOXIN(東星) 1500W 車載電源轉換器12V/24V 轉 110V

楼主(2019-12-12):
這台是一位我的朋友給我的,他問我故障了能不能修?我直接告訴他修理不划算,他就去買一台新的了,這台就留在我家了。
朋友不是學電子的,他說他有打開看是不是保險絲燒壞?當然不是每件事都是保險絲的問題,所以就鎖回去了。
配件齊全,看有沒有需要的會員要標回去修看看?

1. 等級為"痞酷會員"以上才能出價,"痞酷會員"以下請勿出價。
1. 沒有截止日期,不知道什麼時候我會喊停。
2. 10酷幣起標,每次以10單位增加。
3. 不是喊價最高者得,由我宣佈那一位會員得標為準!
4. 自取或郵寄均可,郵寄方式需以烏骨雞學姐方便為主,無法配合請勿出價競標。

网友A:
車內用到110V電壓是把家電拿進車內用嗎
(吹風機 電磁爐 還是電風扇 )

网友:
10酷幣起個頭

网友:
很多做生意的都用它點燈。
這種逆變器內有多套DCtoAC電路及保護電路,由其是接錯電的故障,很不好修(修理不划算)。
20酷幣,有備料來修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車內用到110V電壓是把家電拿進車內用嗎
(吹風機 電磁爐 還是電風扇 )

有可能是接AC110V小風扇,
以前電子產品沒那麼發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車內用到110V電壓是把家電拿進車內用嗎
(吹風機 電磁爐 還是電風扇 )

小電氣還可以...
或許1500W少個零...

能量不滅來看,要輸出1500W,輸入至少1500W
1500W/12 = 1xx, 上百安培....
嗯,當參考參考就好...

网友C:
像他這個是怎麼做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像他這個是怎麼做到的

這個瓦數應該有灌水,不過卡車用的鉛酸電池,輸出上百A沒啥問題

電池是很可怕的東東,上次看某雜誌,南非的大山貓油電混合裝甲車,光是引擎蓋的電動散熱風扇,標示60KW,比發財車馬力還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小電氣還可以...
或許1500W少個零...

真的跟路口紅綠燈一樣,做參考的

30年前小弟有想依樣畫狐狸,做一台這個,光是功率晶體的散熱片就大到不像話,也才500W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真的跟路口紅綠燈一樣,做參考的

30年前小弟有想依樣畫狐狸,做一台這個,光是功率晶體的散熱片就大到不 ...

以前都是用傳統的變壓器製作,體積大,效率也不好,散熱器需要很大是一定的,有的甚至有風扇也不奇怪。

有的車子原廠就配110V的插座了,像我十幾年前的車子就有配一個500W的,不是另外加裝的喔!因為車上沒有USB插座,我也不想再加裝車載的USB插座,所以我都是直接把充電器插在這個地方充電。

网友:
引用 网友C:
像他這個是怎麼做到的

要在車上開電磁爐吃火鍋用嗎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以前都是用傳統的變壓器製作,體積大,效率也不好,散熱器需要很大是一定的,有的甚至有風扇也不奇怪。

變壓器不是必要的嗎,先經由變流器把直流變交流,再經由變壓器把低壓升高壓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變壓器不是必要的嗎,先經由變流器把直流變交流,再經由變壓器把低壓升高壓 ...

變壓器的確是需要,不過現在都不是用傳統的低頻變壓器,而是用高頻的變壓器取代了,所以你可以看到後來出的UPS都很小台就是這個原因。

网友:
前車主,直接從引擎室拉線進副駕座椅底下,我也不知道幾W的。
以前我的10.8V起子機,電池容量小,偶爾要在車上充一下電。

网友:
這類逆變器是先DCtoDC將電壓升到110VDC,再DCtoAC出110V/60Hz,所以內有多套DCtoAC電路。
『康大』可以來標看看,有極大比例是用TL494設計的ㄡ。

网友:
引用 网友C:
像他這個是怎麼做到的

規格數據是規格數據(功率)...
用料及規格是否相符,就...

老男孩修完老乡的逆变器试机,火花飞溅,看得自己都有点害怕

网友:
1500w在沒屋頂的最起碼都要1張小朋友
我覺得這個瓦數可能真的是多一個0
之前就想買這個但是很少開車就沒那股衝動想買

楼主:
引用 网友E:
300酷幣..............

那就跟wooden 換了,請轉給我酷幣後,與烏骨雞學姐聯絡自取或郵寄事宜。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那就跟wooden 換了,請轉給我酷幣後,與烏骨雞學姐聯絡自取或郵寄事宜。

已轉帳,物品自取,謝謝!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已轉帳,物品自取,謝謝!

小弟一直有個疑問,他可輸出1500w,如果他接的是12v 18A的電瓶 ,那他最大輸出有幾瓦
如果轉換效率是1的話應該也200瓦左右 請大大們釋疑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小弟一直有個疑問,他可輸出1500w,如果他接的是12v 18A的電瓶 ,那他最大輸出有幾瓦
如果轉換效率是1的話應 ...

若以正弦波輸出的話,1500W/110V=13A,也就是在110V電壓輸出時可達13A的能力,應是理想值。

反推回去,電池要有能力推動1500W功率輸出的話,至少要有120A以上的大電流輸出能力。

以上計算值,還要加入一個時間軸,數值才有意義。

就像有些擴大機標稱PMPO功率值一樣,一點實用意義都沒有。

楼主:
引用 网友E:
已轉帳,物品自取,謝謝!

謝謝兌換

网友E:
逆變器收到,洩洩了!

找空檔再開箱測試報告。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逆變器收到,洩洩了!

找空檔再開箱測試報告。

不客氣喔!

网友F:
wooden大打算開箱測試、維修分開發帖ㄟ。

楼主:
引用 网友F:
wooden大打算開箱測試、維修分開發帖ㄟ。

這本來就是我送出東西的本意,或許其它送東西的會員也有這個想法也說不定,不管修的好或修不好都希望能分享,無奈很多會員換了之後都石沉大海居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