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URSOUND PA9223移動式擴音機沒聲音。

楼主(2019-12-13):
臉書上收到人家送的玩具
URSOUND PA9223移動式擴音機
1.有線、無線麥克風有通電抓到信號,但主喇叭沒聲音
2.操作光碟機時,喇叭有輸出雜音噪音

拆開後,內部板子是大面積膠水固定住、且位置很緊密
因為它做工品質的關係,角落不容易拍照,
但感覺它的毛病應該不少,
想請問這種機器有沒有常見的通病呢?

(我初步量過負責供電的LM7808及迴音PT2399電壓輸入是正常的)
外觀
第三張圖的上方-麥克風插孔、左中-電瓶充電電路、右中-PT2399迴音處理、右下-散熱片有LM7808二顆 TDA放大晶片一顆、中正下方16V14V交流輸入轉直流

网友A:
右下散熱片那邊的聲頻放大IC跟附近電路檢查一下.

网友B:
可以送修看看,幾年前送修一台過保 MIPRO MA-707,過電即滅

寄去,後天就馬上寄回來,而且沒有收維修費,各家作法不一,我只是描述我送修 MIPRO 的經驗

MIPRO原廠知道這台毛病 (因為這型在市面有好像有10年了),新品都只是更新模組繼續賣,擴大機模組沒什麼變

故障的地方就是在擴大機模組,因為我有拍照起來比對,換了幾個三極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下散熱片那邊的聲頻放大IC跟附近電路檢查一下.

hi, 不知該怎麼量TDA那一顆? 它大功率輸出,一時間不知從何量起?
輸出串一個大電阻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送修看看,幾年前送修一台過保 MIPRO MA-707,過電即滅

寄去,後天就馬上寄回來,而且沒有收維修費, ...

hi, 謝謝提醒,網路上google是家板橋公司,但email沒有人回
該不會公司改名字? URsoudn = Promi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