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42RH6500 主機板

楼主(2019-12-13):
請教各位先進:
小弟BENQ 42RH6500 JUC7.820.00109143主機板內一顆IC燒毀,無法分辨這顆IC型號
請先進幫小弟解惑感恩.....
附上照片

网友:
你可以試著用手機開燈看 有沒有IC上ˋ任何編號!你拍這樣真的大家很難幫你看出來

楼主:
大頭順大大:這顆上面我看到的只有寫1A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頭順大大:這顆上面我看到的只有寫1A

MP1494DJ SOT23-8 絲印:IABZD 正品液晶DC-DC電源芯片
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544956613590

楼主:
wet大大感謝:不過這顆是八腳.我的是六腳

网友:
引用 楼主:
wet大大感謝:不過這顆是八腳.我的是六腳

Sorry~看錯了
我再找找

网友:
這個不知道是不是

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304017463067

网友:
不管是圖片上傳或是附件上傳,
上傳檔案後必須點選插入編輯區,
否則已上傳而未被點選的檔案將會出現檔名。

楼主:
好的感謝各位先進,下次上傳會注意這部分
楊大應該是你傳的哪個我先看看
有問題在上來版上請救求各位大大
感恩

网友:
你還可以查一下那個電源芯片是向什麼集成塊供的,再查那個芯片的供電是多少伏的,然后再在塊的塊子上并一塊DC-DC的可高小電源板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感謝各位先進,下次上傳會注意這部分
楊大應該是你傳的哪個我先看看
有問題在上來版上請救求各位大大

《晶典液晶工作室》@BenQ 42RH6500套件~JUC7.820.00109143主機板(拆機測試良品)
gkjnn 大大 有這片主板 賣。

网友:
印絲是 IAGME
查出來的IC型號是 MP1471AGJ
在此板的作用是12V to 5V
3pin in 12V
2pin out 5V
個人是直接用個降壓模組就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