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儲存設備] 怪怪!CrystalDiskInfo 跟HDD Tune 到底要相信誰?

楼主(2019-12-14):
昨天在測試ㄚ三哥寄來贊助論壇的兩個硬碟,雖然ㄚ三哥有先貼這兩個硬碟的CrystalDiskInfo 截圖在貼文練習區,也都沒有出現警告,但是我還是得掃瞄整個磁區一次,確定沒有問題再裝下去使用,不過在CrystalDiskInfo 裡面我找不到掃瞄磁區的功能,所以下載另一套有掃瞄磁區功能的HDD Tune,結果其中Seagate 1T硬碟在HDD Tune卻出現CRC 警告,截圖我忘了帶出來,明天再貼上給大家參考,我在想會不會是HDD Tune版本的誤判?所以下載其它版本的HDD Tune來試,但是都是出現CRC 警告,我這裡也有這個同型號的硬碟,但是在HDD Tune並不會出現警告,請問大家有沒有類似經驗?

也就是說用CrystalDiskInfo 測試時,TOSHIBA 1T及Seagate 1T兩個硬碟都沒有警告訊息,但是用HDD Tune不管用那個版本,TOSHIBA 1T都顯示正常,Seagate 1T則都出現CRC 警告。

不知道大家都是怎麼處理?

网友:
個人認為HDD Tune 比較正確..

网友:
  請參考 Hard Disk Sentinel Trial, 多幾套軟體比對或可免於陷入疑惑.

网友:
有CRC 錯誤時資料是可以透過演算法復原的,而產生CRC 錯誤的原因有很多,大部份的錯誤都不是在DATA區(硬體上磁區的DATA區),所以既然資料無誤,有些軟體就不報了(可能也不知道有錯)。
硬碟上的資料傳輸及儲存,跟網路一樣,分為很多層(有些是硬碟負責,有些是PC負責),像日常用的軟體,工作在最高層,所以只能察覺是否能讀寫而已。

网友:
如果是 (C7)
1. 換一條 新的SATA線,重新測試。
2. 換到另一個主機板上面的 SATA插座,重新測試。

硬碟出現C7的警告~

网友A:
那顆S牌是我原先備份常用檔案的,一般備份的硬碟我會輪著換,是老大說缺用,我就直接格式後寄出,不好意思,有撿到1T再補。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顆S牌是我原先備份常用檔案的,一般備份的硬碟我會輪著換,是老大說缺用,我就直接格式後寄出,不好意思 ...

https://www.coolaler.com/threads/c7.259374/

很久以前的一篇討論文,狀況看來跟目前的差不多.
看起來應該是使用環境導致的C7問題,還有檢測軟體的內定警告數值導致吧.

楼主:
測試硬碟我是插USB 外接硬碟盒試。

网友B:
引用 楼主:
測試硬碟我是插USB 外接硬碟盒試。

換個外接硬碟盒或是直接接主機板上的 SATA 插槽。
硬碟外接盒不適合拿來測試硬碟,會讓變數增加,電源供應不足或是排線接觸不良都會造成誤判。
我曾經使用 USB3-SATA 轉接線測試硬碟,後來發現有些無法讀取的硬碟拆機直接接上主機板就能正常使用。
現在都不用外接裝置測試硬碟了。

當你的電腦跑起來比預期的慢很多,而且檢查硬碟有C7問題,把這個問題解決通常電腦速度會加快一些。
因為C7這個原因,我已經丟掉好幾條 SATA 排線。

05/C4/C5/C7 的意義

[C7 UltraDMA高速傳模式是錯誤]
排線/主機板SATA port/擴充卡 有問題
通常是排線 特別是那種把SATA線捲起來的...

換線 換個port插 換版子 換擴充卡
換完後沒有繼續增加即正常(此數值無法歸0)

出現這個錯誤會導致硬碟降速

网友A:
一般我撿到硬碟會先用CrystalDiskInfo看一下,有錯誤的,我會先用MHDD跑過一次修復,有時後警告就會變成良好,還是警告的,我就會看錯誤的百分比,分割時就會捨棄那部份。

有捨棄錯誤的硬碟我就不會使用,沒有錯誤的我就塞進備份檔案,盡量填滿容量,下次有撿到沒錯誤的硬碟,第一顆就當來源,第二顆就當目的,如果COPY的速度順暢跟檔案沒有錯誤,我就判定第一顆是良品(硬碟有瑕疵,寫入沒有問題,但是要讀取就會比較慢或是錯誤),第二顆硬碟就留著等有撿到第三顆時當來源硬碟。

現在的硬碟真的是不耐用,在朋友的回收場混了10幾20年,硬碟從10g以下撿到最大是3t(只有一顆),還是覺得是160g以下的硬碟較耐用,很少有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換個外接硬碟盒或是直接接主機板上的 SATA 插槽。
硬碟外接盒不適合拿來測試硬碟,會讓變數增加,電源供 ...

裝到主機板也一樣情形,換了SATA線也相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我撿到硬碟會先用CrystalDiskInfo看一下,有錯誤的,我會先用MHDD跑過一次修復,有時後警告就會變成良 ...

現在的產品都希望一段時間就自動故障才對。

网友B:
引用 楼主:
裝到主機板也一樣情形,換了SATA線也相同

C7的數值只要不增加,就沒問題。

不過,如果覺得看起來很礙眼,可以下載"Hard Disk Sentinel"清除該數值,重新測試。

Hard disk case: communication errors

如果問題不在SATA排線或主機板SATA插槽,而發生在硬碟SATA插座或硬碟控制板上面的ˊ元件,這類狀況我是沒遇過。

楼主:
引用 网友B:
C7的數值只要不增加,就沒問題。

不過,如果覺得看起來很礙眼,可以下載"Hard Disk Sentinel"清除該數值 ...

真神奇,連這個也有軟體可以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我撿到硬碟會先用CrystalDiskInfo看一下,有錯誤的,我會先用MHDD跑過一次修復,有時後警告就會變成良 ...

今天leo.rain拿了一個跟你相同的Seagate 1T硬碟給我試,他的硬碟就完全沒有警告訊息,他說他是個人電腦使用,也不在乎有無CRC訊息,就跟我互換硬碟了,這樣你就不用再費神補一個硬碟給我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C7的數值只要不增加,就沒問題。

不過,如果覺得看起來很礙眼,可以下載"Hard Disk Sentinel"清除該數值 ...

在Hard Disk Sentinel裡面修改這部分offset是沒有用的.
我用hard disk sentinel 修改數值編號199(C7) offset數值+1

然後在Crystal diskinfo裡面讀出這顆硬碟的S.M.A.R.T數值

C7這項目依舊為0.

我翻找了一下Hard Disk Sentinel的說明,網址如下
https://www.hdsentinel.com/help/en/12_smart.html

節錄其中該段,如下
In the Offset column, it is possible to specify an offset value (positive or negative). Hard Disk Sentinel will add (subtract) this number for the attribute when evaluate it.

這段文字,沒理解錯誤的話,這各offset數值是在軟體評估該硬碟健康度時,加上的偏移數值
也就是說,假設該顆硬碟的C7項目目前是警告,所以實時監控裡面,會變成黃色警告,健康度不佳
但是這項目又不一定那麼重要,所以可以加上偏移數值來讓該項評估落入正常
(日常應用舉例 -- 空氣汙染天天都紫爆,所以我們修改加大數值,這樣就沒有天天紫爆) (錯誤示範)

該段下面也有提到,假設這項目感覺不重要,不想加入評估項目,也可以把後面的enable拿掉.

网友:
  一些樓層提及 Hard Disk Sentinel, 剛好近期有 限免活動, 需要者去抓來玩玩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Hard Disk Sentinel裡面修改這部分offset是沒有用的.
我用hard disk sentinel 修改數值編號199(C7) off ...

看來這個參數修正好像只是象徵性的,只能在 Hard Disk Sentinel顯示,似乎不能覆寫到硬碟裡。

我找了一個 C7 有錯誤訊息的硬碟,修改(-1)之後使用 HD Tune讀取,的確沒有變化。

网友D:
老大需要硬碟備份了嗎?我還有 2TB

使用時數好像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大需要硬碟備份了嗎?我還有 2TB

使用時數好像不高~~

大家都知道硬碟是有使用時數的,如果剛好有二手良品硬碟,那我是一定會響應妨礙資訊業蓬勃發展的元兇,使用二手的硬碟,如果沒有的話就只能新購。

請問楊大俠的硬碟HDD Tune有沒有警告及壞軌?

网友D:
下次去賊船再拿給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下次去賊船再拿給您吧~

可否請楊大俠先用HDD Tune測試一下?因為我還是會用HDD Tune整個測試一次才會拿去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可否請楊大俠先用HDD Tune測試一下?因為我還是會用HDD Tune整個測試一次才會拿去用。 ...

我之前是有先使用低階格式化了,原本有 C5,低格後歸零沒有跑到 05,

所以只是資料造成的磁區不穩

這兩顆雖然沒什麼被操到,不過死雞硬碟滿嬌嫩的....

用快速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之前是有先使用低階格式化了,原本有 C5,低格後歸零沒有跑到 05,

所以只是資料造成的磁區不穩

如果有低階格式化過就不要好了,因為硬碟就是至少要穩定,而且2T RAID同步要很久很久,如果有問題要更換反而更麻煩,不過還是很謝謝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