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問題求助] cpu風扇沒轉動

楼主(2019-12-14):
請問一下  我有張主機板cpu風扇 沒轉動,不過可以進去bios
有開機畫面``我也用好的風扇交叉測試過了``都沒有轉動的跡象
目前用機殼用風扇插頭頂著
量過電壓 有剛好黃黑線12V 請問要從何修起?((晚點補照片 主版 技嘉gaq77m d2h

网友:
會不會是溫度不到,不用風扇散熱啊...

网友:
先進BIOS看monitor,CPU溫度是否正常
猜測:1.CPU溫度偵測異常,只測到低溫
          2.風扇控制電路異常 (電阻)

CPU溫度是這一區,
----------------------------------------------------------------------
這段忽略,只是剛好看到這個覺得是保護設計 close VRM MOS,三個溫度都有傳到 VREF,溫度異常就關閉VRM MOS供電

CPU風扇是這一區 FANIO1、FANPWM3 有電壓嗎?
----------------------------------------------------------------------

然後訊號會傳到 EC IT8728,電壓、溫度剛好在一起進到EC
----------------------------------------------------------------------

935.17 KB, 下載次數: 13

電路圖

网友:
請問廠牌和型號? 已經有違反板規嫌疑。

(別說您不會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