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24C16 EEPROM 燒錄問題

楼主(2019-12-14):
請問這顆EEPROM可以用 CH341 A燒錄器
或是 用MPLAB ICD2 燒嗎
謝謝各位

Atmel AT24C16C
I2C-Compatible, (2-Wire) Serial EEPROM
16-Kbit (2048 x 8)

网友:
這種通過I²C Bus的操作,通常是看燒錄軟體是否支援。

网友:
PICKIT2或PICKIT3 可以燒.

网友A:
MPLAB  ICD2 是Microchip公司的PIC微控器的線上模擬器/燒寫器,主要功能是仿真的模擬器,讓你撰寫PIC單晶片c語言程式碼時,把你寫好程式燒寫載入MPLAB   ICD2除錯(debug)執行用,寫阻合語言程式或 c語言程式除錯用 , 實際上它不算一般的IC燒綠器。

CH341 A燒錄器,燒錄IC板裡面有這一顆CH341的IC,這一IC功能就是把電腦USB訊號轉成TLL串列傳輸的IC ,電腦程式的訊號透過USB把燒綠數位訊號轉TLL傳給燒綠IC板,就會有可能使用CH341這一顆IC,不代表CH341一種IC可燒錄那些IC,還是要看燒錄程式有無支持Atmel AT24C16C。

市面一般的燒錄器,它會附加一電腦的WIN執行燒錄檔的程式,這一執行檔程式能讀取你要燒錄的檔案,設定你要燒錄的IC編號,能讀取有支援你的燒錄檔案格式(HEX檔案或BIN檔案),或是從另一顆IC讀取的燒錄檔案資料,把這這些檔案資料燒入Atmel AT24C16C

網路隨便找CH341 A燒錄器,網頁這一燒錄器可能燒錄Atmel AT24C16 ,網頁找一下,有些低價8051燒錄器也可以燒錄Atmel AT24C16
https://tw.bid.yahoo.com/item/%E ... %99%B6-100315490522

補充內容 (2019-12-16 11:15 PM):
網路找資料8051燒錄器可燒錄AT24C16
https://world.taobao.com/item/59 ... .0.0.6664a29eA0I7dg

楼主:
感謝詳細說明 已經下單CH341A+24C16NX2 已經有收到HEX檔
燒不成功 再上來求救  謝謝

网友:
引用 网友A:
MPLAB  ICD2 是Microchip公司的PIC微控器的線上模擬器/燒寫器,主要功能是仿真的模擬器,讓你撰寫PIC單晶片 ...

網路上的8051燒錄器其實是『偉納SP200S編程器增強版』的山寨版。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詳細說明 已經下單CH341A+24C16NX2 已經有收到HEX檔
燒不成功 再上來求救  謝謝 ...

燒不成功?沒講那一個環節出問題,電腦有裝 CH341 A燒錄器USB驅動程式嗎?電腦燒錄軟體透過USB跟燒錄板連接正常嗎?

軟體可正常進行Atmel 24C16燒錄嗎? 電腦燒錄軟體有顯示燒錄失敗的原因嗎?或是燒好的Ic裝上去還是沒辦法動作, 24C16裡面燒好的資料有誤, 24C16壞了或是燒錄器根本沒進行燒錄,一般情況燒錄完成,燒入IC裡面的資料,燒錄器又會把它讀出,跟燒錄檔案的資料做比對,判定IC燒入的資料跟燒錄檔有完全相同,

楼主:
誤會 還沒收到 材料
"如果" "萬一" 沒燒成功 只好上來求救.
感謝 各位關心!

网友:
https://bbs.pigoo.com/thread-77632-1-1.html
這篇連程序IC 都能燒
24C16 應該是沒問題的

网友:
有XP + LPT, 組一個就兩個 NPN 幾個電組

楼主:
謝謝各位 24C16燒錄已經完成
燒錄這步相對簡單 因為已經有HEX檔
因沒SMD經驗, 用OK線ˊ直接搭線, 前面焊壞幾棵rom,  焊完再讀Rom 資料消失 也再寫不進去
因為可放置rom的位置很小 為辦法放入DIP及腳座
最後用轉板 把SMD 24C16先焊到板上 (先上助焊劑 再焊rom)
再接線出去 搞了半天 才終於OK
烙鐵溫度太高 焊錫太大點 元件小小一點 應該沒燒不壊的
學了一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