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機|攝影機] Panasonic GH4 micro-HDMI 接口故障

楼主(2019-12-15):
品牌型號:Panasonic Lumix DMC-GH4
故障情況:Micro HDMI 接口針腳變形

前言:
此機是錄影課程教學使用,須外接 4K螢幕監看,借給學生操作不當導致接口針腳擠壓變形

GH4和GH3長的一樣,所以可以透過 ifixit 的拆解教學:連結

從正面看,有幾支金色針腳曲折後並擠壓到後方,中間黑色的膠料也刮花

近拍後發現少數幾支腳被擠到後面

這種 micro hdmi 為特殊一排 19P,常見是做成二排,一排也是為了好維修吧?二排的話無法焊接

另一種是第一排是直插針,第二排是 L 針

接頭和 micro USB 大小很相近,很難焊接...此圖片為 micro-hdmi

淘寶一開始沒找到,搜索 "micro hdmi " 找不到,搜索 "gh4 hdmi" 才有
買了二顆接頭,第1顆焊壞了 (1顆NT$120飛了),較上方的針腳空隙極小,弄到錫後黏在一起難清除,第2顆焊接成功

外接螢幕測試-無限鏡像

网友:
好厲害!!這個也能修!!

网友:
這個pin腳 pitch是0.4mm嗎?

网友:
micro HDMI 真的是很難焊接

楼主:
好像沒寫規格,
手邊沒有放大鏡也沒有刀頭,只有馬蹄頭
近拍都是靠相機 1cm 近拍功能,所以無法邊焊邊看,都是焊完才檢查

网友A:
真強,教學用這麼好的相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強,教學用這麼好的相機

大學現在招生困難,為了招生及教學使用,什麼也都有....

早期有的電影系的買電影專用攝影機...一顆專業鏡頭就100萬...

也有副廠的比較平價約幾萬~幾10萬都有

現在數位化了,價格不知道親民了沒

网友:
大俠您太厲害了,這個台灣松下一定要你換整塊板子

楼主:
可能故障率高,GH5 使用 Full-size HDMI。圖片取自網路。

GH3 使用 mini-HDMI

网友:
大大這用熱風槍應該較方便施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