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UT61E 測試小電流發生的問題

楼主(2019-12-15):
最近買了一支UT61E, 想說拿來測LED燈泡電流變化

但是卻發現不能測試, 主要原因是當我調到mA檔, 部分燈泡就會不亮

所以我就拿了另外一支便宜的電表DT-0205A測試電流 , 卻發現反而沒這問題

因此我測試用DT-0205A量UT61E在mA檔時的歐姆竟然有10歐姆, 轉到uA則是990歐姆

如果是量A檔則歐姆是0 , 請問各位的UT61E也是這情況嗎??  還是本來這樣是正常的??

以下附上圖片  再麻煩各位指教,  謝謝

先測試線阻, 之後要扣掉, 這台好像沒歸0

先測試線阻, 之後要扣掉, 這台好像沒歸0

先測試線阻, 之後要扣掉, 這台好像沒歸0

測試電流, 與勾表接近

測試電流, 與勾表接近

測試電流, 與勾表接近

同一條鱷魚夾測試線阻

同一條鱷魚夾測試線阻

同一條鱷魚夾測試線阻

測試電流, 白色跟藍色直接不亮了, 電流也下降

測試電流, 白色跟藍色直接不亮了, 電流也下降

測試電流, 白色跟藍色直接不亮了, 電流也下降

全亮時

全亮時

全亮時

測另一條線阻

測另一條線阻

測另一條線阻

測試mA電阻, 12.6要個別扣掉兩條線阻, 約10歐姆

測試mA電阻, 12.6要個別扣掉兩條線阻, 約10歐姆

測試mA電阻, 12.6要個別扣掉兩條線阻, 約10歐姆

測試uA電阻, 高達990歐姆

測試uA電阻, 高達990歐姆

測試uA電阻, 高達990歐姆

測試A檔, 只有2.8也就是線阻

測試A檔, 只有2.8也就是線阻

測試A檔, 只有2.8也就是線阻

以上再麻煩各位幫我確認問題所在, 謝謝

网友:
這是測量小電流的正常現象,許多電表包含美製品都有這個問題,建議以電源串電阻法來測量工作電流。
例如在電源正端串聯一個 1 歐姆 2W 1% 的精密電阻,再使用電壓檔去量取此電阻的壓降,數值直讀不用計算只是單位從 mV 變成 mA 或 uV 變成 uA。

電阻法的好處有:
1. 測試電路的保護限流,如果測試電路有短路或元件燒毀電流過大,此電阻會限流而讓電源壓降。
2. 電表不用轉到電流檔表棒不用插到電流專用孔,減低要改量電壓時沒有插到正確孔位時誤燒電表內部的機率。
3. 不會因為電表電流檔的內阻大小而影響測量結果或因內阻大小影響測試電路工作。

以後拍照構圖儘量以橫式照片為主,讓別人看帖時能更輕鬆好看,也會比較願意回答您的問題。

楼主:
照片問題非常抱歉, 我明明在電腦上已經調整正確方向, 上傳後卻還是錯誤的方向, 真的很抱歉, 下次會改進

根據大大的方法, 我試著做了一下

請問是否這樣所看到的mV就是電流大小

感覺好神奇, 我要來算看看了

非常感謝您的指導

1毆姆電阻

1毆姆電阻

1毆姆電阻

測試結果

測試結果

測試結果

网友:
這是電表電流檔內阻造成問題,而電表電壓檔內阻極高、因此找一個遠小於工作物電阻值的"電阻"串聯在待測工作物,此"電阻"與電表電壓檔並聯後的合成電阻對待測工作物來說仍然是遠小於,對電表電壓值換回電流值後的數值,此數值與實際值偏差量較小,也不會影響到LED的驅動電壓

网友A:
您好

您量到的電阻是屬於 三用電表內部的 shunt resistor

一般比較低階的萬用表 其 uA 約是1k歐姆左右 mA 約是 10 - 100歐姆左右 A檔位約是 0.05歐姆 - 2歐姆左右

您如果 LED 在不接限流電阻的情況下 以萬用表串聯 本身的電流會被萬用表內部的 Shunt Resisitor 給限制住

建議您量測電流時 在負載端在並一個電阻 或是其他電學方式 計算出元負載上的電流

一般需要更高階的萬用表 比如 SANWA PC 7000 , BRYMEN 859S 這種規格

其內部SHUNT RESISTOR 會比較低

高階表的 SHUNT RESISTOR  uA 約是 10歐姆左右 , mA約是1歐姆左右 ,A低於 0.1歐姆 這樣會量得更精準

因為當你量uA級時的電流時 負載約是k級以上 所以對於這樣的負載而言 10歐姆可以忽略

另外 您在量測小電阻時 使用9205或是 ut61e 都要切到相對模式 去扣掉線材阻抗

得到的才是精確數值喔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好

您量到的電阻是屬於 三用電表內部的 shunt resistor

您好

您可參考這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4u8fl31sgQ

网友:
內部的10u電容差不多開始漏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