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ED剎車燈雙芯可改單芯?

楼主(2019-12-16):
一般剎車燈都是雙芯,開小燈亮一芯,踩剎車全亮。
但有的老車剎車燈只有單芯,開小燈時不亮,踩剎車才亮,真的是奇琶
我想說一樣買4腳的T20,回來再剪掉2支腳,這樣也算單芯
是不是所有4腳T20都可以這樣搞?
不過當然要先電瓶測哪2支腳是全亮,才留那2支

网友:
是否可以用並的呢?

网友A:
http://prodigital.pixnet.net/blog/post/221997135

剛好看到有人有改好了...
好像就在+線端多加了顆二極體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prodigital.pixnet.net/blog/post/221997135

剛好看到有人有改好了...

這情況好像和我相反,
我是原本就應該用單芯的燈泡,
買了雙芯的燈炮要改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情況好像和我相反,
我是原本就應該用單芯的燈泡,
買了雙芯的燈炮要改 ...

和您的情形應該是一樣的...
https://family.saycoo.com/forum. ... 3&pid=288724868

楼主:
我看得有點霧沙沙,
當尾燈正電(就是小燈,跟儀表燈是並聯的)進入LED尾燈,會先經過一顆較大的電阻,此時LED亮度較低,作為尾燈使用

當煞車燈正電進入時,經過一個較小的電阻(或是不經過電阻),再進入LED,此時亮度較高,作為煞車燈使用。
尾燈正電和剎車燈正電是不同線路嗎?
那我把T20上尾燈正電進入的2支腳剪掉讓尾燈沒有電進去是不是也能達到一樣效果?
因為再焊一根二極體燈座也不好插。

我的車比較奇琶,小燈另外小燈,煞車燈另外剎車燈
所以我的剎車燈只有單絲

線路也只有剎車正電,完全沒有尾燈正電

网友:
要不要試試買T20的紅色LED方向燈來試試看

网友:
樓主
想法怪怪的,T20雙組多蕊,要用單組雙蕊本就可以亮,差在主要與次要與大材小用,只要規格尺寸塞的進去,想要更亮就並的。

供電只是正負極(二線),切夜燈需經過開關(亮),踩煞車也是有連結開關(更亮),只是開與關最簡單的兩組迴路。

也可以夜燈與煞車燈共用二蕊燈泡,差在除二組開關另一組夜燈線路加上電阻產生較不亮,當踩煞車開關,當同時供電二蕊燈泡,有電阻開關線路自然失能,則因無電阻開關則工作產生較亮(有極性就須注意極性線路)。
如其他也有燈具是三接點,其中一點是共接的,幾乎線色需分極性)。

跟電池無關,跟開關有關或阻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看得有點霧沙沙,
當尾燈正電(就是小燈,跟儀表燈是並聯的)進入LED尾燈,會先經過一顆較大的電阻,此時 ...

喔~ 我看懂您的問題了啦! 牛找的, 都是二芯燈的改法..

您的燈, 本來就是單芯, 想買雙芯的LED的來替用..
問的是, 雙芯是不是剪掉一腳, 就可以當單芯來用..

這樣, 問題簡單多了...
牛猜.. 改都不用改.. 插上去就可以用了!
要嘛, 剎車一踩, 二芯都亮..
要嘛, 剎車一踩, 只亮一芯..

因為, 您的T20座, 就只有+/-電接頭..
如果擔心電流回竄, 再加顆二極體就是...

网友B:
最重要的事也被容易遺忘的事,幾乎任何再怎樣成熟產品,如T20都有防呆(規格)防止不相容(不論雙蕊單蕊),揷得進去就OK。
除非瑕疵品與硬要改。
除了現今LED(有極性,為了相容內部也會加入整流(電子微型化)變成無極性)與傳統燈絲(無極性),與舊有設備同樣相容使用。

T20燈泡雙蕊與單蕊差異,
單蕊由側面看平面,不論前後翻轉,正面永遠左下I條(前後共I I條),雙蕊正面永遠左下I 與右下 I條(前後共II  II條),他的設計夠吧,最多只有4P,以電腦來說P算小咖。
講到這裡,就應知道怎樣運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喔~ 我看懂您的問題了啦! 牛找的, 都是二芯燈的改法..

您的燈, 本來就是單芯, 想買雙芯的LED的來替用..

快哭了!終於有人看懂我想表達的意思。

所以我可以放心買,

不然專炸前輩的建議也可以,只是方向燈應該超難找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重要的事也被容易遺忘的事,幾乎任何再怎樣成熟產品,如T20都有防呆(規格)防止不相容(不論雙蕊單蕊),揷 ...

T20燈泡雙蕊與單蕊差異,
單蕊由側面看平面,不論前後翻轉,正面永遠左下I條(前後共I I條),雙蕊正面永遠左下I 與右下 I條(前後共II  II條),他的設計夠呆吧

說真的平常沒去注意到這個,我各拆一顆比較看看

我有問過賣家,他叫我剪掉兩支腳留2支就好。

网友C:
話說這些車用LED燈, 淘寶價與台灣市面價的價差真是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話說這些車用LED燈, 淘寶價與台灣市面價的價差真是大...

大部分都差了1倍以上,所以我是直接去對岸找的,
台灣的貨也是對岸進來轉賣。

网友B:
引用 楼主:
T20燈泡雙蕊與單蕊差異,
單蕊由側面看平面,不論前後翻轉,正面永遠左下I條(前後共I I條),雙蕊正面永遠 ...

就算不熟,網路都很方便查詢規格。
T20四腳用在二腳,只能說浪費,一組失去作用,卻相容二腳。
你PO的第一張網路圖是T20四腳,因塑料背面不可見另二腳。
玻璃傳統線圈T20是二腳,較大功率(所以看是右下I腳)因透明度關係看似一樣,引線是由下往上前後左右對分。
所以四腳是分別供應高低功率燈蕊(左右前後對腳分組)
又以傳統燈蕊分平面看左下I腳低功率用,右下I腳是高功率用(單蕊),左右下II腳高低功率用(二蕊),正常是單/雙蕊沒有分高低功率之差

如有T20 LED偷料嚴重變得不夠呆,因有極性而不亮(除瑕疵品),人就要轉不能變呆,就要把偷工T20反轉插入就OK。

另T20設計是燈具接腳由下往上反摺,所以接腳也可前後斜對角互轉(可能會反折斷腳)應變,條件腳座供電位置(前後斜對角)不論四腳或二腳同一面會無法供電),防呆設計是避免同邊短路(中間雖有凸出)

网友:
有些車剎車燈與小燈是分開的總共有四個燈只有單芯

這樣的設計煞車獨立燈亮明顯可以不用第三煞車燈

我的老車有四個(剎車燈+小燈)但沒第三煞車燈

我改成兩個(小燈)兩個(剎車燈)就有省電與第三煞車燈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算不熟,網路都很方便查詢規格。
T20四腳用在二腳,只能說浪費,一組失去作用,卻相容二腳。
你PO的第一 ...

東西淘回來了,其實有用到的是最外面兩腳,
中間兩腳是沒作用,不過我還是直接插上工作正常
我用電瓶測試接外面兩腳和裡面兩腳,亮度都一樣,
4腳的燈是不是負極固定只有一隻腳?

网友:
引用 楼主:
東西淘回來了,其實有用到的是最外面兩腳,
中間兩腳是沒作用,不過我還是直接插上工作正常
我用電瓶測試 ...

負極固定一隻腳,這個幫不上忙,是否有變更,物品在你手上,非售貨人或設計者。
如前言,T20四腳燈泡規格是底出四腳各自獨立前後交錯拉出上翻,側面前後(平面各二點(線)),(底座是左右各2PIN)不論如何平面對調都會亮。

网友A:
引用 楼主:
東西淘回來了,其實有用到的是最外面兩腳,
中間兩腳是沒作用,不過我還是直接插上工作正常
我用電瓶測試 ...

"我用電瓶測試接外面兩腳和裡面兩腳,亮度都一樣,"

那外面和裡面的腳不就是並聯的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電瓶測試接外面兩腳和裡面兩腳,亮度都一樣,"

那外面和裡面的腳不就是並聯的嗎.. ...

我覺得可能是這樣,不過就不管它了
因為我只用到外面2腳,而且亮度是全亮。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覺得可能是這樣,不過就不管它了
因為我只用到外面2腳,而且亮度是全亮。 ...

Noted.

別忘了請版大把主題增修為 "已解決" 喔!

楼主:
引用 网友A:
Noted.

別忘了請版大把主題增修為 "已解決" 喔!

主題可以修改嗎?我找不到可以修改的地方,
是不是我權限不足?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題可以修改嗎?我找不到可以修改的地方,
是不是我權限不足?

請發消息給Wish大,版區的管理員才有權限改標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