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光陽速可達G5 125cc 2007年 化油版 換啟動馬達,嘗試修復啟...

楼主(2019-12-16):
按下發動只有搭搭聲,大燈、儀表喇叭都正常,有搭搭聲,所以電有到繼電器,
電瓶應該也正常,剩下可能繼電器故障或馬達,我是直接用尖嘴鉗夾住兩端測試
,確定是馬達壞掉。

繼電器位置

尖嘴鉗直接夾兩端(當然你要用電表測也是可以)

PART1 換啟動馬達
馬桶、空濾其實不一定要下,有些老師傅真的就是拆鬆空濾就可以把啟動馬達拆下,
只是拆馬桶和空濾會讓工作好做很多。
1.料號

2.拆側條,共三顆螺絲、空濾總成側邊螺絲*2、管線

3.拆馬桶,將空濾總成內部固定的螺絲及管線拆除

底下還一根管子沒照到

4.拆完就有施工空間
拆啟動馬達固定螺絲*2

5.拆下啟動電源線,從另一側拿長桿推一下或輕敲,啟動馬達就可以下來了

5.裝上新的啟動馬達,反向組裝回去

PART2 嘗試修復、碳刷規格、油封規格
1.拆啟動馬達就兩顆螺絲

2.內部、清洗
陳年汙垢

當時壞掉,有敲啟動馬達,看它能不能再撐一下,結果沒效,
拆開後發現磁鐵被敲到移位,後來有再將它黏好

3.檢視
故障原因、碳刷磨完了,換裝的方法只能用焊接,另外油封破掉了,中間的擋片弄不下來
以目前的設計似乎無法替換,只能破壞掉固定點,才能取出。
想法破壞四個點,重新攻牙,鎖螺絲順便可以當碳刷鎖點不用再焊接。

4.破壞一邊,油封規格內徑12外徑22厚度5。
後來想到,應該破負極就好了,我這邊是先破壞了正極。
原因:一邊就可以取下油封,攻牙的螺絲孔還可以順便用來鎖碳刷。

5.碳刷規格,網路上一直沒人分享G5啟動碳刷馬達規格,就直接買GY6碳刷來試,最後組裝
結果是可以通用GY6的完全不用修改。

6.組裝

7.正極端碳刷銅線要剪短不然會過長,本來正極上自己有攻M3螺紋,但手邊沒端子重新壓接
,就直接焊接上去。

這個圖正極接線端裝反,正確方向參考最上面新品的圖。

接下來就是把電樞組回去,記得先將電樞和碳刷做組合,會比較好組,至於怎麼組,網路是有
教用棉線、鐵絲把碳刷壓住,我是用工具去把彈簧壓住組回去,這邊以後就沒拍照了。

最後是有用電瓶測試維修後的馬達是可以轉動的,但沒上機測試了。

网友A:
恭喜完修,請問樓主您磁鐵如何黏回去的,這種馬達最頭痛的就是磁鐵掉下來

以前還有用U型彈簧卡住磁鐵的設計,已經很久沒看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請問樓主您磁鐵如何黏回去的,這種馬達最頭痛的就是磁鐵掉下來

以前還有用U型彈簧卡住磁鐵的設計 ...

應該現在都cost down,我拆這個原廠沒有你說的彈簧設計,也只是用黏的,原廠用的是白色的膠,有點像一些電路板上常看到的膠,我只是用瞬間膠再把它黏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