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Gigabyte技嘉 Q1700 啟動不上電 (重新編排)

楼主(2019-12-16):
Gigabyte Q1700

待機0.01A
開機0.50A慢慢飄到0.57A

量每個電感電壓均有
風扇轉幾秒後停止
長按開機鍵可以關機
刷過BIOS無改善
不會刷EC   也沒有EC程式
有沒有大大可提供BIOS和EC呢?

可以幫我看一下電壓是否正確嗎

鍵盤

鍵盤

鍵盤

型號Q1700

型號

型號

正面圖

正面圖

正面圖

EC型號

EC型號

EC型號

PCB正面

PCB正面

PCB正面

PCB反面

PCB反面

PCB反面

待機電流0.01A

待機電流

待機電流

剛啟動時電流0.5A

剛開始啟動電流

剛開始啟動電流

電感電壓5.23V

5V

5V

電感電壓3.29V

電供電壓量測18.72V

電供電壓量測

電供電壓量測

這是CPU電壓嗎 0.96V?

這是CPU電壓嗎 0.90V?

記憶體電壓1.15V?

記憶體電壓1.5V?

電感電壓1.14V

電感電壓5.17V

電池電壓3.03V

電容電壓5.23V

雖然我量了很多~~~但是我都不是很清楚
希望可以了解一下以上量測的電壓數值是不是哪邊有錯誤
這台應該往哪個方向查修?
有電路圖可以參考嗎?

電供電壓

電供電壓

BIOS

BIOS

PCB

PCB

PCB1

PCB1

网友A:
可以把BIOS讀出來傳送上來嗎
CMOS電池換一顆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把BIOS讀出來傳送上來嗎
CMOS電池換一顆看看

OK
我再把它抓出來上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把BIOS讀出來傳送上來嗎
CMOS電池換一顆看看

技嘉 Q1700  BIOS

請問獅子魚大傳的檔案W2X004G2是EC的檔案嗎?
若是的話要參考哪邊方法灌進去呢?

技嘉 Q1700 BIOS PCT25VF032B_20191215.rar

1.27 MB, 下載次數: 6

技嘉 Q1700 BIOS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技嘉 Q1700  BIOS

請問獅子魚大傳的檔案W2X004G2是EC的檔案嗎?

這台沒有EC BIOS 我傳的那個應該是BIOS
你的是4MB 他是2MB 所以不能用
AMD 的CMOS電池要注意一下換一顆新的試試看可不可以開機

网友B:
怪怪,這台 Q1700 是AMD APU,看它的圖片確定是AMD的晶片組。Q1700C 則是 INTEL

剛去爬文,有兩篇 Q1700  備份的 BIOS都是 2M ,不知道樓主為什麼是 4M ?

藍天筆電也有同一塊主機板。替技嘉代工有不同內容的BIOS?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台沒有EC BIOS 我傳的那個應該是BIOS
你的是4MB 他是2MB 所以不能用
AMD 的CMOS電池要注意一下換一顆新 ...

換了一顆~~殘念~~
還是不能開機
換下來的電壓3.03V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怪怪,這台 Q1700 是AMD APU,看它的圖片確定是AMD的晶片組。Q1700C 則是 INTEL

剛去爬文,有兩篇 Q1700   ...

對阿
這台是4MB的
那也真的是很奇怪~~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對阿
這台是4MB的
那也真的是很奇怪~~

找一顆2MB的燒上面的BIOS進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一顆2MB的燒上面的BIOS進去看看

剛剛找一顆2MB燒進去了
沒有效~~
記憶體有沒有裝都一樣現象~~
南橋和CPU都有溫度~~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剛剛找一顆2MB燒進去了
沒有效~~
記憶體有沒有裝都一樣現象~~

一樣跑到0.5幾就不動了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樣跑到0.5幾就不動了嗎

正確~~
一直擺著不動我讓它跑到0.59
但是南僑  和CU溫度就高了  我就關掉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正確~~
一直擺著不動我讓它跑到0.59
但是南僑  和CU溫度就高了  我就關掉了

看電流故障應該是南橋北橋CPU相關線路

网友B:
AMD 早期的機器,南橋晶片組...機率高

不過沒點位或電路圖,南橋關鍵訊號難抓,

通常在小顆六腳晶片,不過就算量得到電壓,不知其訊號源...

网友C:
這種cpu~有時加焊一下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電流故障應該是南橋北橋CPU相關線路

看來真有可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AMD 早期的機器,南橋晶片組...機率高

不過沒點位或電路圖,南橋關鍵訊號難抓,

冷門機種~~
沒資料~~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種cpu~有時加焊一下就好了。

阿水大是建議要BGA   CPU嗎?
還是南橋也要~~?

楼主:
目前要先做CPU  BGA
但是手受傷中
待恢復後施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阿水大是建議要BGA   CPU嗎?
還是南橋也要~~?

先試試cpu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