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G 42LE5500有LOGO,無畫面,公板接線請益

楼主(2019-12-17):
各位大家好
起因是2011年購買的電視,已修過一次5000元的更換主板,
這次又再出現LOGO,HDMI無畫面的情形,
因此來試試自已換個公板,也因為認知錯誤,可能把公板燒了。

短接DRV ON-3.5V-POWR ON,背光有亮

把3.5V短接至POWER ON,輸出12V給公板,此時背光不會亮,按公板POWER無動作,
不知道公板上之5V_STB待機腳位要接到哪裡,以為是用電源板送5V給公板,
就用3.5V昇壓要輸出給公板,結果接上去就送電,輸出了15V給公板5V STB,
這一動作,讓IC很燙,公板可能已燒毀。

目前已接線路如下,不知道在面板正常的情況下,我需要再接哪條線
才能讓主板正常啟動背光及5V STB要接在哪個腳位

已在論壇上找尋文章,可是搜尋下來,找不到我需要的,可能我的關鍵字打錯了吧…
公板型號V56.03

网友A:
公版就直接接12V就好了~
V56 沒有 5VSB 的待機功能~

要改有 5vsb 功能 請參考
https://bbs.pigoo.com/thread-66831-1-1.html
https://bbs.pigoo.com/thread-69838-1-1.html

雖然不是V56
但只是晶片不一樣~
接法是一樣的~

网友B:
基本先抓電源板12v/GND給公板,理應按鍵/遙控即可開機(亮綠燈),如果不能開機那公板可能燒壞了!
如果能開機,再確定BLO與ADJ的線給背光控制訊號,
可以點亮背光後,再接屏線上去(先注意面板電壓腳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基本先抓電源板12v/GND給公板,理應按鍵/遙控即可開機(亮綠燈),如果不能開機那公板可能燒壞了!
如果能開 ...

12V/GND給公板,因為電源板3.5V與POWER ON短接,
公板BLO可量測到3.5V,ADJ量測到5V輸出至PWM DIM,
5V STB可量測到5V
可是背光不會亮,這樣是公板不良了嗎?
DRV ON需要接到公板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公版就直接接12V就好了~
V56 沒有 5VSB 的待機功能~

哈哈,fireway大,
現電源板只有接
一、BLO↔3.5V↔POWER ON
二、電源板12V及GND接到公板
三、BLO=3.5V
ADJ=5V
POWER ON=3.5V
5V STB=5V
但背光不會亮…不知道是不是公板不良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12V/GND給公板,因為電源板3.5V與POWER ON短接,
公板BLO可量測到3.5V,ADJ量測到5V輸出至PWM DIM,
5V S ...

應該是這樣..

電源板上的待機3.5V與POWER_ON短接,此時電源板就有12V輸出,
將電源板12V輸出拉給公板的電源輸入端(V56.03的供電是12V)

V56.03腳位圖:

公板上的BLO腳位有量測到3.5V就把公板上BLO接至DRV_ON
這樣公板開機後,理應就會點亮背光燈了..

請參考WET大的實例(公板不一樣.但原理是一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應該是這樣..

電源板上的待機3.5V與POWER_ON短接,此時電源板就有12V輸出,

是的,把DRV ON 、3.5V及BLO都短接後,背光就直接點亮了…
這樣的接法好像背光會一直亮著,
公板在接完這些線路後,LED仍然不會亮,看來是我一開始15V灌進5V STB造成異常了,
但剛剛在5V STB又可量到5V,不知道是不是我哪邊還有接錯…

网友C:
請問我改公板以後,影像卻變成顛倒了,該怎麼辦?

网友B:
紅線的地方:
((把3.5V短接至POWER ON,輸出12V給公板,此時背光不會亮,按公板POWER無動作)
那公板的LED指示燈會紅燈轉換為綠燈嗎?如果沒有就是公板壞了

藍線的地方:
((公板上之5V_STB待機腳位要接到哪裡,以為是用電源板送5V給公板))
公板上的5V應該是公板自己的待機電壓.你拉12V電源給主板後,就會有這5V的待機.這地方是"輸出"給按鍵/接收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紅線的地方:
((把3.5V短接至POWER ON,輸出12V給公板,此時背光不會亮,按公板POWER無動作)
那公板的LED指 ...

非常感謝,目前接上12V給公板,遙控板上LED是連亮都不會亮的…
想請問一下,DRV ON若在正常的情況下,是否是不用接的,是要強制點亮背光才需使用,
以接線圖來看
12V輸入公板,
公板BLO連接電源板POWER ON
公板ADJ連接電源板PWM DIM
短接3.5V及POWER ON
即可將公板啓動,影像信號輸出至T-CON上。

网友:
公板上方白色接頭處的5V.是給你接""公板的按鍵/接收板""不是給你接5VSB的!!!那是公板本身的待機電源..

電視上的電源板  待機3.5V與POWER_ON短接,此時電源板就有12V輸出,將電源板12V輸出拉給公板的電源輸入端"下方黃圈處"
公板的接收板上LED燈號就會亮紅燈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謝,目前接上12V給公板,遙控板上LED是連亮都不會亮的…
想請問一下,DRV ON若在正常的情況下,是 ...

接上12V給公板.公板上的LED不亮?那就可能公板掛了!

DVR_ON是背光開關信號.由公板上的BLO腳位去控制背光開啟
公板的BLO腳位→DVR-ON

网友:
引用 网友C:
請問我改公板以後,影像卻變成顛倒了,該怎麼辦?

是哪一塊公板?

試試看:
按搖控器的輸入(信號源)加1147能否進入工廠模式
如果可以
找 video 項目選擇控制器往右進去,
再找到panel control 就進入頻參項目了,

選擇Reverse  這個改一下 影像就能反倒了
之后要按菜單返回,提示重啟 選擇是  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上12V給公板.公板上的LED不亮?那就可能公板掛了!

DVR_ON是背光開關信號.由公板上的BLO腳位去控制背光 ...

原來是這樣,
那我一開始將BLO接在POWER ON上再短路3.5V就是錯誤的了…
原來是要POWER ON腳位短接3.5V
再由BLO來驅DRV ON啟動背光
ADJ接PWM DIM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原來是這樣,
那我一開始將BLO接在POWER ON上再短路3.5V就是錯誤的了…
原來是要POWER ON腳位短接3.5V

剛剛七樓你有說公板上電後,在5VSTB有量測到5V.那應該還沒壞...
背光控制跟屏線都先別上公板

直接電源板3.5V與POWER_ON短接,單獨將12V給公板供電.按鍵跟接收板插上公板,確認是否有亮待機紅燈
如果真的沒亮先測試看看LED燈是否燒了.不然就可能要先換一塊公板試試了

先準備休息了..明天會再進來看..再一起討論囉.
預祝 順利 改板完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剛剛七樓你有說公板上電後,在5VSTB有量測到5V.那應該還沒壞...
背光控制跟屏線都先別上公板

嗯,led量了一下,是會亮的
只送12V給公板,LED完全無動作
看來有可能是公板異常了。

网友:
手邊也一台~

參考WET大的實例

卻怎麼也沒辦法把待機搞出來..

直好先強制power恆作動...

然後發現 液晶顯示異常...

(突然猛然一想 好像原本有顯示logo時 畫面就有點異常!!!)

當時只懷疑可能是板子壞 卻從未懷疑可能收到時液晶已壞...(因為也不確定是不是買來的T-CON有問題)

然後就停工到現在.....................................................

還沒繼續處理啊~

网友D:
附上參考WET大改裝實例

再改機前 大概整理的線路走法...

LG 42LE5500-DA 改 T.V56

雖然我懷疑我的壓根是液晶掛了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附上參考WET大改裝實例

再改機前 大概整理的線路走法...

我也是,放著放著想要處理,選了V56.03,結果一開始沒有先送12V,
也不知道公板是被我燒了,還是本來就壞了,現在連T-CON是好是壞都不知道
看來要再買一片公板來試試了。

只是有一個不太了解的地方,42LE5500查起來是120HZ的,
V56.03和V56.81,需要倍頻板才能使用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是,放著放著想要處理,選了V56.03,結果一開始沒有先送12V,
也不知道公板是被我燒了,還是本來就壞 ...

https://bbs.pigoo.com/thread-75763-1-1.html
應該不是120HZ
還是您的面版型號
跟WET大分享的面板型號~LC420EUH(SC)(A1)不一樣???

网友E:
V56 的公板是可以改成 5V 供電的, 3.5V 則不確定。SKR.03 確定不能只使用 3.5V。以上這些涉汲到基板改裝,實作上會比較困難。

樓主故障的 LG 主板有要出嗎?要的話可連問題公板一起寄過來我檢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V56 的公板是可以改成 5V 供電的, 3.5V 則不確定。SKR.03 確定不能只使用 3.5V。以上這些涉汲到基板改裝, ...

哈哈,我有兩片喔,有代修服務嗎?
公版是12V進去都不會亮燈,還有得檢查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bbs.pigoo.com/thread-75763-1-1.html
應該不是120HZ
還是您的面版型號

是一樣的,現在在找賣場看哪一家有適用的公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我有兩片喔,有代修服務嗎?
公版是12V進去都不會亮燈,還有得檢查嗎? ...

我是有強制PWR DRV-ON 3.5 待機 短接...

先讓12V能供電到公版 完成燒錄後 測試..

卻發現 有畫面 但面板顯示異常(畫面類似是一般刀板或T-CON有狀況的樣子)

後來才想到 原本送來時 面板畫面就怪怪的(當時只覺得沒有T-CON 可能是主板問題)

當下沒覺得可能是面板的狀況...

也是為了這個 買了兩片公版(第一片也是以為自己搞壞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我有兩片喔,有代修服務嗎?
公版是12V進去都不會亮燈,還有得檢查嗎? ...

不正確的電壓送入不正確的接腳將會導至主晶片受損或半殘,請要有心理準備。其它小零件則還有機會動一動。

樓主願意送出原故障主板的話,公板的技術問題免費幫您搞定,不過若有零件受損則需自費工本費。若有需要請私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