削足適履 , 翻拍老書 , 適得其反

楼主(2019-12-17):
36#直式 橫式 ,(好了你,壞了我)(台語)不方便閱讀。

网友:
自己試了一下將l大的翻拍老書選一張旋轉後貼圖, 的確是方便閱覽
https://bbs.pigoo.com/forum.php? ... mp;page=1#pid904503

稍微翻找了一下意見討論區, 老大是在版規建議儘量以橫拍為主, 可能在條文上還有斟酌的空間
https://bbs.pigoo.com/thread-71158-1-1.html

個人猜測老大比較在意且要求橫拍的應該是類似下面這種有上下兩塊黑的照片
https://bbs.pigoo.com/thread-77027-1-1.html
(單純舉例請海涵)

個人是認為像這種有特殊需求要直拍, 且經過縮圖的照片應該是直接直貼上無妨

网友:
有直條形的圖,我都是湊個2~3張,變成橫式貼上。
手機截圖我都是用這種方式組合。

小畫家 就可以編輯,還可順便改一下解析度為800點寬度。

先貼左圖,小畫家可以擴展"空地",拉出足夠空間,貼上右圖。

网友:
我的解讀是:
*板規從來就沒禁止你不能用直拍的。
*大部份情況下儘量用橫拍的 800x600表示,這時在電腦版上比較好呈現好的資訊。
*橫拍會造成很顯而易現的問題,當然用直拍的。

以此例你可以選擇直拍單頁書,也可以橫拍雙頁,也可以直拍單頁重組成雙頁。只要字體夠清析都可。

网友:
先謝謝大家幫我回覆。

不知大家有沒有經驗在版上看帖子,連一張相片都得要把滑鼠滾輪往下滾才看的完?如果很多張照片滑鼠滾輪就滾不停了........。
不知大家有沒有看過照片明明只有中間有用,而上、下都是黑色或地板等等無用的例子?
兩者加起來就是有礙閱讀+浪費空間。

這就是為什麼我在版規建議照片非特殊必要請維持橫拍,這是讓其它會員方便瀏覽頁面,也節省因直拍造成的空間浪費。
這樣是不是很嚴格大家應該很清楚,這只是個習慣而已。

另外再宣導一次,現在系統會自動縮圖,不用再使用800*600,只要上傳圖片在2M以內,不管圖檔解析是多大,一律都轉成1024*768,所以先縮圖成800*600反而會造成圖片品質較差。
那為什麼圖檔大小要限定在2M以內?因為我實際測試過,一張圖檔上傳2M的速度對論壇來說是負擔算尚可,如果一次很多張圖片負擔就比較大了。

网友A:
只要花一點時間跟心思橫拍或直拍多張編排變橫擺都是解決的方法
真的不行非得直拍論壇還是可以的接受的
我相信這絕不是問題

网友:
蘭花草
....................
因應下拉式網頁,螢幕自動打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要花一點時間跟心思橫拍或直拍多張編排變橫擺都是解決的方法
真的不行非得直拍論壇還是可以的接受的
我相 ...

就像5樓jojoling 說的,板規從來就沒禁止不能用直拍啊!我到目前為止,有看到有礙閱讀+浪費空間才會勸導,有的會員直拍的確有必要性的我都沒有說話。

网友:
同意老大說的,並沒有禁止直拍
我這篇裡面有幾張圖是直拍,我把用不到的邊緣刪掉,感覺應該不會突兀,老大也沒禁止
https://bbs.pigoo.com/thread-77741-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