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大同電鍋TAC-03S溫度調整

楼主(2019-12-17):
各位前輩
在下在倉庫內找到一台閒置已久的大同電鍋,測試了一下,似乎溫度偏低
空鍋加溫到跳,內部也只有80度

拆開看了一下,爬舊文有提到10人電鍋可以調整六腳螺絲,但這3人份電鍋不知道要調整何處?

還請不吝賜教,謝謝

网友:
不專業發言一下.

紅外線測溫槍測試亮面物體似乎會有誤差.

實際試煮看看?

网友:
放入水蒸煮才準確吧!

网友:
放入衛生紙加水 不用太多 要整張衛生紙附蓋一點點的水即可

開始煮衛生紙 如果水有全乾 衛生紙有很漂亮即可 衛生紙底部有稍稍發黃沒關係

网友A:
溫度彈片是這裡, 可以嘗試調整這裡看看, 至於怎麼調整就彎彎看,

他的原理是,導熱時間越快,相對的也就越快彈起來,若改變導熱時間,溫度也就越高.

不彷嘗試看看

网友:
這個不是跟電子鍋一樣用磁鋼開關(肚擠)嗎?,會不會是磁鋼衰退

网友:
中間左右兩片式 肥粒鐵與上圓形永久磁鐵 構成 磁鋼開關。...
髒污,吸附鐵屑 ,磁鋼開關上下變形沒平行吸附。

中間左右兩片式 肥粒鐵 磁鋼開關。破損

网友B:
電鍋的動作都是機械式的,溫度不夠除了換電熱片外,就提高電壓來彌補。

网友:
引用 网友B:
電鍋的動作都是機械式的,溫度不夠除了換電熱片外,就提高電壓來彌補。

提高電壓來彌補,好像有問題,應該如7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溫度彈片是這裡, 可以嘗試調整這裡看看, 至於怎麼調整就彎彎看,

他的原理是,導熱時間越快,相對的也就越 ...

此樓正解,我也修過大同電鍋
就是調整溫感片
我沒用什麼溫度計測量
全都是靠感覺來調整
太快或太慢跳,就重新調整
修好了一個電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