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固緯GOS-622G示波器校正問題

楼主(2019-12-17):
剛拿到示波器,按照一般流程進行校正,有2個問題想要請教。

1. 校正電壓(2Vp-p/1kHz)的Vp-p(1v/div)沒問題,但時間軸(0.5ms/div)看起來好像稍稍有點誤差,而且越往邊緣好像越大,請問這是正常的嘛?另外,波形看起來總覺得是左右高度不同,這是正常的嘛?

2. 在CH2按下INV按鈕,上圖的波形除翻轉外,整體向下移動了半個大格,這需要如何調整呢?

网友:
波形沒問題,探棒補償要調整

网友:
1 為頻率響應問題  需調整探棒的可變電容 (需準備非金屬材質一字起子 或只能是前端一小部分為金屬材質的起子 )
2在按下INV按鍵後 需重新調整中點位置(需信號耦合切換GND再做調整)

額外小補充:
信號耦合切換至GND時 可以順便調整水平線(trace rotation)

參考資料
http://www2.nsysu.edu.tw/optics/funden/osci/osc.html

网友:
1.圖一的trace rotation轉一轉

楼主:
先感謝以上各位的回覆!又去找了一下,找到一份GOS-6XXG系列的說明書:http://www.gwinstek.com.cn/upload/file/2018121704480706O.pdf

再根據各位的回覆,一併再做調整,目前狀況:

1. 波形左右不等高的問題,看起來是頻率響應問題,但好像並非是調整探棒的補償電容,而是根據說明書校正時需要切換輸入信號耦合到AC。實際上,左右不等高就是在AC模式下,而在DC模式下,波形的左右看起來就是一樣高的了。記得之前看過wish大的文章,AC模式就是訊號經過一個電容進入示波器,如果是頻率響應問題,看起來是AC的電容的頻率響應問題。

不過,時間軸看起來還是有點誤差。說明書中有提到下圖紅框中的SWP.UNCAL沒有按下的時候,時間軸就是應該校正過的。所以這部分的誤差無法調整嘛?

2. 關於INV按下後下移,說明書中好像沒有提到需要重新調整中點位置,不過在規格中有提到:平衡点变化:≦1DIV(参考值在中央刻度线)。所以看起來半格是在允許的範圍內。

楼主:
剛剛又看了一下,中文的這份說明書感覺有幾處不對勁,可以對照英文的來看:https://www.testequipmentdepot.com/instek/pdf/GOS-600G-OM.pdf

网友A:
要先找到維修手冊才能自行動手校正,如果沒文件就讓專業的人來。

水平時間不準要先確定是內部測試信號頻率不準(用頻率計),還是真的是掃描時基有誤差。
掃描時基如果是某幾檔不準是沒的調,但如果是每一檔位都有固定的比例誤差就可以調整(調整水平驅動電路的增益)。

垂直基準線的 DC Offset 要從高電壓檔位逐一確認是否會變化太大,這內部有 SVR 可以調整修正,但 INV 開關的 DC Offset 卻不一定能調整,這還是得看線路圖才能知道。

网友B:
大概這機型的示波器表現就是這樣

已經合格了

网友:
1.這可能是CRT著磁,所以會偏掉,要使用消磁棒對CRT消磁,記得先將矽鋼片移除,不然矽鋼片會阻擋消磁
2.另一個影響是地磁影響,你可以試著轉方向,這也會有些微的影響

网友:
您還真細心,小弟的話這樣就加減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先找到維修手冊才能自行動手校正,如果沒文件就讓專業的人來。

水平時間不準要先確定是內部測試信號頻率 ...

嗯,也沒有想要打開內部調整,只是想了解是否表面上的這些調整已經做足。

關於內部測試信號頻率不準,沒有高級頻率計,用三用電表的頻率檔位測量,兩隻錶都測得988hz,也許確實是頻率不準導致時間軸看到的誤差。

INV開關的下移,看起來這個示波器的規格就是這樣,用到的時候再調中間位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概這機型的示波器表現就是這樣

已經合格了

看起來好像是這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