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波爐高壓變壓器電源請教。

楼主(2019-12-17):
自己拆過二台微波爐,不太懂為啥高壓變壓器的電源線都這麼細?

這是在啟動狀態下測試,消耗功率不到50w(藍灰電線暫時絕緣),但接到變壓器啟動之後功率就有1200w,看所有的線路確定高壓變壓器,磁控管也是從這供電出去的,不太懂為啥這二條線可以承受1000w的功率?

网友:
絕緣體耐溫高 導線可以承受更大電流流經
18AWG的線材足以耐受10A電流(在有強制散熱的情況下)

如果是在線束內 或是在管子內 密閉無法散熱的形況下   剩下3~5A

電線皮的耐溫與安裝環境決定電線的安全電流

不要電線皮   或是在水中使用  可以流經更大電流   特別是裸線使用  或是改用陶瓷珠絕緣(鍋爐等高溫環境)

网友:
功率 = 電壓*電流
P = V * I

如果P固定, V(電壓)很大,I(電流)就小,所以線就可以不用很粗(細的)...

微波爐的輸入市電不是110V就是220V
假設 是 1200W來說
對於輸入(初級) 市電110V 需要 1200W/110V=約11A(安培)
輸出高壓(次級) 約1千到2千不等或更高...
電壓1千2(1200V)來說 電流是 1200W/1200V = 1A(安培)
如果電壓愈高, 2400V則電流更小 1200W/2400V = 0.5A(安培)
電壓愈高,電流愈小...

註:在高壓變壓器,會看到低電壓的大電流(粗線),及高電壓的低電流(細線)...

楼主:
感謝二位提供的資訊,但真的還滿驚呀的,這線路肯定是110v 10a即使線材質能剛好走10a一般我們都會至少加大一級,當時沒去看線的規格,但感覺沒有1mm的大小。

今日還有看到一個快煮壺,外線是1.25mm線材,但裡面的主線路竟還經過約0.75mm的線材。
不知道這種線材是否有特別好的嗎?比如是高純銅線 耐電流會更高之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