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這一種焊接是使用什麼設置接上的?

楼主(2019-12-17):
比較少接觸焊接對這一種方式不太了解
因為之前修過一個快煮壺,感覺自己手動用壓的不太牢靠,這幾日又剛好又拆了一個熨斗,大致了解內部。這一台這二個保險絲燒掉了,自己也沒有能力換,只是想了解一下這是怎麼接得?
大致搜了一下網路比較多的都是電池點焊,那一種通常只有0.2mm內的影片
另一種就是電龜,網上也有很多影片,但一般這功率都很大至少需要2mm厚以上的工件在使用。
像下面此例及快煮壺加熱管接線端 都是怎麼焊接的?

网友A:
這種用平台式點焊機 應該能勝任 就是在點焊白鐵鋼杯手把那種點焊機

网友B:
現在有一種可以焊在白鐵上面的特殊焊錫, 可以用用看, 電子材料行有賣

网友C:
這是壓焊跟點焊很類似

网友:
引用 网友B:
現在有一種可以焊在白鐵上面的特殊焊錫, 可以用用看, 電子材料行有賣

應該不可以,會熔掉

网友D:
DIY一台點焊機吧!站上很多資源,修電器常用到,加油!

网友:
如果工件厚度可以的話改攻小螺絲上緊溫度保險絲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這是壓焊跟點焊很類似

這種高溫的地方不太可能用焊錫的啦!一使用就熔錫了……了解嗎?

网友:
引用 网友E:
這種高溫的地方不太可能用焊錫的啦!一使用就熔錫了……了解嗎?

壓焊跟點焊,超音波等等都是無需焊錫

网友:
引用 网友E:
這種高溫的地方不太可能用焊錫的啦!一使用就熔錫了……了解嗎?

類似這樣

网友E:
前輩不好意思!壓錯樓了,我是回覆3#痞友的建議不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種用平台式點焊機 應該能勝任 就是在點焊白鐵鋼杯手把那種點焊機

恩好的我自己淘寶搜搜也沒感覺到合適的,沒有要買只是純想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現在有一種可以焊在白鐵上面的特殊焊錫, 可以用用看, 電子材料行有賣

這個方式應該是不行的,我當初有從測面瞄了一下溫度保險絲好像是240度的,二個都燒掉了可見溫度很高,這一台壞的時候應該是忘了拔電,正面有點焦掉。一般錫印像180-230度就會熔掉,你說的肯定不會高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DIY一台點焊機吧!站上很多資源,修電器常用到,加油!

我看diy的點焊機都大致拿微波爐來改的,但是他的功率能點焊到這一個約1-2mm的工件嗎?因為沒有用過,網路上看到的感覺都只能點焊0.3mm內的?

楼主:
原來還有這一種工法,但這個會牢靠嗎? 純用壓力讓二個金屬融合?

我原本猜想那二個保險絲有無可能中間塗了一種焊料之類的二邊加上高壓之後導致接觸面積瞬間熔化並接合。

楼主:
引用 网友E:
前輩不好意思!壓錯樓了,我是回覆3#痞友的建議不可行…

恩的確是不可行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來還有這一種工法,但這個會牢靠嗎? 純用壓力讓二個金屬融合?

我原本猜想那二個保險絲有無可能中間 ...

超牢靠 . 無焊料 . 是靠自身熔接 . 具體是靠電流或是高頻振動沒多研究 . 以下給你參考看看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4%8A%E6%8E%A5

网友F:
以前有買過 壓銅線的接頭 台北的今X電子廣場有賣 空心鋁管約1CM長 直徑看你要多大的 然後把兩端用老虎鉗子用力壓 或是 大管套小管去壓 斜口鉗壓也可以(力氣要很大)空隙太大可以套點實心銅線去補 最後還是要記得先套上防熱矽膠管 就是那白胖胖的空管 防止短路 類似這種 壓線帽 但是要去除朔料 看有沒有幫助[幫朋友修烤麵包機的經驗就是用空心鋁管套上去用力壓溫度保險絲跟鐵片的接觸鐵片 10元就修好]

网友D:
你說的點焊機只能焊2mm,版型與線徑差好多,已你目前狀況,一般點焊機即可,
要不就參考我的主題"點焊機"好像目前沒覺得不夠用,給你參考!***會用比知道更可貴。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以前有買過 壓銅線的接頭 台北的今X電子廣場有賣 空心鋁管約1CM長 直徑看你要多大的 然後把兩端用老虎鉗子 ...

是的你說的這方法是我目前在用的,
https://bbs.pigoo.com/thread-77664-1-1.html 15樓的接線方式。
但遇到此例他的頭尾部份要接的地方無法套上去是一個大平面而且是背面,他旁邊那耐熱管子剛好貼熨斗的頂面套進去保險絲,應該是要愈近愈好才對,以測溫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說的點焊機只能焊2mm,版型與線徑差好多,已你目前狀況,一般點焊機即可,
要不就參考我的主題"點焊機"好 ...

是哦!因為很多改的看到的都拿來點電池導電片,不知道他真正實力可以到那,我在找找看文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