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教前輩們氣壓傳感器型號這兩款是否是同一顆?

楼主(2019-12-18):
網路上找到P-2000-501G-15-BN,而我舊有的零件上只有寫P-2000-501G像這樣

P-2000 501G

P-2000 501G

想請教各位P-2000-501G-15-BN跟P-2000-501G這兩個型號是一樣的東西嗎?

网友:
DATA SHEET
https://www.nidec-copal-electron ... e-sensor/p-2000.pdf

我沒用過以下是以DATA SHEET 看圖說故事腦補推測

P-2000-501G-15-BN
P-2000-501G

-15 : Thermal error 溫度誤差  0.15% F.S.  (是 Full Scale 滿刻度)
-BN : 外觀 分AN/BN ==> 焊接PIN 彎折方向
       AN :  pressure port 壓力感應ˋ端 與 焊接PIN 外觀方向
       BN :  pressure port 壓力感應ˋ端 與 焊接PIN 外觀方向

我的看法:  壓力感應ˋ端方向 外觀若是與 你需要相同 即可

楼主:
果然很補腦,感謝前輩的解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