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聲寶冷氣落地型

楼主(2019-12-18):
各位前輩大哥們好
我無招了!
之前此台冷氣開機時,會正常運轉,勾過電流也正常,
但有時外機在運轉,室內機風扇沒有運轉,
而導致蒸發器結霜!

以為是 感溫器問題,有拆換過,也還是一樣的問題

現在就變成室內機會運轉,但室外機風扇、壓縮機都不會動,
量過風扇電容(3uf)啟動電容(60uf)誤差為3,
也更換過電磁接觸器,一樣都不會動

但是強制按壓電磁接觸器就會直接啟動!

麻煩各位前輩能指點迷津嗎?

网友:
電腦版有顯示溫度嗎??

有可能感應到的溫度低於設定的溫度~
所以壓縮機不啟動~
查電腦板上繼電器有沒有動作~
有動作時~有沒有220V輸出到電磁接觸器

或是電腦控制板出問題~
可以換一組通用型的冷氣公板~

网友:
各電線端子拆卸清潔一下,黑碳頭

楼主:
有的 電腦板有顯示溫度
我還特別把溫度感應器搓熱!@@  還是沒反應
有換了原廠主機版,無法作動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的 電腦板有顯示溫度
我還特別把溫度感應器搓熱!@@  還是沒反應
有換了原廠主機版,無法作動 ...

一般 溫度感應器 就是 熱敏電阻
通常是負溫係數的熱敏電阻(NTC)

一般外包裝 就是一顆小黑豆...
不用上電, 直接量電阻.
1. 量不到電阻(電阻很大)
  這樣應該是故障...
2. 加熱
  加熱(溫度變高)電阻變小(負溫)
  溫度變低, 電阻變大(負溫)
  這樣八成應該是是正常

网友:
圖三 應該是內機的接線圖
量測1跟2腳 有無220V (不可低於200V)
開機量測2跟3腳有沒220V  有>內機的壓縮機繼電器有動作  無>內機機版問題

測試內外機故障簡易法
內機開機 內機正常送風及壓縮機運轉燈恆亮的情形下
內機接線端2跟3腳 應該要有220V  如沒220V內機機板出問題  如有220V 外機電磁閥出問題
內機接線端2跟3腳如沒220V  用一電線將1跟3腳短路 外機如有啟動  那外機正常

网友:
看的到顯示溫度  溫度也正常
那感溫應該沒問題
你應該要看有沒有運轉燈,運轉燈有沒有亮?
先排除一下是不是電路板問題
如果運轉燈有亮 查一下是不是基板上的RELAY有沒有輸出電給電磁開關線圈
如果沒有,在檢查RELAY線圈有沒有供電

這機型不知道有沒有高低壓開關,如果開關保護了壓機也是不會走,但是會有異常代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