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droid] HTC Desire 610 Wifi故障?!

楼主(2019-12-18):
故障症狀

1.開啟WIFI功能後可以連上AP取得IP,但卻無法對外上網(傳送資料),本以為AP

出包,用平板測試確認網路連線通訊正常。

2.手機內Google附屬APP、瀏覽器皆無法聯網.......

网友:
HTC 會挑 AP

楼主:
計阿~~~之前都嘛用好好,我還更新行事曆說

网友A:
就調時間,還什麼意思,
重置會恢復,
或者時間就按網路自動,它就通了

网友B:
重開機,小烏龜或是手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調時間,還什麼意思,
重置會恢復,
或者時間就按網路自動,它就通了

我研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開機,小烏龜或是手機

小烏龜正常~~手機重開過

网友C:
手機的時區、日期與時間都設定正確嗎?

网友D:
這狀況跟我有一支手機卡可以收的到訊號,但是打不出去,也收不到別人的電話,但是可以收到未接電話的提示簡訊一樣詭異。

网友E:
以前使用816也是經常收不到wifi,都要開開關關,感覺好像是受到干擾了!手機太老了可以送人了!
手機wifi先刪除再重新搜尋,我都要試好幾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機的時區、日期與時間都設定正確嗎?

正確!~~

楼主:
乾爹~~~我要買蘋果11代~~~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狀況跟我有一支手機卡可以收的到訊號,但是打不出去,也收不到別人的電話,但是可以收到未接電話的提示簡 ...

我都投降了~~~手機有領到IP可是無法連網路,手機也能接聽撥打電話...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以前使用816也是經常收不到wifi,都要開開關關,感覺好像是受到干擾了!手機太老了可以送人了!

是忽然這樣的~~~

网友E:
這機型應該也被放生了吧?

网友E:
等下次有痞友標酷幣,你手腳要快而且要下重本!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這機型應該也被放生了吧?

當撥放器+收音機用....電話功能因為SIN卡槽問題半殘

楼主:
引用 网友E:
等下次有痞友標酷幣,你手腳要快而且要下重本!

還好~~~買支入門的安卓5千內應該也能加減號溝....

楼主:
我突然有種想法~~該不會是WIFI天線脫落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突然有種想法~~該不會是WIFI天線脫落吧?

你又沒拆用猜的?五千內的就很好用了說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又沒拆用猜的?五千內的就很好用了說

就是不會拆,會這樣想是因為我注意到無線網路傳輸符號箭頭只有傳送沒有接收閃動

网友A:
老大ㄟ,怎麼樣,可以了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大ㄟ,怎麼樣,可以了嗎

不行~~~~我發現好像WIFI可以傳送不能接收~

因為那個傳輸圖示只有往上的箭頭閃爍沒有往下的~~

不知道是不是天線脫落還是WIFI電路故障...

网友:
你沒有用自動?

楼主:
有!~~~一直用這個

我修好了!~~~我更動了AP一個進階設定導致手機WIFI異常,是關於速度設定.....我設

133MBPS......恢復預設值"自動"就好了

楼主:
故障原因如下~~

Asante AP的無線網路進階設定中我把N Transmisson Rate調整為133Mbps

平板沒影響,手機就掛了~~~發生上述狀況,改為AUTO預設值就好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故障原因如下~~

Asante AP的無線網路進階設定中我把N Transmisson Rate調整為133Mbps

真討厭!不能換新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真討厭!不能換新機了…

還好啦~~~有錢早換了

但是為啥設定成那樣手機就不能上網咧?

网友F:
引用 楼主:
還好啦~~~有錢早換了

但是為啥設定成那樣手機就不能上網咧?

找到原因就行了!!  舊的不支援,算正常啦!!

沒誤殺了你的手機,運氣算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找到原因就行了!!  舊的不支援,算正常啦!!

沒誤殺了你的手機,運氣算好了!! ...

差點就把它拆開了說~~~還想說要不要順便換電池咧.....

网友G:
引用 楼主:
故障原因如下~~

Asante AP的無線網路進階設定中我把N Transmisson Rate調整為133Mbps

測試大家腦力,
年終大會考嗎?

楼主:
引用 网友G:
測試大家腦力,
年終大會考嗎?

計阿知道為何會這樣嗎?
平板都正常說

网友A:
開始電腦分析程序
50%是手機問題
50%是AP問題
不是手機就是AP

网友G:
引用 楼主:
計阿知道為何會這樣嗎?
平板都正常說

前面的酷友有提到啊!
猜Wifi接收器規格支援問題,
平板與手機應該不同品牌、
規格也有差異吧!
我遇到的是HTc與D-link ap不合。

网友H:
要是我二話不說就換了,愛用國貨被打敗了,對這牌沒信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開始電腦分析程序
50%是手機問題
50%是AP問題

靠~~~~~是人的問題,我手賤去改設定

楼主:
引用 网友G:
前面的酷友有提到啊!
猜Wifi接收器規格支援問題,
平板與手機應該不同品牌、

阿捏喔~~~~~~~~唉......不過設定也沒差別

都嘛跑20MHZ....11n...72Mbps

楼主:
引用 网友H:
要是我二話不說就換了,愛用國貨被打敗了,對這牌沒信心。

說得好!~~~要是我中了樂透馬上換蘋果11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