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大同電鍋 磁簧開關"下的磁鐵哪裡買?

楼主(2019-12-19):
請問"大同電鍋 磁簧開關"下的磁鐵哪裡買?
露天裡找了一圈,都是賣"磁簧開關",卻沒有底部的磁鐵?
就是用二個螺絲鎖在電鍋底部那部分。
電鍋型號:TAC-10G(SF)

鎖在電鍋底部

鎖在電鍋底部

网友A:
拆底蓋外觀拍照,如果堅持買磁鐵是買不到的!
哪個部件是控制開關組件沒錯,螺絲還沒拆,主要是磁簧開關是靠不同金屬溫差產生吸離,常用久了會金屬疲乏。
先確認哪個部件有故障,在買材料才不會溝通困難雞同鴨講,也要確定自行更換能力。

附一個https://class.ruten.com.tw/user/ ... o=0&m=1&p=4,沒有也可以問。

网友B:
大同電鍋TAC-03S溫度調整
7#肥粒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底蓋外觀拍照,如果堅持買磁鐵是買不到的!
哪個部件是控制開關組件沒錯,螺絲還沒拆,主要是 ...

謝謝你詳細回覆,我問過"雨林",他沒有這料件。

我找不到的是紅色框起處(黑色的是磁鐵,上面圓形的是磁磺開關的一部份) ...

我找不到的是紅色框起處(黑色的是磁鐵,上面圓形的是磁磺開關的一部份)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同電鍋TAC-03S溫度調整
7#肥粒鐵

我缺的就是你圖二正中間的這個啊~!

中間黑色的是磁鐵,上面圓形的是磁磺開關這個

中間黑色的是磁鐵,上面圓形的是磁磺開關這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底蓋外觀拍照,如果堅持買磁鐵是買不到的!
哪個部件是控制開關組件沒錯,螺絲還沒拆,主要是 ...

我已經問過雨林,有賣"磁簧開關",但是沒有包括底部的磁鐵與固定磁鐵的方形鐵片,謝謝你!

网友C:
如果是要磁鐵,拆硬碟磁頭控製線圈的一定夠力。

网友:
要注意磁鐵的居禮溫度
可能要試驗才知道哪種磁鐵比較合適
或是改用溫度開關 替代   要改成手動復歸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要磁鐵,拆硬碟磁頭控製線圈的一定夠力。

謝謝建議,可是不會拆,也不知適用否?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注意磁鐵的居禮溫度
可能要試驗才知道哪種磁鐵比較合適
或是改用溫度開關 替代   要改成手動復歸型 ...

這個高深了,請原諒我對這方面的不懂!
還是謝謝你的提醒。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缺的就是你圖二正中間的這個啊~!

請問"大同電鍋 磁簧開關"下的磁鐵哪裡買?
我缺的就是你圖二正中間的這個啊~!

沒看懂您缺這圖二正中間的這兩顆的意思,是電鍋壞了缺料,還是另有它用 ?

您缺這圖二正中間的這兩片,為大同電鍋部分機種專屬零件。
以前大同3c有外賣零件時曾經買過,現在外面如果買不到只好直接送修,再取料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大同電鍋 磁簧開關"下的磁鐵哪裡買?
我缺的就是你圖二正中間的這個啊~!

謝謝回覆!
目前網路上找的賣家都沒有附底座那一部份,只有上邊圓形的那一部份。
所以,可能要放棄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謝謝你詳細回覆,我問過"雨林",他沒有這料件。

紅色框起處可用嗎?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紅色框起處可用嗎?

您太厲害了,想到從市面上通用零件殺肉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E:
紅色框起處可用嗎?

應該就是這個啊~~~~~
你太厲害了,這個都存下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紅色框起處可用嗎?

可割愛出售嗎?

補充內容 (2019-12-20 07:07 PM):
不知本論壇是否可以討論割愛,如果不可以的話,是否可以發消息?

网友:
引用 网友F:
您太厲害了,想到從市面上通用零件殺肉修改

剛好想到

网友E:
可到露天購買新品約60元,
關鍵字(磁鋼)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到露天購買新品約60元,
關鍵字(磁鋼)

謝謝指引!

楼主:
引用 网友E:
紅色框起處可用嗎?

我利用週日拆了一般電子鍋的磁鋼與鍋寶的磁鋼二款,說明如下:

鍋寶的太大顆,不適用。
一般電子鍋的大了一點點,我用銼刀磨了固定片,可以套上磁鐵。
但是考慮後放棄(因為前面版友專炸元件提到---磁鐵的居禮溫度問題),將原本破掉的一個(原先有二個)空置,僅用一個完整的控制。

完工。
再次謝謝你的建議。

楼主:
將原本破掉的一個磁鐵丟棄,(原先有二個),僅用一個磁鐵控制。

完工。(但是沒用米飯測試)

再次謝謝強大的版友各種建議。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利用週日拆了一般電子鍋的磁鋼與鍋寶的磁鋼二款,說明如下:

鍋寶的太大顆,不適用。

一般電子鍋的大了一點點,我用銼刀磨了固定片,可以套上磁鐵。
要測溫度約110度或用米飯測試

网友G: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謝謝配合!

你是痞酷會員的等級了,理應做新會員的榜樣,希望下次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G: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WISH大大,真抱歉,急著 請教大家問題,下次改進!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般電子鍋的大了一點點,我用銼刀磨了固定片,可以套上磁鐵。
要測溫度約110度或用米飯測試 ...

一般電子鍋磁鋼內的磁鐵大一點點而已,我也是用銼刀將固定片磨掉一點點,但是想到還需要後續調整溫度嫌煩,就改成用原先沒破的一片磁鐵使用著!
謝謝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