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asus GT730 顯示卡(有影無聲)

楼主(2019-12-20):
這篇算不上維修,但也發現了一個我第一次遇到的問題,既然少見,還是放在討論區分享一下給大家。

主機是 二手 Lemel 套裝機,外觀無銘牌,無型號。
asus GT730 是我之前外加上去的,使用過一陣子。

症狀一
最早出現,電腦有時候會開機無訊號(GT730 VGA),但從硬碟燈閃爍看來,電腦是正常開機。
按一下電源按鍵,硬碟燈閃爍一小段時間,就關機,看來也是正常。
唯一不正常的就是螢幕無訊號。此時只要將VGA線從 GT730 移到到主機板的內顯輸出就正常。
但是下次開機可能 GT730又可以正常輸出。
也就是剛開機時,主機板有時候會認不到 GT730。

症狀二
近日出現,開機可從 GT730 vga輸出看到畫面,系統有聲音(調整喇叭音量,系統有音效),但是播放影片無聲音。
判斷音效相關的功能應該都正常,影片需要經過顯卡處理,懷疑是 GT730 異常。
拆除顯卡,使用內顯播放影片,聲音播放就恢復功能。

因為不知道是顯卡問題或是主機板 PCIe 插槽問題,要深入研究就超出我的能力範圍。
舊機器能用就好,沒有維修,送回完工。

另外,畫面中的螢幕還掛在好康報報中,有需要的可以來索取。

网友A:
沒有其他主機可以測試????

网友B:
那GT730可以輸出顯示訊號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GT730可以輸出顯示訊號嗎?

開機通常可以看到 GT730 的輸出訊號,偶而會有一兩次無訊號,無訊號時要重複開機幾次才會正常。

原本只要開機 GT730 訊號輸出無異常,聲音影像都沒問題。
使用者說是在一次操作時突然就沒有聲音,自此以後,縱使開機正常只要影片是從 GT730 輸出訊號(推測此時音效也使用GT730上的功能),就沒聲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沒有其他主機可以測試????

是有其他主機可測,但是老機器(G31晶片組)要去找找看翻出來,我也不急著測試。
因為主機和顯卡原本就是我無償提供的,拆走顯卡只是稍微影響效能,大概就是不能看2K的影片。

GT730顯卡還算相對的新(2017購入),主機板是 G41 晶ˋ片組,沒有其他顯卡可測是不是主板的問題。

我只是來報告一下第一次遇到的問題,至於解決方式可能等我下次有空幫人家組機器,有多套設備可以交叉測試時再來研究看看。

网友:
可能是PCIE的插槽太鬆

网友C:
BIOS 內有項 顯示設定, 首選顯示卡 有 自動、內顯、PCI (E) 選項; 有得更有 混合多螢幕輸出模式 致能、除能 選項. 不知是否有關聯性.

网友:
感覺顯卡的問題.
獨顯不穩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BIOS 內有項 顯示設定, 首選顯示卡 有 自動、內顯、PCI (E) 選項; 有得更有 混合多螢幕輸出模式 致能、除 ...

我經手的通常有自動偵測就選取,有獨顯就關內顯。
BIOS 偵測到有獨顯就只輸出到獨顯,內顯無訊號的。
BIOS 偵測不到獨顯,就會自動使用內顯輸出。
我遇到的問題應該就是 開機時有獨顯但BIOS沒偵測到。

其實狀況一我遇過很多次,以前用 GT320和其他顯卡都有遇過 開機時獨顯突然無訊號,此時如果改接內顯就能繼續操作。
我曾用過一台 HP 套裝電腦保固內還因為這樣送修3次,每次機器回來我拆機來看,什麼零件都沒換。
後來過保電供壞了,我自己換了新品電源供應器之後,就沒發生過(巧合??)。
數一數案例,這台算是第五台出現開機偶發顯卡訊號異常的主機了,巧合的是 5台都是 775腳位的主板。

以前發生問題的主機,因為都是偶發狀況,其實都是重開機幾次了事。
直到有其他問題發生淪為殺肉機。
而且以前殺肉拆出來的顯卡(此次 GT730尚未測試),換到其他電腦上面都沒問題。
莫非是 主板 PCIe 或是 電源供電異常的問題?

但是,有影無聲 真的是第一次遇到,而且電腦音效還正常才讓我驚奇。
或許如 Sandy姊 說的,可能是顯卡問題。
手邊配件應該都夠,等有空再來裝一台775的電腦測試。

网友:
可能電源不夠力或是顯示卡快掛了,可以的話兩者都測看看。

网友D:
主機板的鈕扣電池換新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主機板的鈕扣電池換新試試

沒想起來有這個可能性。
本劇主角已經送回去了。

只能等下次測試時,主板我就不放電池或是放個舊電池試看看會怎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