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 聲寶LM-37V820 這是面板問題嗎?

楼主(2019-12-20):
型號:聲寶LM-37V820
故障原因:螢幕顯示不完整,如圖:

面板型號
請問廣大酷友前輩們.這是面板問題嗎?如果是就棄修了...
有測試過用公板+屏線測試..一樣

网友A:
是地!要機器做" 綁定"處理。

我這放就剛好一年了。

网友B:
此故障請搜尋關鍵字『白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地!要機器做" 綁定"處理。

謝謝大大,那我就找時間拆下試試看"綁定"測試
沒法度的話就棄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此故障請搜尋關鍵字『白霧』。

謝謝大大,先筆記起來,再去搜尋看看相關案例

网友C:
這種老機邏輯版問題比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種老機邏輯版問題比較大

謝謝快樂人大大,
有換過邏輯板測試..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