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想請教汽車隔熱紙

楼主(2019-12-20):
最近過年快到,準備要回鄉過年了
但看到我家的小車車隔熱紙都開始起泡了
想說來換一下
請教版上各位先進有沒有介紹便宜又實用的隔熱紙
感謝感謝~

网友:
汽車隔熱紙 我覺得是要效能與貼工
如效能不好 便宜也沒用  貼工差那更慘

應該是要看你住哪裡 問住那邊的酷友 有沒知道哪家貼工比較好 價格又實在的

网友:
基本上打開收音機,
廣告打最大的那支CP值最低...
聽了十幾年,
F牌還在不停的打廣告,
小弟一位在開汽車玻璃行的朋友如是說.

网友A:
請問你住那? 我在后里月眉糖廠附近,如你有能力自己貼,我這裡有f牌材料,可免費提供。豔藍,古銅兩色。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請問你住那? 我在后里月眉糖廠附近,如你有能力自己貼,我這裡有f牌材料,可免費提供。豔藍,古銅兩色。 ...

康大  佛心來着
我看是 車主先把舊膠纖除乾淨 車子直接開過去 康大貼一貼比較快

會貼是會貼 只是貼的好不好而已 在割的時候也是問題 沒割好會透光ㄟ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康大  佛心來着
我看是 車主先把舊膠纖除乾淨 車子直接開過去 康大貼一貼比較快

我這裡場地太小,不好施工,容易受揚塵或碰觸,會有氣泡,況且十幾年沒作,工具不知跑到那了。

网友:
前檔不要貼,隔熱紙就不貴!

网友C:
隔熱紙也不一定需要貼!常到國外租車人家的車也都沒貼,又如果不常停大太陽下的話,且冷氣風量夠強。

上個月簽了新車,因為殺價殺了一成所以什麼都沒送,如有其他需要都得自己來。
看所有玻璃本來就有底色已經有程度的隔熱了,再加上平常是停在室內車庫內不會曬太陽,所以乾脆不貼,開了一個多月後感覺不用再花這筆錢了。

全車鍍膜的錢也是自己賺,網拍 300 多元買了一瓶鍍膜噴液,自己花了一個小時將外觀擦了一遍就光亮的很比打蠟還簡單,不易沾灰與有水漬讓洗車很簡單用水沖沖就可以,這樣又省一萬元。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請問你住那? 我在后里月眉糖廠附近,如你有能力自己貼,我這裡有f牌材料,可免費提供。豔藍,古銅兩色。 ...

康大:

可否提供古銅色的 F 牌編號,或是用紅色七段 LED 顯示器直接幫我測試透光度。
我常去隔熱紙店買材料貼在壓克力上當顯示器的偏光板,如果合用的話我付錢給你幫我裁成約 40x10 cm 就好,我要幾十片。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隔熱紙也不一定需要貼!常到國外租車人家的車也都沒貼,又如果不常停大太陽下的話,且冷氣風量夠強。

上個 ...

台灣的夏天實在太熱了,雖然家裡有車庫,但是到外面就沒有了,現在汽車內的冷氣都做的很強,就算這樣,有時在客戶那裡停個2小時,要離開時就熱的受不了,只能先把車門打開比較快散熱。

我也是剛簽了一部車在等交車,我是有貼隔熱紙,不過我把鍍膜換免費保養,我工作室附近有一家台中算有名的傻瓜麵,它的對面就是一家在做汽車鍍膜的,我去吃麵時就看他們在做鍍膜,其實很厚工,一台車要2~3個人力在做,而且最後要把車開進去像一間烤漆室裡面,也就是外面的做法並不是像你說的擦一擦就好了。
為什麼我新車不想鍍膜?經驗告訴我,新車都很漂亮,就算經常在外面跑,一個月打個一次臘就能維持很漂亮了,何況我買的也不是什麼好車,載的都是家人,想一想就........算了。

网友:
台灣法規本來就規定不能貼.....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台灣的夏天實在太熱了,雖然家裡有車庫,但是到外面就沒有了,現在汽車內的冷氣都做的很強,就算這樣,有 ...

鍍膜是靠藥水與人工,烤漆室只是防塵方便操作非必要,新車漆面已經很乾淨前置清潔處理很簡單。

或許我買的藥水沒有人家專業的好不夠耐久,但我可以常常沒事就塗一塗擦一擦,一瓶可以用上許多次。
專業的鍍膜我前車也做過,還叫你六個月後要再回來漆面保養一次再花個幾千元。

自己要鍍膜有個要訣車子不能有上蠟,如果有上蠟都要先去掉鍍膜藥水才能進去漆面毛細孔,這也是鍍膜店要花許多時間來處理的一個原因。
全新車的漆面相對很簡單,洗乾淨擦乾後就能上鍍膜了,反正自己上的效果我很滿意沒有比專業的差,以後也不會再買臘來打全靠這瓶鍍膜噴劑就行了。

當然的沒有時間的人開去給人鍍膜或打蠟是比較簡單的方法,我台北附近的店都問過了因店租與人工成本很高所以都很貴,所以就先研究看視頻自己鍍膜。

要不要貼隔熱紙也看車主耐熱的忍受度與有無天窗的配備,我可以忍受幾分鐘的高溫只要打開天窗後就很快降下來,冷氣只要設定在 AUTO 就可。
沒有隔熱紙的全車視線好很多很清晰不會覺得矇矇的,跟我前車貼最貴的隔熱紙相比,這點好處是讓我選擇不貼隔熱紙的主因。

開車外出我一定選擇室內收費停車場停車,路邊免錢露天的除非短時間,除了陰涼外還能少落塵少落葉無鳥大便省洗車,還能防紫外線對塑膠件的傷害。

從四門轎車換成較高的休旅車以後給人洗車的收費都變貴了,只好自己去投幣洗車。
我的前車一個月只洗一次澡,而且沒全車打蠟只有洗不乾淨處局部打臘,開二十年漆面還是很漂亮因為我不給人家亂擦亂磨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鍍膜是靠藥水與人工,烤漆室只是防塵方便操作非必要,新車漆面已經很乾淨前置清潔處理很簡單。

或許我買 ...

認識我的人都知道我不是在做汽車美容的,所以這個行業的細節我不知道,我買這部車有"送"鍍膜,不過一開始我就有說,我跟車廠表示我不要鍍膜,我要換保養。
新車的漆都很漂亮,有一些比較郊區的加油站為了招攬生意,加油再加100元有人工洗車(我以前在斗六還有50元的),也就是是水注沖一沖,上泡沫,再沖洗乾淨,最後擦乾等等服務,這樣就很漂亮了,一段時間打一次腦,"我的認為"這樣就可以了,因為我都是這樣。

我沒有說你自己鍍膜不好,我只是在吃傻瓜麵時看到對面在做鍍膜,好像不是擦一擦這樣,我同意汽車美容收費貴的原因跟房租與請人有很大的關係,剛剛我到Youtube 看了一下跟鍍膜的影片,原來鍍膜有一道手續是要烤過,可能就是我看到的烤漆間。

DIY的樂趣我懂的,因為我年輕時也常常做,只不過年紀大了就不想做這些了。

我買過的車大多有都天窗,包括這次的也有,我就是喜歡有天窗的,大太陽下開車,沒有隔熱紙保護的地方(例如手臂)都會曬紅甚至曬傷。

並不是到處都有室內停車場,其它車主也都會優先選擇室內停車場,所以停室外是經常的,其實汽車也沒那麼弱,只要不是一年四季都是停室外就很好了。
說到自己洗車已經是很久的事了,因為如果沒有加油,那就請瑪麗亞水柱沖一沖就解決了,我好像都是把窗戶擦乾淨就可以了,反正也不是什麼好車,也沒有要載客人,別太髒就好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鍍膜是靠藥水與人工,烤漆室只是防塵方便操作非必要,新車漆面已經很乾淨前置清潔處理很簡單。

或許我買 ...

不貼隔熱的缺點:夏天的紅外線會照到副座坐的人很不爽+曬傷

网友:
剛剛忘了說一件事了,以前買車都會附送椅套,交車就幫你套好,有的甚至多送一套備用的,結果多年後車子要報廢時,全車最新的就是座椅。
我後來覺得不對啊!新車不就是最漂亮的時候,我幹嘛拿個椅套把它套住?應該是等多年椅子舊了,再拿椅套套上遮醜不是嗎?座椅比較新也不會賣比較好價錢啊!何況要報廢了,誰管你的座椅是否比較新?

以我這個不專業的想法,車漆也是一樣,新車的車漆很漂亮,到加油站或自己洗一洗就很漂亮了,一段時間再打個臘保證光可鑑人,要做汽車美容應該是幾年後漆面失去光澤變不漂亮了,這時再來做一次汽車美容讓它變漂亮一些不是嗎?所以以後我都要求不要套椅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認識我的人都知道我不是在做汽車美容的,所以這個行業的細節我不知道,我買這部車有"送"鍍膜,不過一開始 ...

這支視頻我先前就有看過,在 60 度烤漆房 20 分鐘這個觀點是否必要可以來討論一下。
攝氏 60 度與常溫 30 度差異不多 ,20 分鐘也只是將藥水烤乾。
而且不是所有的美容坊店面都有烤漆房來做鍍膜,至少我看過的都沒有,沒有烤這程序就不算鍍膜嗎?
還是烤漆房不算必要程序,就像電器修理業者一樣示波器不是必要設備,有經驗者一隻三用表就能搞定。

來說說烤漆這會回事,仿間汽車烤漆業者都是使用冷烤漆來噴塗,與車廠生產線的高溫烤漆不同,只要常溫就能慢慢乾如果給予較高溫的烘烤就能乾的越快,所以烤漆房對於鈑烤業者的優點是減少落塵、環保回收與加速烤乾,在鄉間的小鈑金廠沒有烤漆房收費更便宜,選個大太陽無風的時候就行了。
烤漆要求的環境溼度相對於高溫度重要的多,所以空壓機出風要加裝冷凍乾燥機,烤漆房內也要控制到足夠低的溼度才是標準。

很多視頻都是商業操作的廣告,給消費者洗腦這事要交給專業的人來,更很少人去說破這些手腳,事實上 DIY 是很容易的相對於貼隔熱紙。
我也是花小錢做實驗,如果潑水或耐污清潔便利性不好頂多再開去給別人做,過程就像上水蠟ㄧ樣方便我也只用一塊毛巾,效果是滿意的。
推薦新車自己試試 DIY 鍍膜。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不貼隔熱的缺點:夏天的紅外線會照到副座坐的人很不爽+曬傷

裝窗簾的效果比隔熱紙好且有多種安裝選擇,要電動遮陽簾還是可拆下全手動都有。
再舉個例,住家大樓的落地窗很少人去貼隔熱紙但是百分百都有裝窗簾。
我的車原配已經是隔熱玻璃所以不想再貼隔熱紙。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裝窗簾的效果比隔熱紙好且有多種安裝選擇,要電動遮陽簾還是可拆下全手動都有。
再舉個例,住家大樓的落 ...

行車中不能拉裝簾啦,有隔熱玻璃,效果夠(可接受範圍內),自然不需要多此一舉

開我家的超級好馬,送貨都可以曬傷了 XD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康大:

可否提供古銅色的 F 牌編號,或是用紅色七段 LED 顯示器直接幫我測試透光度。

找不到編號,用來貼前擋風玻璃的,所以顏色很淡,曾經貼過電腦螢幕,透光很好,只是會反光,不習慣,不到兩小時就撕了。
duke83老師您要幾片,我裁給你,庫存放好久了,不用錢送給你,10x40cm要很準嗎?
請私訊給我7-11或萊爾富,店到店資料。

楼主:
感謝樓上各位先進的指點
康大說的F牌(FSK)感覺是很好的牌子
因為個人沒有辦法自己貼
我應該會選擇F牌隔熱紙來用
在此再度感謝各位樓上先進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找不到編號,用來貼前擋風玻璃的,所以顏色很淡,曾經貼過電腦螢幕,透光很好,只是會反光,不習慣,不到 ...

感謝您!
我剛去看了一下庫存還有一些沒用掉,又怕你的色澤差異很大,所以暫時還不用跟你拿,下次有需要時再來找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謝您!
我剛去看了一下庫存還有一些沒用掉,又怕你的色澤差異很大,所以暫時還不用跟你拿,下次有需要 ...

Ok, 有需要再跟我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你住那? 我在后里月眉糖廠附近,如你有能力自己貼,我這裡有f牌材料,可免費提供。豔藍,古銅兩色。 ...

感謝康大熱心回覆
但我個人沒辦法自己貼喔.....
還要除膜,也不會貼

楼主:
引用 网友E:
行車中不能拉裝簾啦,有隔熱玻璃,效果夠(可接受範圍內),自然不需要多此一舉

開我家的超級好馬,送貨都 ...

也沒錯啦,老實講之前交車時業務送的隔熱紙(SG牌的)
貼上去隔熱效果好不好也不知道
趁這次過年返鄉前還是換一下比較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康大熱心回覆
但我個人沒辦法自己貼喔.....
還要除膜,也不會貼

專門貼新車的商號,較實惠,有認識的賣新車業務嗎?找他們比較快。

网友:
我買車是貼這個︰

网友:
隔熱紙 我在掏寶上 買的 很便宜! 重點: 後檔跟前檔 有弧度!要用 熱風槍 定型(這有點難度)基本上 不適專業人士要貼成功很難 XD
旁邊的比較好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