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 網路架構 問題

楼主(2019-12-20):
請教各位前輩
小弟公司 有15台機器設備
各自設同網段 固定 IP 從 1~15
因不對外
所以只用 Switch 聯接
試過 可互 ping   也可溝通 功能正常

想請教
在 Switch 前端不用 IP分享器 或 路由器 下(分配ip.管理ip)
長期下來不知會不會有其他問題??
感恩
----------------------------------------------------
固定IP: 192.168.0.1~15
子網遮罩:255.255.255.0
Gateway:192.168.0.254

                             /    固定IP: 192.168.0.1
                            /     固定IP: 192.168.0.2
                           /        .               .
不對外---- Switch  ------   .               .
                           \        .               .
                            \     固定IP: 192.168.0.14
                             \    固定IP: 192.168.0.15

网友:
沒有問題啊.

网友A:
  那要看該 交換器 的性質, 若區域網單純 簡易型的 交換器 足以勝任; 相對的, 需要調節優先權、頻寬、…等, 那得換一部網管型的較妥.

网友:
每一裝置都設不同IP,這樣沒有問題啊。一直使用也沒有問題啊。 很多地方都是這樣做的。

你擔心的是什麼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要看該 交換器 的性質, 若區域網單純 簡易型的 交換器 足以勝任; 相對的, 需要調節優先權、頻寬、…等, ...

感謝nessie大

單純的區網而已
沒什麼優先.頻寬問題

也謝謝 spen 大

网友B:
容牛問個笨笨的問題...

如果是區網不對外...
那個Gateway 192.168.0.254 的作用是??

這台Gateway是存在的電腦? 還是Router?
如果這台裝置不見了, 是不是會有封包繞不到的問題??

网友:
完全不對外, 可以不用設定Gateway

這些電腦 除了不對外, 也不會有外來的軟體或文件嗎 (例如光碟隨身碟.....之類的),如果也沒有 那就真的沒什麼問題了

但如果有外來的軟體或文件,這樣病毒碼要怎麼更新,怎麼防護病毒

网友:
gateway顧名思義就是出去的門,
同一棟大樓內,15個房間還是找得到彼此,
沒有設定出去的大門也是沒差的!

网友:
如果用中低階的閘道器 (不是ip分享器) 可以限制上網, 也可以買有網管交換焦線器 (switch hub) 限制上網,
除以上的問題之外, 你現行環境沒問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容牛問個笨笨的問題...

如果是區網不對外...

Gateway 如果可以不設那就不設,但有時候不設不能完成設定時,那就設一個網內的未使用的 IP ,所有連往非區網IP的封包會被發到 gateway,如果 gateway 不存在,那就沒有裝置接收此封包,石沉大海而已。 既然區網不對外,連往區網以外的本來也是無法連接,因此,或許錯誤訊息不太一樣,但結果一樣是連不到。

ps 區網的第一個與最後一個ip,通常是尾碼 0 與 255 的,有特別意義,須保留,不可用

楼主:
感謝各位的解答

IP是接手前設好的
也是因為它設 Gateway 所以一直以為它是區網了
(一直PING不到第3台以上  後面才發現倆倆對連而已   1<-->2     3<-->4...........)
也因為沒Gateway主機 才害怕以後久會不會打架會塞住  所以發問(非本科的)

另外 通訊用機器 沒軟體 防毒等問題

真的謝謝各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各位的解答

IP是接手前設好的

建議你找一下 Gateway 的教學, 你就知道區網內什麼情況下需要 gateway, 又為什麼可以不要 gateway

參考一下:網路芳鄰的運作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