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電流量原理

楼主(2019-12-20):
各位先進好,恕在下非電子電機背景
但最近在玩馬達,對這個部份較不理解
在此附圖請教:

首先,準備三顆12V電瓶
三顆壽命電量差不多

接上一顆12V馬達

經接線測量,了解此顆馬達的額定電流是0.6A

這時不禁好奇,那這樣三顆電瓶之間的橋接電流~
是否差不多就是0.6A/3=0.2A呢?
經量測結果,有點驚訝居然只有0.02A
當下很衝突我對橋接線的印象
因為每次看汽車的救車線(A車接B車電瓶)都爆炸粗
這實驗讓我了解原來橋接線電流量會遠低於輸出端

想請教前輩:
橋接線的0.02A,是否有計算的原理?
如果不實量,如何計算得知呢?

网友:
建議6條線都測量一下再來研究。

网友:
這裏有幾個題...

1. 理論(理想狀態)
  理論上要對,實驗才能接近

2. 實驗誤差
  第1點理論對了, 實驗上的誤差也要有所了解才行...

你測到 理論上是 0.6/3 = 0.2
1. 首先
  你要先確認0.6是對的
2. 你量的位置是錯的
  或者說你的接線錯了...
  量電流,等於是串上電阻(量電壓),
  你的接法會改變結果

註:如果你不量電流,一般應用這樣接沒問題...
但你要量電流(要量電流,就要串進電阻)這樣接就有問題...
可以google一下量測電壓與量電流方法...

三個電瓶要量電流,可以這樣接
三個電瓶 各別串接一個小電阻R(例: 0.1ohm 1W)
然後量測兩端電壓(例:量到0.02V)
這樣這可以算出三個電瓶 各別 是多少電流
(V/R=I, 0.02V/0.1ohm = 0.2安培)

     電瓶1 正極  ---R-----\
     電瓶2 正極  ---R-----+------ 馬達
     電瓶3 正極  ---R-----/

上圖(用文字拼出來)只有畫出正極接線,你自己要把負極全部接在一起...

网友:
電流表(檔) 有內阻值
如果你有兩個電表  , 可以拿 甲電表歐姆檔  量測 乙電表電流檔的內阻值

電流表內阻值  畫在你電路上  這個電阻 就阻礙該電池電路
所以相對於原先直通線路 量測值會偏小
其他電池就不受阻礙

你再找找網路上解釋的 負載效應

网友:
因為你馬達接在左邊的電池,最右邊的等於是輔助的,有線阻又經過了電流表,你應該是要準備三個電流表,電池+輸出經電流表後在橋接。

网友:
電線要用非常粗電流才會比較平均,實驗三顆電池每顆有充一樣的飽嗎?就算電池充一樣飽又同一廠牌的新電池,電池的性能也不太可能完完全全一樣,充飽的電池電壓內阻廠商不太可能製作極精密每顆完全一模一樣 (優良廠商製作的電池每顆的性能會比較一致),並聯不太可能每顆輸出電流很精密剛剛好1/3。這一電路要計算每顆電池的電流 ,需要有每顆電池的電壓及內阻的參數性能

馬達讓它運轉久一些,比較有電的電池會輸出較多的電流,較少電的電池輸出較少電流保存電力,一段時間後,三顆電池裡面的電量會比較平均,三顆電池輸出的電流就會比較平均

网友:
水往低處流,電流也是一樣,由於個別電池的體質不可能完全相同,因此,並聯時無法保證電流量的平均,能確定的是,三者電壓一起下降。

串聯電流表量測時,因為電流表都有內阻與負擔電壓(burden voltage),而電流表的內阻通常會大於這類大電流電池的內阻,因此,插入電流表量測的結果,與未插入電流表時,可預期有相當的不同。

如前面網友建議,請量所有線路來看,但請使用電流勾表來測量,不過能夠量測交流與直流電流的勾表比只能量交流的勾表貴,能量較小直流電流的又比量較大直流電流的貴,請有心理準備。

要理論分析當然沒有問題,都不要當理想元件,要使用現實元件的電路模型,電池請考慮內阻,其次導線也有電阻。

隨著放電量的增加,電池電壓會逐漸下降,電池內阻也會逐漸增加。由於電池本身是化學物質,不同電流大小時的內阻也會有些變化的。

网友:
感覺看上去是三用電表檔位位置不對多一個0

理論上應該是0.2A
實際上會有很多要排除的問題
三個電瓶都是一樣的嗎
三個電瓶給的電路線(橋接線)都是一樣的嗎
三個電瓶內部的電壓都是一樣的嗎
三個電瓶使用的壽命都是一樣的嗎

网友:
可以確定電壓高優先出力
可以確定線阻低優先出力
樓主應提供電池與電線測量儀器相關數據,較有所依歸。

网友:
你可以查詢
電池並聯輸出...
應該有你要的答案

网友:
三個水桶用連通管相連,若是水桶的水位不等,相通的時間又不長,要量出同樣的水流,應該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