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MSI H81M-P33 不開機 不過電

楼主(2019-12-20):
目前查到的情況:
3VSB燈不亮
PS_ON 鍵只有4.2V
小弟第一次修版子,也沒圖紙,目前沒有方向
還請各位指引

网友A:
我需要板號MS-????才能知道有沒有圖紙
應該是MS-7817
ms-7817 v1.0.pdf (691.29 KB, 下載次數: 66)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需要板號MS-????才能知道有沒有圖紙

獅子魚大大
MS-7817 VER:1.2沒錯
感謝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需要板號MS-????才能知道有沒有圖紙
應該是MS-7817

第一次看這種PDF的圖紙
之前都是看BoardViewer開啟的那種檔案
要來研究一下了
感謝獅子魚大大提供圖ˋ紙

网友:
引用 楼主:
獅子魚大大
MS-7817 VER:1.2沒錯
感謝您

電路圖
MSI MS-7817 r1.2.pdf (722.82 KB, 下載次數: 71)
點位圖
MSI MS-7817 r12 boardview.rar (682.7 KB, 下載次數: 83)

楼主:
原來是分點位圖跟電位圖
看來小弟爬文爬的還不夠認真
謝謝獅子魚大大

楼主:
請問這樣是有掉件嘛 怎麼感覺中間少一顆東西

网友B:
直接查 3VSB 或是 VCC3 是不是短路.....買過一片 MSI B85M-P33 ,有點忘記是 VCC3還是3VSB 短路,

查到最後是南橋,同一代板子,雖然南橋是 B85M,不過應該差不多了

對地打阻值就知道了

网友C:
CMOS電池先裝上 再測量 也許會有驚喜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查 3VSB 或是 VCC3 是不是短路.....買過一片 MSI B85M-P33 ,有點忘記是 VCC3還是3VSB 短路,

查到最 ...

是量這個點跟對地 的阻值對吧
結果登場...

楼主:
引用 网友C:
CMOS電池先裝上 再測量 也許會有驚喜

裝上測量也一樣
不過偶爾他那個3VSB的燈會突然亮一下下 又自己熄掉
我有點忘記是有裝上CMOS電池的時候會這樣還是沒裝的時候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量這個點跟對地 的阻值對吧
結果登場...

不對啊,你量的是 JFP1 座的第二腳?PWR LED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對啊,你量的是 JFP1 座的第二腳?PWR LED ?

不是不是 應該是角度差問題
我量的是點位圖上我截圖的那個點

网友B:
你點位軟體是不是語言沒選好,變成亂碼了

剛剛試了,點別的語系也不會是亂碼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點位軟體是不是語言沒選好,變成亂碼了

剛剛試了,點別的語系也不會是亂碼

修正完了 我右上角的part案成Net
感謝大大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查 3VSB 或是 VCC3 是不是短路.....買過一片 MSI B85M-P33 ,有點忘記是 VCC3還是3VSB 短路,

查到最 ...

想順便問一下大大打對地阻值的話檔位要打哪個比較準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想順便問一下大大打對地阻值的話檔位要打哪個比較準呢

這個就要其他大大回答了,我不會用指針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個就要其他大大回答了,我不會用指針的

了解~
謝謝楊大提供我一點方向
我再多爬一些文章來試試看

网友D:
那個除錯卡PCIE X1的插頭不是只能插技嘉的版子嗎?上次看到一帖有人燒的粉嚴重...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那個除錯卡PCIE X1的插頭不是只能插技嘉的版子嗎?上次看到一帖有人燒的粉嚴重... ...

那帖我有印象,燒了是因為插反了,腳長的那邊要在後面

我的是紅色版本 TL460s Plus,偶爾會用到,所以有買這個號稱 V2.0

有寫技嘉專用的是這款 V1.2,應該是一樣的東西...

网友B:
不知道 die 是破損了還是塗了白色散熱膏?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帖我有印象,燒了是因為插反了,腳長的那邊要在後面

我的是紅色版本 TL460s Plus,偶爾會用到,所以有 ...

所以楊大我這樣有差反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 die 是破損了還是塗了白色散熱膏?

我回去再拍個細圖看看 謝謝楊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所以楊大我這樣有差反嗎

沒有啊,有防呆。咦,剛拿我的試,反的也插得進去...
不過你插槽有 PCIEX1,你如果插 X16 可能會插反

插反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沒有啊,有防呆。咦,剛拿我的試,反的也插得進去...
不過你插槽有 PCIEX1,你如果插 X16 可能會插反

我用別塊正常的板子插像我上圖那樣都正常
不過我反插後連3VSB的燈都不會亮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用別塊正常的板子插像我上圖那樣都正常
不過我反插後連3VSB的燈都不會亮 ...

........不能上電反插....可能會燒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能上電反插....可能會燒掉

我插回原本的目前正常
我只有待機電壓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 die 是破損了還是塗了白色散熱膏?

補圖一下
應該都正常沒損壞

网友:
第一步  是否有3VA

楼主:
是檢測卡上面的3VSB嗎?{n_094:}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檢測卡上面的3VSB嗎?

不是喔  你看電路圖 5VSB先產生3VA  3VSB是在後面才發出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檢測卡上面的3VSB嗎?

MS-7693 BIOS 有分8MB跟16MB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喔  你看電路圖 5VSB先產生3VA  3VSB是在後面才發出的

! 收到
我看電路圖量看看
謝謝GTR大大指點

楼主:
引用 网友A:
MS-7693 BIOS 有分8MB跟16MB

我BIOS還沒有燒過
先存起來之後補燒看看
謝謝獅子魚大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喔  你看電路圖 5VSB先產生3VA  3VSB是在後面才發出的

ATX 5V有供電
3VA也有量到

我3VA是量點位圖上這顆的3VA
不知道這樣量是否正確呢 GTR大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喔  你看電路圖 5VSB先產生3VA  3VSB是在後面才發出的

剛剛稍微看了電路圖不知道是不是有看對
我看了我的板子上沒有U22這個原件 這樣是缺件嗎{n_098:}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剛剛稍微看了電路圖不知道是不是有看對

我看了我的板子上沒有U22這個原件 這樣是缺件嗎

因為版本不同設計元件有可能改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為版本不同設計元件有可能改變

了解 謝謝獅子魚大大{n_116:}

网友C:
引用 楼主:
剛剛稍微看了電路圖不知道是不是有看對

我看了我的板子上沒有U22這個原件 這樣是缺件嗎

第二步 產生3VA_SIO電壓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二步 產生3VA_SIO電壓

回覆GTR大大

我量測1角位跟5角位都沒有電壓
只有腳位3的3VA到電壓
是這顆壞掉了嗎{n_098:}

网友C:
量量看 4腳是否有電壓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量量看 4腳是否有電壓

好,我回家後試試看
謝謝GTR大大指點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量量看 4腳是否有電壓

剛量完
第四隻沒有電壓{n_111:}

网友C:
引用 楼主:
剛量完
第四隻沒有電壓

加油 問題快找到了  我再問兩個問題 1. R274 兩端電壓為何  2.JBAT 第1腳 對地阻抗約幾毆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油 問題快找到了  我再問兩個問題 1. R274 兩端電壓為何  2.JBAT 第1腳 對地阻抗約幾毆姆

謝謝GTR大大指點{n_163:}
我明天回家馬上來量看看
還有一個問題 如果要量對地阻抗的話 因為我是指針式的三用錶
要用那個檔位比較準確呢{n_150:}

网友E:
引用 楼主:
謝謝GTR大大指點
我明天回家馬上來量看看
還有一個問題 如果要量對地阻抗的話 因為我是指針式 ...

指針式要量對地阻抗
用x10位置進檔再依讀值調整檔位,
被量點表棒要不時紅黑互換,以讀出正確的對地阻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謝謝GTR大大指點
我明天回家馬上來量看看
還有一個問題 如果要量對地阻抗的話 因為我是指針式 ...

我好久沒使用指針電表了. 毆姆檔X1 X10都行 假設X1 量到5的數據(最上方藍色字) 就是5毆  如果是X10 就是50歐  1K 10K就別使用  因為誤差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指針式要量對地阻抗
用x10位置進檔再依讀值調整檔位,
被量點表棒要不時紅黑互換,以讀出正確的對地阻抗。 ...

了解 謝謝大大 我試試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好久沒使用指針電表了. 毆姆檔X1 X10都行 假設X1 量到5的數據(最上方藍色字) 就是5毆  如果是X10 就是5 ...

收到 謝謝GTR大大 我試試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油 問題快找到了  我再問兩個問題 1. R274 兩端電壓為何  2.JBAT 第1腳 對地阻抗約幾毆姆

不知道是不是有量對 我拿探棒量R274的左邊跟右邊角位
電壓為3V
JBAT對地阻抗我用10K毆母檔 結果是0毆母{n_098:}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是不是有量對 我拿探棒量R274的左邊跟右邊角位
電壓為3V
JBAT對地阻抗我用10K毆母檔 結果是0毆母{: ...

別用10K量 用1歐姆檔比較準  既然R274兩端都有3V  那JBAT 第1腳也是3V 是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別用10K量 用1歐姆檔比較準  既然R274兩端都有3V  那JBAT 第1腳也是3V 是嗎

阿應該是我量錯了
R274也是要一邊對地跟量左右邊
我探棒量成R274的左右兩邊了{n_098:}
對地的話R274左邊沒電壓 右邊有3V
JBAT第一腳也沒電壓

网友C:
引用 楼主:
阿應該是我量錯了
R274也是要一邊對地跟量左右邊
我探棒量成R274的左右兩邊了

你把C251先拆下 再測量-有25%的機會 會好 若不行 再拆C262-有50%的機會 會好 若這兩顆都拆了.還沒好.可能就是整合橋壞 大概要放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把C251先拆下 再測量-有25%的機會 會好 若不行 再拆C262-有50%的機會 會好 若這兩顆都拆了.還沒好.可能 ...

謝謝GTR大大指點
今天回去馬上拆拆看{n_167:}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把C251先拆下 再測量-有25%的機會 會好 若不行 再拆C262-有50%的機會 會好 若這兩顆都拆了.還沒好.可能 ...

單獨拆下C251後3VSB出現了
一開始觸碰沒辦法開機過電
剛剛拿電表想說要量電壓
要量原本C251的第二隻腳位
結果就過電了 目前可以正常使用PowerSwitch那邊開機
不過另一個問題是開機後不插記憶體會叫三長音
插記憶體下去後一直迂迴沒辦法開機
這張除錯卡好像沒辦法跑微星的跑碼{n_100:}

然後還想問一下GTR大大 為何ˋ這顆C251拔掉後3VSB就會出現呢{n_079:}

网友B:
LPC2 可以使用,LPC2 第一腳位(有小箭頭)  對準 JTPM1 第一腳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LPC2 可以使用,LPC2 第一腳位(有小箭頭)  對準 JTPM1 第一腳位

多餘的腳有插到會有關係嗎楊大{n_079:}

因為我看它JTMP1有14針
LPC2是12針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餘的腳有插到會有關係嗎楊大

因為我看它JTMP1有14針

多餘的針腳沒插到沒關係

等等,你看他大小是符合 LPC1 或 LPC2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餘的針腳沒插到沒關係

因為我對準對不太到
LPC1是14針 可以直接對準JTMP1
還是我的卡比較不一樣{n_123:}

网友B:
我看 #37 的圖比對後 好像 LPC1 大小才對

不同牌子 TPM 座 不一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 #37 的圖比對後 好像 LPC1 大小才對

不同牌子 TPM 座 不一樣

回報楊大
測試完後依然不跑碼
是說差下去00燈就會直接亮了嗎XD
因為我過電跟沒過電的狀態幾乎都一樣
然後那顆PCI RST的燈有點不太亮的感覺 只有半亮的樣子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報楊大
測試完後依然不跑碼
是說差下去00燈就會直接亮了嗎XD

等C大教你下一步吧~~{n_127:}

楼主:
引用 网友B:
等C大教你下一步吧~~

剛剛不插記憶體蜂鳴器還會叫的說XD
現在直接迂迴了{n_087:}

网友B:
引用 楼主:
剛剛不插記憶體蜂鳴器還會叫的說XD
現在直接迂迴了

反覆掉電,或許刷一下BIOS就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反覆掉電,或許刷一下BIOS就開了

他是一直過電中 都沒反應XD 不會自己斷的那種

楼主:
更正
CMOS電池拔掉放電後
回歸開機後不插記憶體會叫三長音
插記憶體依然不開機

网友C:
引用 楼主:
單獨拆下C251後3VSB出現了
一開始觸碰沒辦法開機過電

因為3V電壓被C251吃掉.所以拆了C251就好了 很幸運喔 25%的機率被你碰上  另外記憶體與插槽先清潔後再試試 CPU風扇也順便裝上 比較保險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因為3V電壓被C251吃掉.所以拆了C251就好了 很幸運喔 25%的機率被你碰上  另外記憶體與插槽先清潔後再試試 ...

拆掉當下看到3VSB發亮有點感動哈哈{n_093:}
是說清潔完之後一樣不開機 反倒又跑到現在過電不開機了
觸碰Powerswitch那邊沒反應 然後我在把電表的探棒去碰C251的第二隻腳後又可以過電
不過一樣是不插記憶體會叫 插記憶體後過電沒反應{n_098:}

第一次修版子就遇到多重故障了嗎XD
還請GTR大大指點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拆掉當下看到3VSB發亮有點感動哈哈
是說清潔完之後一樣不開機 反倒又跑到現在過電不開機了
觸 ...

如果你有其他故障主機板 記得找一顆與C251大小一樣的電容補回去  CPU與CPU座也清潔看看.但--要很小心 拿牙刷沾去漬油之類的清潔劑輕輕刷  別弄彎腳.反而GG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有其他故障主機板 記得找一顆與C251大小一樣的電容補回去  CPU與CPU座也清潔看看.但--要很小心 拿 ...

一樣大小就OK嗎GTR大大
我有兩塊故障的板子 不過不太會看
有一塊GA的B85M-D3H 我看他上面的電容感覺長的一樣{n_079:}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樣大小就OK嗎GTR大大
我有兩塊故障的板子 不過不太會看
有一塊GA的B85M-D3H 我看他上面的電容感覺長的 ...

一樣大小就行

楼主:
還沒補上的話會影響開機嗎GTR大大
目前CPU座也清完了 還是一樣過電就一直沒反應 不會自己重啟
不插記憶體會叫{n_098:}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還沒補上的話會影響開機嗎GTR大大
目前CPU座也清完了 還是一樣過電就一直沒反應 不會自己重啟
不插記憶體 ...

我覺得應該已經好了 只是卡在CPU 與記憶體這個地方 電容還是先補上. 如果可能 去借CPU 與記憶體來換換看  祝順利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覺得應該已經好了 只是卡在CPU 與記憶體這個地方 電容還是先補上. 如果可能 去借CPU 與記憶體來換換看  ...

好 我用其他CPU跟記憶體交插測試看看
希望可以開機{n_100:}
謝謝GTR大大這幾天來的指點{n_116:}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 我用其他CPU跟記憶體交插測試看看
希望可以開機
謝謝GTR大大這幾天來的指點 ...

不客氣 你也要感謝提供點位圖的大大喔.否則應該是無法找到故障零件

楼主:
還要感謝獅子ˊ魚大大的點位圖讓我可以學東西{n_163:}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客氣 你也要感謝提供點位圖的大大喔.否則應該是無法找到故障零件

回報協助的各位大大
新手RA第一次修版子半完修成功...
感謝各位大大的協助{n_161:}
接下來剩下重開機無法正常開 一定要斷電才能開
找時間把C251的電阻回焊完後試試看{n_163:}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客氣 你也要感謝提供點位圖的大大喔.否則應該是無法找到故障零件

回覆GTR大大
我把C251回焊之後 一樣無法過電開機
是否需要查其他地方呢

网友F:
引用 楼主:
回覆GTR大大
我把C251回焊之後 一樣無法過電開機
是否需要查其他地方呢

請問是焊電阻(歐姆表量測有數值)還是電容(歐姆表量測無限大)上去?
因為這兩者的作用原理是不同的喔!

楼主:
引用 网友F:
請問是焊電阻(歐姆表量測有數值)還是電容(歐姆表量測無限大)上去?
因為這兩者的作用原理是不同的喔! ...

回覆K大
跟C250一樣的貼片電容{n_167:}
有用導通檔去確定有焊接好了
焊上去後反而無法過電開機
有3VSB的電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覆GTR大大
我把C251回焊之後 一樣無法過電開機
是否需要查其他地方呢

JBAT1 第一腳已經有電壓了嗎 因為你說有3VSB

楼主:
引用 网友C:
JBAT1 第一腳已經有電壓了嗎 因為你說有3VSB

有 有量測到
目前狀況:
過電後他會自己斷電
還可以在過電 阿還是會自己斷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 有量測到
目前狀況:
過電後他會自己斷電

過電後會自己斷電 應該還是CPU 記憶體 接觸不良的關係(如果是整合橋問題.那大概要放棄了)  基本上如果3VSB持續都有 那電容就沒問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過電後會自己斷電 應該還是CPU 記憶體 接觸不良的關係(如果是整合橋問題.那大概要放棄了)  基本上如果3VS ...

他是直接自己自動斷電
只能在試試看把電容拔下試試看了
以先能開機為主試試看{n_150:}
謝謝GTR大大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他是直接自己自動斷電
只能在試試看把電容拔下試試看了
以先能開機為主試試看

斷電時 量量看U19的 SIO_3VA是否也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斷電時 量量看U19的 SIO_3VA是否也斷

報告GTR大大
斷電時U19的SIO_3VA有供電

网友C:
引用 楼主:
報告GTR大大
斷電時U19的SIO_3VA有供電

是否有換過CPU與記憶體  這應該是基本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報告GTR大大
斷電時U19的SIO_3VA有供電

這位大師是chiyimonitor 大,
不是GTR大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否有換過CPU與記憶體  這應該是基本的

回報C大

有更換過記憶體
CPU的話也有換過
我把原本的C251拔掉後又可以正常開機
不知道是不是沒銲接好{n_150:}
然後因為CMOS電池座離這顆電容太近
拔電池座的時候不小心拔壞了{n_165:}
主機板上的焊點被拔掉了
現在一樣開機能正常過電處發
一旦需要重開機就無法自動重開 一定要斷電重開{n_098:}

楼主:
引用 网友G:
這位大師是chiyimonitor 大,
不是GTR大大..

我爬之前的文章有看到有人這樣稱呼才跟著稱呼的
希望沒有冒犯到C大{n_100:}

网友C:
引用 网友G:
這位大師是chiyimonitor 大,
不是GTR大大..

阿紀 如果有一天我買了GTR 我就會改名了 記得幫我集氣 呵呵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爬之前的文章有看到有人這樣稱呼才跟著稱呼的
希望沒有冒犯到C大 ...

沒關係的 你順口就行  建議你趁著能開機時 先更新BIOS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沒關係的 你順口就行  建議你趁著能開機時 先更新BIOS

好 我先把BIOS用USB刷上去試試看 看能不能讓他重新開機是正常的
非常感謝C大以及板上的各位的指導{n_097:}

楼主:
更新完之後還是一樣狀況
重啟不能自己重開 ㄧ定要自行斷電後重新打開才能進BIOS
感覺跟那個拔掉的電容可能有關係
找方法銲上後再試試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阿紀 如果有一天我買了GTR 我就會改名了 記得幫我集氣 呵呵

祝 生意興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