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回收老伯買了一個故障充電器修復

楼主(2019-12-20):
經常拿回收給住家附近一位回收阿伯,
到了阿伯家看到一個壞的,很像被戰車碾壓的充電器,
不忍心看著被回收當廢鐵,

詢問之想要購買,阿伯要賣50元,
我立即給他100買回,阿伯很高興說謝謝,
其實高興的是我
看了一下,稍微整理就完整了,
上圖
碾壓的慘狀,沒被壓扁,靠的是裡面那個強壯的變壓器,
先拍照存證,再來追究肇事責任,啊不是,是解焊後要接回,方便對照,
電源線扯斷
先查看線路,基本沒問題,接上電源線,稍微測試沒壞,
先焊槍解焊線路,簡單的零件,
再來就是板金,其實也不是搞這行,
搞了老半天,終於完成,裝的回去可用就好

大致板金完成,準備焊接線路
裡面電源線被碾壓板金切削,還好沒傷銅線,
電火布稍微包紮即可
焊接完成,
最後測試沒問題
組裝外殼,(索羅斯)
簡單任務完成
謝謝收看

网友:
樓主詮釋了愛惜物力的內涵。 {n_116:}

网友:
  太令人感動了,痛哭流涕

网友A:
有提把的藍色上蓋...好像裝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提把的藍色上蓋...好像裝反了

居然被你看穿,薑還是老的辣
東西在工廠,明天再改,難怪螺絲不太對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居然被你看穿,薑還是老的辣
東西在工廠,明天再改,難怪螺絲不太對位. ...

這種外殼有屋簷的大都在前面。

网友:
最好將舊漆全磨掉  在噴漆或烤漆 讓他煥然一新

网友:
ㄚ伯沒有說……少年ㄟ,你常拿東西給我攏抹錢,僅量拿去用喔!

网友:
ㄚ伯賣50元,就給他50啊!

网友:
修好後500賣回給阿伯

网友:
應該把金屬外殼50元賣回阿伯

网友:
真乃神人耶{n_116:}

网友:
辛苦了這麼久,也是到休息的時候了…沒想到你又把它救起來,ooxx

网友:
最厲害的板金功夫........佩服佩服

网友:
好樣的,明日的師父,加油!

网友B:
不久前類似的情景
那天剛好交完機要回去,就在門口遇到一位回收的阿婆,手推車上的回收物都要比人高了,
無意間瞄到一台破損不堪的主機,問他回收好價?他說電腦主機一台才20元
看到他駝背的身影…反正機車也是空著,二話不說給一佰就直接載走。
回來好奇就拆機…iH61的主機板+i3處理器+256GB SSD(祗用9小時而已)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久前類似的情景
那天剛好交完機要回去,就在門口遇到一位回收的阿婆,手推車上的回收物都要比人高了,
無 ...

現在電腦主機一台90元了

网友:
那個變壓器生鏽成這樣,竟然還能用!真的是好人有好報!

网友:
面板寫16V 6A,看變壓器大小應該不可能~~~

楼主:
好吧,應觀眾要求,再來一次噴漆
這樣可以吧,我自己要用的,隨便都好

网友:
這沒有穩壓記得別充太久啊~

网友:
回 DH4577 大 ...

讚喔!看起來跟新的一樣耶!!

网友:
這要接上電測試,需要一顆強壯的心臟,還要暫時停止呼吸

网友D:
我記得這樣充電鉛酸電池是不是很危險
有沒有安全的做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記得這樣充電鉛酸電池是不是很危險
有沒有安全的做法

這個須調整電流,電源打開接上電池表指針不可超過紅線,
如圖,表指針在4-6即可,

网友:
使用時加設定時器,避免過充

网友(2020-01-24):
鉛酸電池單顆設定在2a附近,電壓不要調太高,流量會漸漸少,不要急充,否則池內基板會發熱,而彎曲導致電池壔命完蛋。急充要在旁監看(摸電池,太熱了,就不要充了,不建議如此做法。

网友:
這個充電器 我也有一台一模一樣的 接頭生鏽很嚴重換新的鱷魚夾

网友:
引用 网友C:
現在電腦主機一台90元了

回收不要回收場價格都很低,昨天拿一台電視舊型CRT的很重才30元
之前都到專門回收電腦廠商價格是130差100元
目前主機一台完整沒拆200元
主機板50元 硬碟40元 螢幕13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