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例分享] 中心衝的原理

楼主(2019-12-21):
中心衝,center punch。
大部份用於金屬鑽孔之前,打出一個小洞,在鑽孔時起定位作用,不會滑掉。
早期,我第一眼印象,以為必須像鐵錘敲鐵釘一樣的用法;後來發現,它完全不需要鐵錘,自帶的彈簧,就可以完成。

如圖中用法,只能壓下前半段,後半段彈簧比較硬,最好是掌心抵住末端,用身體重量下壓。

忽然一聲punch巨響,驚天一擊,孔衝好了。

這這這......實在太酷了,如此力道,難怪也能當做車窗擊破器。
好奇心大爆發,到底是怎麼辦到的?
先拆前段

再拆後段

在管內的排列

彈簧先移開,比較方便說明。
壓縮過程,中段那根都是斜的。

彈簧壓縮到極致,忽然中段那根變直。
套入孔內,這一小段距離,釋放了先前彈簧壓縮的能量,完成了彷彿鎚擊的動作。

問題來了,中段那根,為什麼可以保持一段時間是斜的?
觀察了老半天,原來是因為彈簧。

中段那根放上去,就更明顯了。

那麼,為什麼又會忽然變直?
跟管內有關係。

內部有個孔洞,直徑大約比中段那根粗的部份,大一點點。

中段那根,前細後粗。
前段細的,在孔洞內時,可以維持斜的狀態。
等到後段粗的,通過孔洞時,中段整根導正變直,衝孔因而開始。

來試試新買的,日製月光"贈味"

這個贈味頭很強呀~強在哪,我也不曉得。
只ˋ知道,1支價錢可以買旁邊的硬漢牌4支。

最後來試鑽一下,嗯,有定到位,沒有滑掉。

网友A:
長知識了,還有這玩意,臨是時找鋼釘,也不一定找得到。

网友B:
以前哪有這種東西,
我們35年前做傳統車床,鉗工,
都一樣還是用鐵鎚敲打,

网友C:
  求學時期, 金工鉗工選修課 都是用下圖照 手動 的:

(出處: MonotaRO)

  "道具" 發明愈多, 愈方便施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長知識了,還有這玩意,臨是時找鋼釘,也不一定找得到。

打洞嘛,只要尖的就行。
以前常常拿螺絲用鐵鎚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哪有這種東西,
我們35年前做傳統車床,鉗工,
都一樣還是用鐵鎚敲打, ...

大哥,35年前我還在......咦?好像在念高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求學時期, 金工鉗工選修課 都是用下圖照 手動 的:

這個好。
打洞難免會鈍,要磨。
這個可以磨很久

网友D:
月光鑽的號稱免鑽小孔,定位精準

其實是二合一,前端有加工,當那一段加工磨損了,就變成一般的鑽頭了,除非送回去處理,或是買一台月光鑽加工機(幾萬日幣忘記了,日阿買的到的樣子)

网友E:
Wiki 自動中心衝原理。

自動中心衝原理

自動中心衝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月光鑽的號稱免鑽小孔,定位精準

其實是二合一,前端有加工,當那一段加工磨損了,就變成一般的鑽頭了,除 ...

排屑區域稍微磨大一點,鑽頭尖端比較小,所以不容易滑。

楼主:
引用 网友E:
Wiki 自動中心衝原理。

當初我也看過這圖,還是gif動畫檔。
只有一點沒解釋清楚。
藍色那段,為什麼可以維持斜的?

网友:
這看起來是*脫臼原理*

网友:
雷版大
好幾百年前就有了,戰爭還到現在經常用,沒事多打槍。
講究就是後座力。
旋轉紅頭可調整衝力,吾雖然英文看鯃。

网友:
引用 楼主:
當初我也看過這圖,還是gif動畫檔。
只有一點沒解釋清楚。
藍色那段,為什麼可以維持斜的? ...

圖片是看不出來,但相片已清楚顯示。

网友:
螺絲攻磨的最好用~

网友:
悟性不佳 ... 沒有秒懂
  不過多花了1秒也終於搞懂了  慚愧...

  彈簧 疏鬆區負責  前半段伸縮的行程距離
         密集區負責  夾持9#藍色那段,
因為密集區 軸向 刻意傾斜與 疏鬆區不同軸向, 使夾持9#藍色那段傾斜 頂在鎚部外沿

所以囉, 分解裝回時 若是卡不住/藍色那段沒傾斜  應該就是彈簧裝反了...

网友:
藍色那支撞針,針頭做成錐形,圓頭,
當然是保持傾斜的原因
保持往旁邊倒,不會站立在中間,

网友F:
用斷掉的鑽頭也可以,只是需要鐵鎚
之前看工廠鐵工用鑽頭磨一磨,拿來當中心沖用
一開始覺得....這不會敲2下就斷了吧??
拿了2個鑽頭試看看,還真好用,因為是鑽頭很硬,敲白鐵件,頭也不會頓掉,一般中心沖頭較軟,敲多次後就要磨了
用好幾年了,鑽頭中心沖沒斷掉過

(鑽頭有用熱縮管套住,只是減少生銹)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用斷掉的鑽頭也可以,只是需要鐵鎚
之前看工廠鐵工用鑽頭磨一磨,拿來當中心沖用
一開始覺得....這不會敲2 ...

我是用中間這款的六角起子頭磨尖

還有出門在外,如果沒帶到中心衝,就用斷頭踏普磨尖來敲

网友:
查了一下,帶彈簧的中心沖號稱能敲5000次...

不過,就算用傳統的中心沖....都有電鑽了....若連槌子都沒有,也怪了點...
若一時找不到槌子,可以找一堆東西當槌子

网友:
自動中心衝我沒有買來用,因為他只適合鐵工用而鐵工我就很少做。

我需要鑽孔的材料都偏向軟性如鋁材或塑膠件,用傳統中心衝與小鐵錘就很好用,自動中心衝對我而言衝擊力太大。
傳統中心衝還能拿來打鉚釘或雞眼釘比較好用。

网友:
拿斷掉的鑽尾砂輪機磨一磨~~多到用不完~

网友:
我也是拿鐵釘用槌子打
讚讚 學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哥,35年前我還在......咦?好像在念高中了

獅大偷偷說出自己的年紀了X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