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維修一隻沒電的麥克風 WEIYANG UT-35B

楼主(2019-12-21):
只有一隻空機,其它什麼都沒有!

型號在底部。

用三號電池兩顆,沒附電池。就先拆再說吧!

頭先轉開,開關處有卡榫。

電池盒卡榫壓著從上面整個抽出來。

兩片小基板疊在一起,一邊是 RF 板。

另一邊控制、聲音與電源。

上電測試看看能不能撿個軟的?接觸不良之類的。

結果不是。電源呈現的是高流狀態,代表內部出現了短路故障。

唉~~~不是軟的……所以各位才有機會看到我發的這一篇。

將電池盒分離。

上下基板先分家。

先檢查電源的部分。跳過開關直接上電,發現某晶體發出高溫。

晶體拆下跳過直接入電。這樣後面就有電了。所以也許是晶體的問題?

測試一下功能性,RF 板裝回上電,結果用電 100mA 好像怪怪的……

因為沒有拿到 RF 接收機,所以也不知道 RF 的部分是不是正常的,我手上也沒有接受機……正確的說法應該是,這些射頻儀器被我收得好好的,因為維修業平常根本就沒有什麼機會用到這些東西,臨時要找出這些還要拆箱,還要開電腦的……才不幹!

先試著用 100MHz 的示波器看看能不能看出個什麼東西出來?實際若只是要看有沒有輸出信號的話,早先測試機器的性能可以觀察到 170MHz 左右。結果一堆雜訊,看不出個所以然……

倒是送來的聲頻信號確定是有的。

找出最近最簡單可以確認信號的東西。結果測試出 805MHz 的 RF 輸出……難怪看沒東西!我本來以為是什麼 27MHz 還是 40MHz 什麼的,示波器簡單看看就好了的說……

不過現在這個頻道好像已經被政府收回去了,目前不是公眾頻道。

也就是說,這隻麥克風現在是違法的存在……

總之先確定,RF 的部分應該是沒有問題了。

拆下來的晶體,marking code 是 N110,0 底下有線,查無資料。

根據功能判定是 P-MOS,先隨便找一個 SOT23 的 PMOS 試試。

結果沒用,基本上還是有出現高流的問題,而且時好時壞。

PMOS 晶體給後端供電,經過一顆升壓 IC 提供 6.5V 的高壓,一路給 RF 板,一路再經過線性降壓 IC 得到 3.3V。

測試過程中先跳過升壓 IC,直接供電 6.5V 給負載使用。結果一切正常,電流約 10~20mA。所以判定升壓這部分出現了異常。

檢查電感,沒有發現故障。所以劍指 IC 本身。

這顆 SOT23-6 包裝的 IC,marking code 為 31=?? 經查可能是 RT9266E,比對 FB 電壓與腳位可確定 (或相容) 這個型號。

麻煩了!手上沒有這顆,也沒有什麼可以代用的 IC。

找出一片以前買的升壓板,IC 也是 SOT23-6 的包裝,marking code 為 B62???,經查為 TP3605,沒有 datasheet,只有簡單的 spec 列表而已。

找沒資料會讓我很不高興的……

使用升壓板,調整到 6.5V 直接代上,這樣可以用,3V 電流約 20mA 左右,這才是正常值嘛!

但麥克風裡面的位置很小,基本上不能使用外掛板子來處理。

把舊 IC 先拆下。這裡開始比較麻煩……

RT9266 的工作頻率約 450KHz,FB 電壓為 1.25V。

而代用的 TP3605 它的工作頻率為 1MHz,FB 電壓為 0.6V,而且與 RT9266 的腳位是完全不相容

若要給它來硬的話……

工作頻率在小功率基本沒太大影響,FB 的部分改一下回授電阻就好。問題在於腳位身上,得跳線才行。

PCB 的 pad 先用吸錫線清乾淨。

回授電阻為 100K 與 24K,其中將 24K 並聯一顆 18K 的電阻可得到 10.3K 阻值,如此完成 FB 調整。

將原腳位的 1/5/6 腳的位置用膠帶隔開。留下 2/3/4 腳給新 IC 使用,對應到新 IC 的 1/5/6 腳,先轉 180 度後再裝上。

拆下 marking code 為 B62871 的 IC 準備移值。

新 IC 的 1/5/6 焊入 pad 上作固定,剩下來的 2/3/4 得用跳線。

幸好 pitch=1.27mm 的接腳,處理起來還不算是很困難,可以單純使用手工。分別接到對應的位置上。

由於每個人的情況不同,所以這部分沒有定法,需要按照當時的情況作出對應的調整。

處理好了之後上電試機,一切正常。將原先拆下的 PMOS 再裝回去也 OK。所以本案故障的零件為升壓 IC 一顆。

後來才發現,這個 LED 是低電壓指示器,大約 2.2V 的時候才會亮起來,其它時間是不亮的,害我找了老半天……

本案通常會被判定為無維修價值。為什麼?因為今天這隻的工時費已經可以再買隻新的了……{n_108:}

以上,謝謝收看。

网友A:
小白,是阿妹的那支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白,是阿妹的那支嗎~~~~

不清楚呢……基本上個人不接收這方面的資訊,請知道的人來兩句?

但是可以說一句的是,這產品中規中距的,可以入手。

為什麼?因為山貨才不會給你用 MOS 來控制電源呢!{n_008:}

网友:
無線麥的設計好像都是快沒電才會亮LED警示....而不是電源LED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白,是阿妹的那支嗎~~~~

遠看顏色有像,近看外型不太像,哈哈...

阿妹的那支是德國 Sennheiser 的

网友:
請問有測雜訊指數嗎?

楼主:
雜訊指數……

您老可嚇到寶寶了!站上知道這東西的搞不好十根手指頭可以數得出來,一時之間還真不知道怎麼回答這問題呢!

通信僅有些皮毛,只知應該不是 AM 調變的東西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雜訊指數……

您老可嚇到寶寶了!站上知道這東西的搞不好十根手指頭可以數得出來,一時之間還真不知 ...

沒事沒事!您別客氣,在下只是曾經有幸與老學長學習過一些檢測操作,懂一點皮毛,其實不只是雜訊指數,離散雜訊,熱雜訊等其實都只是降低接收器的不必要干擾,過程涉及帶寬測量與積分以及雜訊密度等,雜訊功率也是目標之一'

网友:
好精彩的維修,大大真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