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P5QL/EPU 無法起動

楼主(2019-12-22):
我這台是主要使用的電腦 ~

昨天 莫名其妙的 無法起動~ (按起動鍵完全無作用)

1. BIOS 已 燒錄 更新 過了~

目前 朝向 電路方面的查修 ~

有請板上大大提供一下 電路圖 點位圖 ~

在此先感謝 ~

若有幸修護 必 發維修文 3Q  ~

ASUS  P5QL/EPU

補充內容 (2019-12-26 02:14 PM):
因 涉及 南橋 或 IO  ~ 目前先擱置 ...........
己由 P5QL-E 代用中

网友A:
啟動鍵和RESET鍵有檢查測試正常嗎?

网友B:
短接atx接口的绿线与黑线是否启动,如果启动应是前端故障,主要检查IO RTC等待机条件

网友:
P大,那張是 P5Q 的,長的有點像

P5QL/EPU 點位圖

106.97 KB, 下載次數: 28

點位圖

网友C:
散熱器卡很多灰塵,
主機電池插拔一下或更換.
期待維修文~

楼主:
引用 网友D:
2F 獅子魚大有提供
J大~加油!

我有看過~

不知道一不一樣~

我會參考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短接atx接口的绿线与黑线是否启动,如果启动应是前端故障,主要检查IO RTC等待机条件 ...

可以試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啟動鍵和RESET鍵有檢查測試正常嗎?

裸試~
排除那些問題了~

楼主:
過年到了才給我罷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散熱器卡很多灰塵,
主機電池插拔一下或更換.
期待維修文~

太懶了~

電池是己換新了~

网友E:
遇到用一用忽然不能開機 可以先把記憶體 CPU 顯示卡 拆下檢查是否有氧化 在用去漬油清潔座子
1.先測量CMOS跳帽是否有3.3V
2.RTCRST 3.3V
3.32.768KHz晶振 兩腳電壓應該不相同
4.3.3VSB 這個電壓是電源紫色線5VSB轉化來的 PCI A14 腳測量
5.RSMRST# 一般在IO引腳測 正常3.3V
6.開關針排針電壓3.3V 開關針到IO要有高低高跳變
7.PWRBTN# 電壓3.3V 要有高低高變化
8.SLP_S3#
9.PSON#

楼主:
引用 网友E:
遇到用一用忽然不能開機 可以先把記憶體 CPU 顯示卡 拆下檢查是否有氧化 在用去漬油清潔座子
1.先測量CMOS ...

目前裸測 只裝 CPU 其他的都沒裝上 ~

1.  CMOS  3.0 v   正常 ~

2.  RTCRST 3.0v  正常 ~

3.  2 腳電壓  .13...v  .32... v 有測到波 32.XXX

4.  3.3 VSB 正常~

5.  測到低電位 ? O_RSMRST#  ?  0.3x V

6.  開關針排針電壓3.3V 開關針到IO要有高低高跳變  有

7.  PWRBTN# 電壓3.3V 要有高低高變化  有

8.  SLP_3#  0V  ?

9.  PSON#   5.X V ~ 正常

P.S

剛剛研究一下 O_RSMRST# 信號作用~

對地測了一下阻值~ 是短路的情形 !

不是南橋就是 IO 故障 ~

看來是没救了~

网友F:
我有一片ASUS P5QL-E 主機板
某天莫名無法開機,我也不會修理就換掉了

如果想修看看,可以送給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有一片ASUS P5QL-E 主機板
某天莫名無法開機,我也不會修理就換掉了

感謝你~
也許可以殺肉~
不過我維修功力也是很差~

現在有 點位圖 找問題簡單多了~
但換元件可是一大考驗 ~
真的太小了~

网友G:
P5QL PRO 跟客戶ㄎㄤ的,我再測看看好壞

网友F:
引用 楼主:
感謝你~
也許可以殺肉~
不過我維修功力也是很差~

有需要再告知~

我是完全一竅不通,最後也可能是送給回收瓶罐的阿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需要再告知~

我是完全一竅不通,最後也可能是送給回收瓶罐的阿姨

板子給我玩看看吧~

回收可惜了~

我再轉帳給你~

我應該還留有你的資料~

[大園郵局] 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P5QL PRO 跟客戶ㄎㄤ的,我再測看看好壞

太感謝你的用心~

网友F:
引用 楼主:
板子給我玩看看吧~

回收可惜了~

好哦!

今明兩天我會去超商寄東西,就一併寄出
一樣是宜蘭廣達門市嗎?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哦!

今明兩天我會去超商寄東西,就一併寄出

我給你新的訊息~

那家好像搬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給你新的訊息~

那家好像搬了~

好的,寄出再通知您喔

网友G:
引用 网友G:
P5QL PRO 跟客戶ㄎㄤ的,我再測看看好壞

可惜也是故障的,空閒再修看看...

不太會修桌機主板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的,寄出再通知您喔

狀況 : 無法起動~

開始檢測開機要件~

途中突然起動 ~

裝回 記憶 等 ..  cpu 供電電源~

接上週邊 ~

重新起動 ~ 卡在 bios 重設畫面 !

但不知是否己死當 , 鍵盤 電源 指示 正常 ~

可是按任何鍵 電腦 無法反應~

拆下 bios 重新燒錄 ~

狀況解除~ 可以正常進入 bios !

感謝所有幫助的大大~

再次說聲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惜也是故障的,空閒再修看看...

不太會修桌機主板

現在有點位圖至少找故障點快多了~

以前没點位圖 , 光找測試點就要花 3 ~ 4 個月~

而且眼睛也受不了~

期待你的維修文~

网友:
引用 楼主:
狀況 : 無法起動~

開始檢測開機要件~

厲害,物盡其用真好!
運費也沒浪費掉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給你新的訊息~

那家好像搬了~

還是同樣的商圈,只是搬到更靠近羅工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H:
還是同樣的商圈,只是搬到更靠近羅工而已。

我換別間了~ (比較近一點)

謝謝告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