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一下 這世界上有這種東西嗎?

楼主(2019-12-23):
各位前輩好

小弟在做實驗時發現 由於每個表 除了示波器以外 都有一堆表筆線

做實驗時常常要把每個線接來接去 搞得桌上都是線

心情很鬱悶阿

小弟想請問各位先進 不知道這世界上有沒有一種東西 可以把 "負極端表筆" 全接再一起

然後正極去想要做自己量測的電壓 或是電流的

懇請各位前輩不吝指導

网友A:
不需要時,把線收起來...
(基本上 探捧的線都是可換的...)

電表的負極不是永遠都接在"地"...
另外你說的全部地都在一起...
再去接在待測物...
基本上從"理想"來看是對的
但實際上會有問題(線會有線阻,也會有雜訊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時,把線收起來...
(基本上 探捧的線都是可換的...)

jason 大
我了解 但是因為線實在是太多了 我剛在yutober 上找到有國外的玩家可以把一根棒子上面有香蕉頭的接在電源的
負端 然後那根棒子上面有一堆孔可以用來接各種表的表筆
但是因為不知道關鍵字是什麼 所以一直找不到

网友B:
引用 楼主:
jason 大
我了解 但是因為線實在是太多了 我剛在yutober 上找到有國外的玩家可以把一根棒子上面有香蕉頭 ...

有圖有真相。
把youtube連結或照片PO上來。
假如買不到也可以DIY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圖有真相。
把youtube連結或照片PO上來。
假如買不到也可以DIYㄚ。

那篇 yutober 我日後再找給大家

我記得他是一個玩家 用那個把所有的萬用表接在一起 然後分析出來每個萬用表的精度 但那篇yutober我忘記連結了

我剛剛中午休息時做了一個 雖然沒有像那個這麼漂亮的 有很多個香蕉頭接孔

但至少目前可以上很多鱷魚夾在上面了

做的不是很好看 請各位見諒 (銅棒是跟我們家機構部門凹的)

网友C:
測試 主機板 各點 電壓 值~
我習慣把 電錶 負極 接到 POWER 的 負極 ~(直接插電源線輸出端)
但實際上有些時候這樣還是不太正確~
但一般 量測 没什麼 問題~
這種線也不錯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測試 主機板 各點 電壓 值~
我習慣把 電錶 負極 接到 POWER 的 負極 ~(直接插電源線輸出端)
但實際上有些時 ...

jean大 這我也有找過ㄟ 好像淘寶上面很多 但會不會串著串著就太長了 沒用過

网友:
引用 楼主:
jean大 這我也有找過ㄟ 好像淘寶上面很多 但會不會串著串著就太長了 沒用過 ...

可以並多條阿~
看你自己的運用~
一條就有2處可以運用~
我是夠用了~

网友D:
學姐這個~也很好用!!https://bbs.pigoo.com/thread-75987-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D:
學姐這個~也很好用!!https://bbs.pigoo.com/thread-75987-1-1.html

學姊那組 能只買頭嗎? 買頭的話 是不是可以買多一點

网友:
引用 楼主:
學姊那組 能只買頭嗎? 買頭的話 是不是可以買多一點

你可以到那篇問學姐喔~

网友:
這個懶人法是不錯 但是精確度會有差吧
阻抗會是個問題
還有假設某一台設備有問題 並不是所有COM都接地
測量上就會有問題了

网友:
要看待測物,如果測量的是
微弱訊號
高頻訊號
地線越長,干擾越大
相對的,所測得的數據就不值得參考了

网友E:
我實驗過 RCA JACK 座 可以容許  banana plugs香蕉接頭
零售市場有 多輸入 RCA JACK

如果還要適用鱷魚夾 ,  需將RCA JACK外環 一併處理

有些香蕉接頭 端子有外圍護套...不適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實驗過 RCA JACK 座 可以容許  banana plugs香蕉接頭
零售市場有 多輸入 RCA JACK
https://www.jkcr.com. ...

挖 第一次看到這東西
simon大 太強了
我來看看這東西多少錢

网友A:
引用 楼主:
jason 大
我了解 但是因為線實在是太多了 我剛在yutober 上找到有國外的玩家可以把一根棒子上面有香蕉頭 ...

其實你的問題有點矛盾...

1. 你要有很多儀器/電表...
  表示問題,很大條
  或者你要量測點很多...

2a. 問題很大條時...
  把負極(黑棒)接在一起,只會產生更多問題...

2b. 問題沒那麼大...
  那不需要(同時接)一堆儀器/電表...

問題大,不可如此做(都接在一起)
問題不大,沒必要這樣做(接一堆電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實你的問題有點矛盾...

1. 你要有很多儀器/電表...

jason 大

小弟的功力還沒辦法知道什麼問題大 什麼問題不大

因為原本是畫線路圖的工程師 現在要公司要我轉電子工程了

最近在解問題時 主管要求焊完板子要自己驗證過一次

有些東西是要韌體工程師寫完程式的 但是因為它們還沒時間寫我的

所以就必須用電表ma檔位去做短路high 或是短路low 這樣就是一台電錶

另外一台電表示短路時要查看其他零件的電壓變化

有些電路是串連的 我一開始只用一台電錶 被主管念了好久

為了觀察主要電位變化的情況 除了變動的接示波器以外

有些固定的就單接電錶去做觀察

因為自己也不好意思問主管 常常去問 主管又叫我自己想

我翻遍課本 在以前念大學時 有念過 L.Floyd 的電子學 上面有個例題就是把電路各部位的電壓值拉出來

所以我才仿照這樣的方式解決東西

至於這樣是好是壞 我也不曉得 我曾經問過公司的工程師 這樣做對嗎

資深的跟我說 如果沒有問題 這樣是不會長進的

所以我也不知道這樣是對還是錯

就先試試看嚕

网友B:
原來如此
建議先學一下『电路仿真软件』。

网友F:
我是現在電源地焊上一根粗銅線   要注意類比地與數位地是分開的
適合在看有無信號的應用

如果要精準測量   就用漆包線將測量點引出來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來如此
建議先學一下『电路仿真软件』。

up大 有免費的嗎?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是現在電源地焊上一根粗銅線   要注意類比地與數位地是分開的
適合在看有無信號的應用

專炸大 請問一下 是從電路板的電源地焊一根粗銅線 還是從電源供應器焊一根粗銅線呢?

网友:
請搜尋一下關鍵字『电路仿真软件』。

网友F:
引用 楼主:
專炸大 請問一下 是從電路板的電源地焊一根粗銅線 還是從電源供應器焊一根粗銅線呢? ...

電路板的電源地  另外粗細建議不要把電路板銅箔扯破即可
還有應該先規劃好  要要用那些儀器   比如6個電壓測量點  3個示波器通道
其中4個電壓點可以共地 另外兩個要隔離  4個電壓點如果沒有要同時監測的話的 可以自製波段開關切換 兩個隔離點可以用雙切波段開關來切換

示波器探棒不要走任何開關   另外示波器的接地點要在測量點附近
可以利用短的電線將測試點引出 讓探棒平躺 最好用膠帶固定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電路板的電源地  另外粗細建議不要把電路板銅箔扯破即可
還有應該先規劃好  要要用那些儀器   比如6個 ...

專炸大師 太感謝你了

我學到了很多 原來可以用波段開關去做切換

至於示波器碳棒平躺 小弟還不曉得為什麼

我會先依照你的方式做後續實驗 在反覆觀察一下差別在哪裡

我看我們家工程都是把地給貼住

沒看過它們把碳棒貼住

下一次我把碳棒貼住嚇嚇他們 XD

网友F:
引用 楼主:
專炸大師 太感謝你了

我學到了很多 原來可以用波段開關去做切換

我發生過很多探棒太重導致把腳位拉下來或是銅箔拉起來的的慘案{n_027:}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發生過很多探棒太重導致把腳位拉下來或是銅箔拉起來的的慘案

阿~~~~ 原來是這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