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聯碩RA-32DF1 (電源版 R-HS070D-3MF11)無法開啟 沒有待機燈

楼主(2019-12-23):
聯碩RA-32DF1
狀況:無法開啟 沒有待機燈
(電源版 R-HS070D-3MF11)
正面

背面

量測大電容,有電壓160V,其他電阻阻值正常

背面一顆電源芯片看不清楚型號
是否有前輩能提供型號或可代用之IC
編號U101,只看的到SA

還請各位前輩們指導.謝謝

网友A:
NCP1251ASN65T1G 印 5A2 5AARZX  液晶電源芯片 SOT23-6

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737101571948#info

楼主:
引用 网友A:
NCP1251ASN65T1G 印 5A2 5AARZX  液晶電源芯片 SOT23-6

謝謝WET大技術支援,
剛剛看了芯片的PDF檔後,再去測試這顆電源芯片,發現個腳路電壓都為0
往回查.發現只有大濾波電容有160V後,就都斷了電
如上圖所畫.大電容的+極與負極輸出160V,+極連接的紅線處都有量到160V電壓

黃色線是接一電阻
橘色線是接一個二極體
接到MOS管的D極
剩下線路上都沒量測到任何電壓
如下圖紅筆所畫的地方有160V電壓而已,下半部跟右半部都完全無電壓
會是變壓器故障嗎??

网友B:
Q106,Q107,注意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謝謝WET大技術支援,
剛剛看了芯片的PDF檔後,再去測試這顆電源芯片,發現個腳路電壓都為0
往回查.發現只有 ...

變壓器故障機率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Q106,Q107,注意一下

謝謝lin大指點,Q106拆下量測確實是擊穿了
但是Q106跟Q107都已經看不見上面印製字體了
上網找圖紙也沒資料,這還有可查規格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變壓器故障機率不高

了解.謝謝快樂人大大

网友D:
我手上的看出Q106 跟 Q109 是一樣的~
印絲是 2T
Q107 應該燒了了吧~_~
只看出 2   >
應該跟Q502 一樣~
印絲是 2X >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手上的看出Q106 跟 Q109 是一樣的~
印絲是 2T
Q107 應該燒了了吧~_~

謝謝fireway大的協助,我再用2T跟2X試試看

网友E:
Q107是2X
Q106是2T
之前修一片也是107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E:
Q107是2X
Q106是2T
之前修一片也是107故障

Q106跟Q107皆已更新品.還是沒有過電

网友E:
U101拆掉
量一下5腳電壓

楼主:
引用 网友E:
U101拆掉
量一下5腳電壓

謝謝指導
將U101拆下後,測量個腳位皆無電壓
跟我3樓測量結果一樣,只有標註地方有量到160V電壓而已

网友:
那就先查5腳vcc路徑
沒裝ic應該有22v上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