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兩台三用電錶量出來電流不一樣

楼主(2019-12-23):
因為車子有漏電要抓,結果用兩台三用表下去量竟然差這麼多,

UNI-T比較新也比較貴,是不是這台才是正確的?

网友A:
你電表插錯位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電表插錯位置了

對喔!好像都插錯了!
紅色接電流黑色接地。
站長大可以幫我刪文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對喔!好像都插錯了!
紅色接電流黑色接地。
站長大可以幫我刪文嗎?

為什麼要刪文?

网友:
引用 楼主:
對喔!好像都插錯了!
紅色接電流黑色接地。
站長大可以幫我刪文嗎?

COM 是負極(黑), 紅是接正極

楼主:
呵呵!我是怕浪費版面!

平常完全沒有量過電流,google爬文就照著做,

沒想到電錶是插反的,感謝站長大提醒。

現在兩台量出來都是一樣了!

网友:
這是個很好的錯誤實例

网友:
我還以為是量錯點
結果是三用電表插錯位置
還好電表沒燒掉

网友:
測量電流沒錯,數位大多沒差會顯示一(負)符號.........是被版大嚇倒錯了
電表共接點COM要插黑棒,相關孔位還是看說明較快 不知會不會燒有沒有外掛保險。
至於哪個電表較準,可能也要請樓主出示檢教過認證電表哪個最準。

測漏電雖可用電流量測,但樓主用的地方不對,有些本就有背後靈((相關待機負載未排除),只知有負載電流通過。

我看有得教,有的車是不能這樣解電的

网友B:
你這樣應該是會有問題的...
註: 如果你只是要比較那個迴路(拔保險)有漏或許可行...

你應該是在負極串一個小電阻...
如果沒有要發動 1ohm以下(例:0.1ohm)應該是可以
如果有要發動 最好是毫歐姆等級
   例: 1m ohm = 0.001 ohm

然後去量 電阻兩端電壓
I = V/R, R已知,量出V,就可得I
註:儀器電表不能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這樣應該是會有問題的...
註: 如果你只是要比較那個迴路(拔保險)有漏或許可行...

確實我只是要看有沒有漏電,
一個小時內可以把電全吃光,電壓剩0.5V
當然後來找到是引擎預熱偵測壞掉,一直預熱狂吃電

為何要發動反而電阻要更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確實我只是要看有沒有漏電,
一個小時內可以把電全吃光,電壓剩0.5V
當然後來找到是引擎預熱偵測壞掉,一 ...

汽車發動時,啟動馬達瞬間電流很容易就破百安培...

http://www.eastrule.com.tw/Cranking%20Current.htm

你在1百安培的電流上,串上一個0.1ohm的電阻...
先不管它的功率,先算一下壓降
V = I * R = 100 * 0.1ohm = 10V
電池電壓12V,一百安培在0.1歐姆的電阻上,壓降就有10V...
那啟動馬達就得不到應有的能量...
再算一下功率, P = I * V = 100A * 10V = 1000W (被電阻"吃"掉了)

所以串一個0.1歐姆的電阻
不是馬達不動(壓降(能量)被電阻吃光無法啟動),
就是電阻燒了(功率太大受不了)

网友:
用四點量測其實更準

楼主:
何謂4點量測?

補充內容 (2019-12-29 10:01 PM):
四端點測量技術,又稱為四端測試法,開爾文測量法,是一種電子線路中的阻抗測量法,主要用於電阻阻值的精確測量。
爬文最主要是量電阻嗎?

网友C:
請問現在正常關電門洩漏電流是多少?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問現在正常關電門洩漏電流是多少? 謝謝.

我量起來是0V,因為堆高機沒有裝其他警報器,所以沒有額外電流消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請問現在正常關電門洩漏電流是多少? 謝謝.

車輛要上鎖電腦完全睡眠,原車無加裝電器50mA以下都算正常